[問題求助] 請問這脈衝變壓器壞了用什麼替換

楼主(2012-11-12):
請問這脈衝變壓器壞了用什麼替換

音效卡上的

音效卡上的

在拍賣上找到

PE-65612NL 數位 音頻隔離變壓器

這顆不知道可不可替換

感謝

网友:
可以用啊
最常見的數位變壓器是 Pulse Engineering 的 PE-65612。
不過,有些超級玩咖說..這顆變壓器的聲音並不理想。
我是沒感覺啦。

PDF

楼主:
了解

來換換看

楼主:
換了以後 還是一樣 驅動灌不進去...

莫邪 2010 不知道接下來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以後 還是一樣 驅動灌不進去...

和驅動灌不進去...是指驅動軟體嗎?
這和脈衝變壓器壞了  沒有直接關係
-------------------------------------------
如果驅動 是指數位的驅動輸出信號
你可以 用示波器向脈衝變壓器 追蹤之前的晶片 是否有 脈衝信號

楼主:
因為脈衝燒到突起來 然後就沒驅動..

不曉得有沒有傷到晶片.

网友:
不知道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