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9500GT 維修

楼主(2012-11-12):
清乾淨~氧化 再加錫 拆下再焊接一次~
之後貼起來 以防 風扇再把水氣 給這吹到氧化
沒炸的這2顆也要換掉

网友:
恭喜完修3

不明白就是壞那幾個元件?
機器的可能是在有腐蝕性氣體的工作環境中才會這樣吧!?

网友:
不知為何,msi的顯卡,用了2,3年後元件都會鏽的很嚴重,請教一下貼片電容替換的原則是.......

网友:
氧化好嚴重,  大大是把氧化和點全部補修嗎?

网友:
全部修補焊點真的有點搞剛...
可是如果沒把氧化的修復,會發生什麼事? 小弟好奇...

网友:
所以氧化不是只有表面.  而是整個焊點變質了導致 發生問題.

网友A:
C大 顯卡到您手上好像都是神之手  有計畫要開始接痞酷友的維修單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大 顯卡到您手上好像都是神之手  有計畫要開始接痞酷友的維修單了嗎.. ...

唉...C大黑白舞就可以這樣..我們認真舞就沒這樣成績...都認真給它用壞..真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