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換電源供應器電容時發現不懂的事(已解決)

楼主(2012-11-12):
再換電源供應器電容共4顆相同容量相同耐壓10v的電容
拆下後一量發現請看下圖
是包裝包錯嗎
照常理是3300uf/10v沒錯
以下是大肚的
如果沒表量照原本數質換不就很...

网友A:
這個牌子,只要是用過一段時間的,大多數就是你量到的值,都特別大,拿下來放幾個月有些會自動暴漿,建議是都換掉,電容品質不太好,這牌子不管是等效去量還是一般電容表去量都是過大的數值,但是在電源濾波確是還可用,值過小的確定是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牌子,只要是用過一段時間的,大多數就是你量到的值,都特別大,拿下來放幾個月有些會自動暴漿,建議是 ...

所以我換新的2200uf就可以了是嗎

网友A:
是的,2200uf 就夠了,10v或16v都ok,電源供應器的話,那顆應該是5v濾波用的。

网友B:
一般我是建議使用日系品牌的電容,較沒這方面的問題。

我曾買了一大包 2200uF 的台製電容,放不到一年,很多都自爆了 Orz

日製電容,pen5 兄曾 PO 過各種不同型號的規格,你可找一下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2200uf 就夠了,10v或16v都ok,電源供應器的話,那顆應該是5v濾波用的。 ...

了解
剛好有一包2200UF/16V的不過體型比原來還小
謝謝!!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是建議使用日系品牌的電容,較沒這方面的問題。

我曾買了一大包 2200uF 的台製電容,放不到一年,很 ...

放者沒用也會自爆?
有點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者沒用也會自爆?
有點神

>_< 這種情況很正常的。

我上次自爆的是在電容上只有一個大大的 “A” 字的廠牌。

网友:
我放在曬不到太陽的地方10年也沒自爆過,溫度應該是最大的殺手吧。

网友:
內部化學材料也是重點

放著會自爆其中也不乏日系品牌

网友C:
大大,你電表是哪款? 感覺可以測量蠻多東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電表是哪款? 感覺可以測量蠻多東西的.

二代 BR886A 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這邊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16361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