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維修LCD電視電源板,如何計算用水泥電阻自製負載測試製具

楼主(2012-11-12):
維修液晶電視電源板,如何計算用水泥電阻自製約8成負載測試製具呢?
1).電源板規格→ OUTPUT 有6組電壓 ST 5V=1.2A、6V=1.7A、12=1.2A、18V=1.5A、24V=5.6A、33V=7mA
2).例如5V要輸出1A,需接上〝5歐姆10瓦水泥電阻〞幾顆就可以測試1A是否可正常輸出
※煩請各位大大指導小弟一下,感恩! 感恩!
3).ST 5V=1.2A =   ?
         6V=1.7A =   ?
         12=1.2A =   ?
       18V=1.5A =   ?
       24V=5.6A =   ?
        33V=7mA =  ?

网友A:
ST 5V=1.2A =   33歐姆10W
         6V=1.7A =   33歐姆10W
         12=1.2A =   33歐姆10W
       18V=1.5A =  33歐姆10W
       24V=5.6A =  66歐姆10W
        33V=7mA =  不用接

個人都這樣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 5V=1.2A =   33歐姆10W
         6V=1.7A =   33歐姆10W
         12=1.2A =   33歐姆10W

jackhiphop 大:我學大陸用機車汽車燈泡  學習中感謝教導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ckhiphop 大:我學大陸用機車汽車燈泡  學習中感謝教導

也是~~用燈泡當負載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5V=1.2A =   33歐姆10W
         6V=1.7A =   33歐姆10W
         12=1.2A =   33歐姆10W

感謝 jackhiphop 回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ackhiphop 大:我學大陸用機車汽車燈泡  學習中感謝教導

大功率用汽機車頭燈串連,做中間抽頭,串並連很方便
低功率用方向燈煞車燈,汽機車代檢所一堆壞單蕊燈泡,免費隨便你選

网友:
V=I*R
5V要1A的話:應該是接5歐姆...再來幾W?W=I*I*R=1*1*5=5W預防過熱買10W
所以應該是5歐姆10W..."接一顆"!
其他自己推..
如果不想推~就去買可調功率電阻!不管哪一台都可以任意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用汽機車頭燈串連,做中間抽頭,串並連很方便
低功率用方向燈煞車燈,汽機車代檢所一堆壞單蕊燈泡 ...

請問 popcorn 上面這張圖 ↑↑ 是不是可以接液晶電視電源板 DC 24V 輸出端當負載測試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popcorn 上面這張圖 ↑↑ 是不是可以接液晶電視電源板 DC 24V 輸出端當負載測試使用

單顆頭燈12V/60W=5A
兩顆串連作24V負載=5A ,已經達到24V輸出上限,時間不要超過一分鐘
最好燈泡先單件測試,坊間燈泡很多亂標示
假設我來做24V輸出測試,我選用3顆串連約3.3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用汽機車頭燈串連,做中間抽頭,串並連很方便
低功率用方向燈煞車燈,汽機車代檢所一堆壞單蕊燈泡 ...

popcorn 大:我是向朋友拿有12v 24v(汽機車代檢所一堆壞單蕊燈泡,免費隨便你選)交友沒那麼寬廣

网友:
使用燈泡須注意初始電阻較低,也會有造成電源板跳保護的可能

网友:
感謝版主提醒.使用時會特別注意

网友: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