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IDE轉PCI

楼主(2012-11-12):
之前舊電腦有一片電視選台器, 是IDE插槽, 現在想用在新電腦之PCI插槽,
請問大家有沒有轉接的東西, 卡或?, 不然這卡就報銷了,很可惜, 謝謝

网友:
有插IDE插槽的電視選台器?
會不會是ISA介面呢?

网友:
你講的應該是ISA介面吧
要P3以前的板子才有喔

网友:
早期P4有可裝SDRAM pc133的也有ISA插槽..
不過已經很少了...

pci的電視卡應該很便宜吧...
我是建議買外接式的~

网友A:
早期的電視卡能收現在數數位電視節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電視卡能收現在數數位電視節目嗎?

ISA? 沒有吧@@"   除非你要錄影,不然外接的會比較好用喔

网友:
建議樓主拍幾張照片傳上來,這樣大家才會較清楚你說的是什麼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電視卡能收現在數數位電視節目嗎?

話話不能看數位電視
但拿它來修paly機或點歌機時測試用的
因為工作室沒電視螢幕只有電腦螢幕
~"~

网友:
usb_ video截取幾百圓,不要亂稿周邊啦@_@!!!

网友:
看了樓主文章之後.翻了翻週邊庫存箱.找到了10幾年前TV-2000電視擷取卡.赫然發現.還是PCI
那麼樓主的電視卡.不就更古老了.依此類推.當時應該很貴很貴..樓主有錢人
問題是..ISA的產品.據記憶所及.好像不支援XP

對了.如果樓主住南部.不嫌棄的話.TV-2000卡送您.保存極好.我是忘記能不能支援XP.照說是可以.若接第四台.理當堪用

网友:
這個東西應該符合樓主需求

PCM 9004  "PCI TO 8BIT ISA CONVERTOR MODULE"

google 一下 "PCM-9004" 對岸找的到吧 .....

50.6 KB, 下載次數: 51

网友:
要把 IDE 轉成 PCI >> 不可能!!
但, 是有出 ITE8888 PCI to ISA 轉卡!! >> 買一張就可以買二台電視盒!!

再說... 電視盒可以獨立運作, 不須要接電腦... 有螢幕就可以用!!!
除非... 那張 IDE (or ISA) 卡有特別功能,
不然... 不建議為了它花這麼多工!!

以上!

网友:
從事電腦這行業也有近二十年的時間了還沒有看過有那種電視卡要叉在IDE上的,但如果是ISA界面的電視卡那也建議您不必用了,第一現在的M/B沒有ISA擴充槽了,如要使用轉接卡那又不符合成本效益,現在一台外接式電視盒也才百元又不影響電腦效能,還蠻好用的,可以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