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有關電動自行車電源充電器的問題

楼主(2012-11-12):
這是一個電動自行車的36V充電器  我已經燒掉兩個了  昏
這個是剛燒掉的  狀況都很奇怪  第一次都還可以充  可是第二次再充就壞了
我想請教是 自行車電路是否哪裡不正常 導致充電器燒毀
因為小弟平常修修東西可以 可是對電子零件一竅不通 也不知哪裡送修 所以很頭痛
或是有大大在板橋附近執業的 我可以送修
送修歸送修 我還是很想知道是怎一回事 感謝

网友A:
先問一下自行車有充飽斷電的裝置嗎?
會不會充太久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問一下自行車有充飽斷電的裝置嗎?
會不會充太久惹

並沒有充太久 昨天充約1個多小時 充電器就跳綠燈
今天再充 一直無燈號顯示充電狀況  然後就看到一股青煙  我就知道完了
對了  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先插上電動車再插電源 沒反應
一定要先插電源 再插電動車 紅燈(充電中)就亮了 昨天試了好幾次都是這樣

网友:
電源組是新的應該沒那麼虛
懷疑電動自行車線路有問題
可能有短路的情形

楼主:
我也是這樣猜 明天將車帶回來拆拆看

网友B:
看樣子是電瓶電能竭盡,超流充電燒毀那顆限流電阻
電瓶幾顆? 多少V伏特,多少AH(安培小時),補張電瓶相片參考~
很可能只壞這顆電阻,如完修又非戶外充電
最好將充器外殼五面都鑽散熱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是電瓶電能竭盡,超流充電燒毀那顆限流電阻
電瓶幾顆? 多少V伏特,多少AH(安培小時),補張電瓶相片參 ...

很明顯的
輸出正極的銅箔已燒斷了

网友C:
個人認為
交換式電源一般都有過電流保護
沒有那麼容易故障
我猜想應該是"新品不良"or"設計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個人認為
交換式電源一般都有過電流保護
沒有那麼容易故障

雄爸說的之外,鋁散熱排上竟然有黃色膠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雄爸說的之外,鋁散熱排上竟然有黃色膠帶~

ㄜ~~~
散熱鋁片上會貼膠布
那是因為要做Hi-POT(高壓雷擊測試)
防止間距太靠近會產生電弧漏電

网友:
這東西偷工減料到常常壞
大陸人都罵死了
價格低到品質差

网友:
我用很久了,沒壞....
大概也是大陸貨...
沒壞過,所以沒看產地那裏....
用到現在還沒壞過,等我的壞了,拆修後再看原因出在那裏!
剛看了一下,我的產地是南京,跟您的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認為
交換式電源一般都有過電流保護
沒有那麼容易故障

不過樓主有說燒2個去了
有可以那麼雖的嗎?
我比較懷疑電池那邊的線路
或是充電組規格有問題
不過沒有進一步說明
我也只是用猜的
我也覺得應該沒有那麼容易故障

网友:
該變壓器規格為36V / 1.5A
插上充電後,是直接跟電瓶連接的,並沒有其他的控制電路
36V的電瓶可能是用3顆12V電瓶串連形成的
36V鉛酸電池的飽合電壓為14.5*3=43.5V,放電終止電壓為10.5*3=31.5V
無論如何,該變壓器最大輸出電流是不會超過1.5A的
定電流迴路是不管輸出電壓只管輸出電流的結構
那輸出的銅箔為何會燒斷?????
極度可能就是定電流有問題,造成充電的電流過高而燒毀故障

网友B:
HI-POT 耐壓測試或高壓測試,好像曾經玩過
不過都限於單件如接頭 繼電器 變壓器 電磁瓣 線束等等
小弟可能欠學,沒有見過3000VAC 加在組合件上

网友:
看這電源設計成這樣
一切都是成本
大陸很多殼一樣----------拆開內容物完全不一樣
山寨不是假的---------------就為省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POT 耐壓測試或高壓測試,好像曾經玩過
不過都限於單件如接頭 繼電器 變壓器 電磁瓣 線束等等
小弟可能 ...

當初在做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Hi-pot測試
是把輸出端全部短路&輸入端全部短路
在這兩端點上施加3000DCV
時間忘記是多久了(一分鐘OR三分鐘)
其漏電流不得大於法規
且不得有高壓漏電 (尖端放電)
所有測試條件&結果都要列入檔案紀錄

网友D:
小的是電子門外漢
不懂雄爸前輩說的, 這充電器外殼不是寫輸出36V  1.5A
這是最大電流輸出嗎 ? 還是雄爸前輩說的 定電流 , 就只有1.5A
因為不是本科系對這充電器的學問 , 不懂 , 看板上的諸位前輩說的 ,自己理解又一團亂
之前看啦WISH大的文章裡面提到充電器輸出電流(2A)雖然較使用的電器(750ma)為大,不會因為這樣就燒壞電器,但如果反過來 電器的需要電流較充電器為大 , 就會使充電器輸出過大電流,超過他的額定電壓或電流,而燒毀充電器 , 小弟不懂的是,這是定電流輸出的話,為何還會使充電器輸出他所能提供的最大電流 ,小弟大概只憑印象寫出 , 若有錯 請諸位前輩不吝指導

网友:
電流太大了,導至trace燒了,
36x1.5=54W

网友:
L,N燒了,看一下bridege & mosfet是否Margin不足?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的是電子門外漢
不懂雄爸前輩說的, 這充電器外殼不是寫輸出36V  1.5A
這是最大電流輸出嗎 ? 還是雄爸前輩 ...

東西壞掉之前都是好的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輸出端的銅箔也不會斷線
那條鋪錫的銅箔,至少可承受3A以上的電流

36V鉛酸電池的飽合電壓為14.5*3=43.5V,放電終止電壓為10.5*3=31.5V
也就是說,該變壓器最高輸出電壓為43.5V
如果沒有定電流的話,一開始充電的狀況是,變壓器的43.5V直接接入電瓶31.5V充電
理論上電流是會"無限大",此時如果定電流迴路故障的話,充電器就會燒毀
至於會是燒哪個零件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