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TO液晶電視LT37F6M0T畫面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12-11-13):
VITO液晶電視LT37F6M0T畫面不良維修實例:
故障問題:類比訊號類似頻偏?數位訊號正常~
不正常的第四台類比訊號!
正常的數位訊號~
第一手維修~
華映面板~
A/D板重點區~
更換6顆10u16v電容~
沒10u電容懶得再去材料店用47u替代~
完修後畫面~
故障電容,其實只壞一顆,因為手賤換6顆,其中還出現小插曲~

网友A:
滷大.您接腳那顆正確是1UF/50V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滷大.您接腳那顆正確是1UF/50V才對.

就是那顆出意外,燙模糊了,所以全換一樣的~

网友:
恭喜完修,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電容會故障!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焊工一流~~修好就是王道!!
怎麼知道那壞掉??是右下兩顆有異樣??我看不出原本電容直?
謝謝您~恭喜完修!

网友:
精彩的維修經,感謝分享
通常找大電容,往往都忽略小電容故障。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工一流~~修好就是王道!!
怎麼知道那壞掉??是右下兩顆有異樣??我看不出原本電容直?
謝謝您~恭喜完修! ...

用燙的,是左邊走過來第2顆不良!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燙的,是左邊走過來第2顆不良!

抱歉!!修正~~左下兩顆看不出!容質...
所以是摸起來"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抱歉!!修正~~左下兩顆看不出!容質...
所以是摸起來"燙"?

以熱源(烙鐵)燙電容表面(加熱法),再觀察畫面有無變化,就可快速讓不良份子現出原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修正~~左下兩顆看不出!容質...
所以是摸起來"燙"?

同13F wet大說的用烙鐵加溫電容可以快速抓到壞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熱源(烙鐵)燙電容表面(加熱法),再觀察畫面有無變化,就可快速讓不良份子現出原形。 ...

請問使用恆溫"烙鐵"是設定幾度?或一般30~60W烙鐵?
一般來說電容不是在105C?
謝謝WET大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與解說.

网友D:
偶像!受我一拜~
那些高架電容怎沒用熱熔膠固定
真怕地震時會倒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像!受我一拜~
那些高架電容怎沒用熱熔膠固定
真怕地震時會倒下來

地震倒下來可再賺一台
點膠,那是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