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c mini a1176 schematic 求助

楼主(2012-11-13):
小弟很佩服板上的大家,基於興趣拿到了一塊不能開機的mac mini (開機後黑色畫面,風扇狂轉)
很希望透過這樣的機會學習怎樣維修。

碰到幾個問題

1.我知道要從電源開始測量起,於是量了供應器,確定可以跑18.5V
2.接下來是不是要先量3.3v 5v的供應是否正常(我不知道這兩個要從哪裡量)?
3.再來是不是要量看看電源IC isl6262是否正常(要怎麼量,已經下載datasheet了)?
4.測量isl6262是要測試boot voltage 是否正常嗎?
5.請問有人有這個型號的schematic 嗎?

我知道這很粗淺,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給小弟一點幫助。謝謝大家了

网友A:
請問你有到Apple網站做過以下動作嗎?請看網址。
Apple 有些不一樣,它有一些電源管理可以先做嘗試重置看看
●故障診斷:Mac mini 未顯示任何視訊
http://support.apple.com/kb/HT27 ... TW&locale=zh_TW
●故障診斷:Mac mini 無法開機
http://support.apple.com/kb/HT2622?viewlocale=zh_TW

還有更換記憶體看看,也有曾經遇過記憶體故障造成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有到Apple網站做過以下動作嗎?請看網址。
Apple 有些不一樣,它有一些電源管理可以先做嘗試重置看看 ...

謝謝你,這些方法全部都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