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愚蠢的~沒人性的~SAMSUNG(三星)型號:T260~冒煙了!(

楼主(2012-11-13):
今天來看一台一早剛剛完修的LCD,是三星26吋的液晶螢幕,螢幕用到26吋的,擺在桌前實在是不習慣,真是龐然大物!還是禳它去預熱播放大聯盟季後賽,我還是用我的4:3螢幕,來PO維修文好了~

剛完修就PO文是有我的理由,這麼愚蠢,這麼沒人性化,我真是不吐不快啦~

底下是它的外觀照:

整機前蓋是這種,叫做棗紅色ㄋ?還是檀木褐色ㄋ的這種顏色~

已經是26吋了~外殼的密合,應該不要再用有卡榫的設計,26吋的面板,還要再讓人上上下下,前後左右翻來覆去的卸除卡榫,你說這有人性嗎?

這還不打緊,再來我被HOLD住在這個愚蠢的腳架柱上,拆不下來,當然不能像前例那樣,弄得外殼四分五裂,如:

台北寄件維修~ASUS(華碩)型號:PW201,送電無反應~
我搞得滿頭大汗,最後一家五口全部加入戰局,一起討論查看如何拆卸這腳架,我是一邊拆,一邊用『肉嚕來樵!』

好久好久以後,我才在正面腳架上翻的這個縫隙中,看到了螺絲孔,普通正常的螺絲起子是無法插入的,你說這有人性嗎?

看看~終於把腳架的外蓋解除~愚蠢的還在後頭~

這個腳架鐵柱竟然是與內部的控制電路鐵盒一體的,然後又貫穿後蓋,所以~我是無法做任何的改變~

我只能連著後蓋一起將它的電路板卸下,看看下一張,整條電路板的銅箔導線,都已經焦黃了~

翻開PI板的正面,來到主題了~

別忘了本篇標題─ T260~冒煙了!一翻開PI板的正面,馬上就看到燒毀的零件~

這個驅動燈管的線圈,開口笑了~燒熔了~而且還是兩邊統統掛掉~

呼呼~這我還是第一次看到ㄋ~

電路板焦黑成這樣,保險絲都沒斷,不知是怎樣設計的?『火燒厝』這個可能會是導火線ㄋ?實在是可怕~

再看看線圈本體損毀模樣~一樣是嚇人啊~當時冒煙的狀況,真是可見一般了~~~~~

這個開關用的雙MOS,也是烏青瘀血了!還是沒壞?實在是傷腦筋~

線圈燒毀了就很沒則~很難找到合適的啦~

還好~對岸一直都有更新的~驅動更長尺寸燈管的高壓板出現,直接拆換高壓部位,尬上新的高壓部位~背光已亮起,面板從照妖鏡看來也算是正常~

讓它預熱一陣子再說吧~

我始終都沒有,也無法拆下或分離這個鐵殼與後蓋,你說這個設計夠不夠愚蠢~

我只能這等架構下裝回它的電路板,即使沒有改裝高壓,這樣的設計,燈管線路也不方便插回PI板的母座

按鍵板的線路也不好插回PI板~

一切都只能在後蓋的底層下,瞎子摸象般的找尋它的插PIN,安裝它的高壓線路鐵蓋,還有這個擋片~

真正是有夠愚蠢,有夠沒人性啦~

安裝完畢~先來看看一切是否良好~

本來『DVI』與『D-SUB』介面的六腳固定柱,都是在還沒套上後蓋前就先鎖上,由於這樣的愚蠢設計,只能在事後才來做固定,套筒起子的方位不是很直線~在拆卸時是還OK,但是!要裝回六腳螺絲就有點不順了~

還好我買了一組這樣的工具組,有了會轉彎的螺絲與套筒起子,這~不就方便多了~

終於組裝完成~腳架;腳柱都很完整啦~

恭喜台灣之光,ㄟ~  ㄟ~伊是高雄人喔~陳偉殷贏得MLB季後賽首勝,剛剛比賽才結束~

這樣的一篇維修文,我也是從早PO到現在已經是中午了才完成~

不是很容易就完成啦~大家可要幫我多多推薦喔~

註:

更愚蠢的還在下一篇~

『其實是我愚蠢~大大的愚蠢!Samsung(三星)型號:T240,開機暗屏維修記~』

网友:
這麼難拆 原因只有一個 壞了換台新的 真的是韓狗貨
韓國"變成一種形容詞.當有人說"你韓國來的喔?"
    韓國來的喔?"
    其中可能包含了以下的意思:

     1.你韓國來的喔?

小動作那麼多...=..="

2.你韓國來的喔?

   全身上下沒有一處是真的...

3.你韓國來的喔?

很有錢喔!!!(連裁判都能收買).

4.你韓國來的喔?

你小眼睛小鼻子

5.你韓國來的喔?

沒運動家精神

6.你韓國來的喔?

對外國人似乎都沒什麼禮貌

7.你韓國來的喔?

很會睜眼說瞎話喔??

8.你韓國來的喔?

喜歡做告密者!!(三星面板事件)

據知,奇美、友達、華映、瀚宇彩晶高階主管被美國判刑的罪名是 : ”聯合操控價格”。這在美國是重罪。

而美國之所以注意且展開起訴的原因是:

韓國三星(Samsung)的營業主管主動到美國投案( 沒有被判刑:無罪 ),並提供所有台灣各面板廠參予控制價格的公司及相關事證。

結果:

美國法律是主動投案並提供資料者可以免罪(這三星早就知道)。其他被起訴的則一律求處重刑。

所以現在奇美董事長到美國服刑,還有幾個業務經理也在服刑中,友達上訴中,如果沒成功,李焜耀也跑不掉。

註:台灣的這幾家電子公司 被南韓三星電子高層出賣,都被判刑十幾個月以上,( 如果記憶無誤南韓三星是面板界的龍頭 )。

韓國人爲打擊我台灣,所用的手段之狠,無法想像。

還要看韓劇嗎?還要買韓國貨嗎?還要對著韓星尖叫嗎?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要跟韓國貨說(不)了!

网友A:
我不用韓貨,也勸親朋好友別買韓貨,除了次級品高價位之外,也是我們最大競爭對手,
最讓人不爽的是手段卑劣!

网友:
真是機車的設計,賺沒多少累的半死。

大仔~~~
真是辛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韓貨,也勸親朋好友別買韓貨,除了次級品高價位之外,也是我們最大競爭對手,
最讓人不爽的是手段卑 ...

平常不會針對某地區或產品的,但對韓狗出的,我連看都不看更別說買了。什麼樣的民族就會出什麼樣的ㄠ貨

不過還是恭禧完修啦~~~~(雖然個人是很不削韓貨的)

网友:
還是要先恭喜完修先喔!
我也吃過很多三星的悶虧.不過都是在維修完後才想通或發現.其實是方法用錯了..呵呵
不過主要的還是零件在台灣的取得不易.只能由對岸找查起.就連電容也是............
只能感嘆的說:台灣已經失去很多的競爭力了.好環境.好人文.資質好.福利好...什麼都好.....
卻只能眼看人家成長進步.賺錢.而我們自己就算沒退步.也不前進.沒錢途了.......唉!

网友:
幸好現在有小塊的高壓板,不然還真不知要怎麼放進去

网友B:
這個機種我也遇到兩台,每次也是大費周章才拆開,那個腳座卡的很緊不知原廠要如何拆下,有高手願意指點嗎

网友:
之前遇到一次,也是拆到很火,這啥爛設計= ="

最後拆開後把那固定銅片拆了,下次維修至少比較好拆,

不用那銅片固定,腳座也能卡很緊。

网友:
這台要是三腳貓的我碰到.我只能乾瞪眼了.atun大好樣的.讚啦

网友:
碰到這種愚蠢的設計 只有邊修邊xxx

网友:
三星手機   機板上的CPU 跟  RAM   都上膠   有夠難拆的不知是啥鬼設計拆他們的東西我都有拆到壞的心理打算了

网友:
這應該是…台灣限定版…

网友:
我想他這樣設計就是不想讓非原廠的維修人員拆開來修
不過那電路設計真的很無言,
高壓變壓器繞組都已經燒燬了,
這電路保護做的還"真好"
哪天火燒電視就好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機種我也遇到兩台,每次也是大費周章才拆開,那個腳座卡的很緊不知原廠要如何拆下,有高手願意指點嗎 ...

海洋大大有POST了拆解教學文,可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1836-1-1.html

网友:
有一會要買上26"~~不然遇到就要找A大

网友:
 大大功力真是了~~得.
像我這個新手~~拆不下來就一肚子火,應該會拆壞整個case.
 恭喜您,這筆賺起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洋大大有POST了拆解教學文,可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1836-1-1.html ...

感謝hankhu大大的指點,海洋大的方法不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