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主機板的夾具

楼主(2012-11-13):
請問有沒有那種可以夾主機板的夾具

就是放在上面,然後在焊解電容時

手還可以伸到下面去拿電容

有那種很大的夾具嗎?

不然就要來請人訂做了

突然想到...

有10~15cm 怎麼長的銅柱也可以

問題找的到嗎?

网友:
168大,如果你銅柱很多的話,可以一隻接著一隻鎖。假設一根銅柱是3公分,你一隻腳用4隻串起來,
4隻腳共16個銅柱。不然就用鎖110v插座的螺絲,我記得很長,有10公分。

楼主:
其實好像用筷子也可以

來試看看

网友:
晚點教你簡單又聰明的方法。。。。

(我自己設計的,拍好照再給你看)

网友A:
上面是30cm的尺

大片主機板放上去的樣子

不會以為主機板是這樣放的吧!?當然是反過來。

高度10~12公分,剛好方便手的進出。還有,因為邊緣有點利,就貼上膠布處理。

上面的不規則隔間很適合各種大小的板子,再小就沒意義了。

總花費約120~150元就可以搞定了。。。。這本來就是為了一個人方便拆料設計的。修正兩次才比原始設計好用。(一開始太高、太大,横隔條隔得也不好)

(當然用木板釘也可以,只是用角鋼更容易。其他人有更好的設計,當然提供出來給大家參考更好。)

楼主:
看起來不錯的樣子.....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30cm的尺

有點重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點重量

所以才說有人有更好的設計,提供給大家參考也很好啊!

這是我能想到最簡單也最有彈性的解決方法,而且,差不多各種大小的板子都能用得上。

給人家切一切,螺絲鎖一下,四個塑膠腳墊裝上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30cm的尺

角鋼很好用很方便, 30幾年前我就用來當實驗桌和書架了,現在還好好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說有人有更好的設計,提供給大家參考也很好啊!

這是我能想到最簡單也最有彈性的解決方法,而且, ...

再裝個風扇,當筆電的散熱架也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裝個風扇,當筆電的散熱架也不錯^^

這倒不用這麼麻煩。

一來角鋼組合起來不是那麼工整。再則,露天上好像80、100元就有筆電的散熱板。。。。

用買的比做這個還方便、便宜。

网友:
真是好用感謝分享

网友:
沒屋頂的拍賣有...

有50mm的銅柱...串個2~3根....就有10~15cm啦!!!.....

不佔地方.....方便又好用!!!.....

网友:
還有一種7.5CM的銅柱在電子行常看到
不然用廢原子筆筆管做架高也可以

网友:
如果你要找人訂做,而且沒有預算限制,這個是最合適的了

或是這個

楼主:
這好像挺貴的...

目前想法就是

用銅柱,再找一塊木板來固定

現在等料件

网友:
阿水大之前賣掉一個,$1000元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