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容如果沒爆漿 怎麼看出來是壞的

楼主(2012-11-13):
在電容沒爆漿的情況下 有可能看或測出來是壞的嗎
如果要量測
要如何量測呢

网友:
用看得可能不太好看的出來。
拆下來量最好:
1. 用電容表量一下電容值是否超過誤差值。
2. 用指針三用電錶,歐姆 X10 檔量,黑棒放正極紅棒放負極,指針從低阻值慢慢上升到高阻值「大約」就是好的。

网友:
外套熱縮過熱,過熱
接腳岩漿粒,熔錫

网友:
1.觀察,微凸。
2.一樓所說。理論對 DC 應該無限大。AC 短路。

楼主:
謝謝解答
我知道了
最近電腦壞了
今天才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解答
我知道了
最近電腦壞了

也可以用"在線測量"的電容表輔助,只不過得多花錢。
所謂在線測量就是指這種︰

http://bbs.pigoo.com/thread-40837-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在線測量"的電容表輔助,只不過得多花錢。
所謂在線測量就是指這種︰

應該要貼這篇會比較好一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7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要貼這篇會比較好一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75-1-1.html

我貼錯了!我原本就是要貼這篇的呀!

网友:
在線測量雖然好用,不過得注意電容電都放完才行,否則還是可能會有損壞電表的可能性,量低壓可能還ok,高壓就要特別注意放電問題,那台說明上有寫。

网友C:
拆下來量最好:凸頂漏液直接換掉!沒有凸頂漏液的用電容表量一下電容值是否超過誤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來量最好:凸頂漏液直接換掉!沒有凸頂漏液的用電容表量一下電容值是否超過誤差值。

再現測量的功能不只是測量電容的好壞,還有測量電容抗,

家電測試儀主要是針對電容器的實際容值做測量顯示,

而電容表測量的是電容值,2者之間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電容表測得的電容值與家電測試儀所測得的實際容值

要越接近越好,如果測量值相差太多表示這顆電容的體質就不是很好了???

网友:
這篇是回覆樓主!!  沒點到回覆,抱歉喔!!

電容故障不是看出來的,要實際測量才會準確,

常有新的電容自爆,有些新的電容,

測量到的容質與標示值顯示誤差超過20%,但是外觀看不出來

所以要實際測量才可以精準的判斷!!

网友:
現在的維修儀器越來越給力了!! 單單 電容表 外用表 ..ESR表.一大堆表 才一千多元...

网友D:
請問通常容值落差幾%我們斷定該換了  比方1000uf  容值剩多少  阻抗多少需要更換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通常容值落差幾%我們斷定該換了  比方1000uf  容值剩多少  阻抗多少需要更換ㄋ? ...

應該說看地方,有時用再電源濾波容值少於20啪可能還能使用,少於50啪差不多就應該換了,不過也沒一定,成本ok的情況下正負15啪內為比較佳的狀態,阻抗沒有一定數值,大電容容抗會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  pen

另外電容的耐壓值也是一個重點,同樣的電容值,耐壓不同,ESR 也會有不同的。一般來說,耐壓愈高,ESR 值會愈高。

其實,電容這個零件是個很大的學問 >_<

网友D:
我有量過一顆680u爆漿 量測容值為何為8XX  一直很那悶??  容值不是應該會變低嗎?  怎麼反而是高於標示
難不成標示與實物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量過一顆680u爆漿 量測容值為何為8XX  一直很那悶??  容值不是應該會變低嗎?  怎麼反而是高於標示
難 ...

有幾種可能性,第一種是製造時較高電容量的瑕疵品,打下來改為較低容量的電容原因是製造時有瑕疵,第二種是電容表準確度的問題,由於一般便宜的電容量,測出來有誤差,這個量到的容量變成只是虛的,因此會比較大,理論上量出來比較大一點點是沒關係,大很多超過正負20啪就可能是壞掉的,這種情形比較好的ESR表,量出來就會是正確的數值,容量會小很多。

网友:
瞭解,應該是瑕疵品 ,電容表我有比對其他顆電容 量起來是正常的

网友:
處處是學問..有看就學到了...感謝各位

网友(2012-12-18):
電子浩瀚的領域中有各位大大的無私分享真是太感謝了~~
叩首謝恩、叩.....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無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量過一顆680u爆漿 量測容值為何為8XX  一直很那悶??  容值不是應該會變低嗎?  怎麼反而是高於標示
難 ...

如果你有家電測試儀就會知道電容表量電容,容量變大的原因??

一般電容表測試的是電容值,這個值只是告訴你這顆電容的電容量到哪個程度??

而家電測試儀,測試的電容值是實際有效值,也就是說在電路上這顆電容實際發揮出來的功力到哪個程度??

電容品質的優劣也可以從這裡做判斷,

電容表測量到的電容值與標示值要相近,這個電容的品質就是優的,這個觀念要改變一下了??

這種測量法只能當參考依據,不能當成準確的依據,

若是拿家電測試儀測量到的電容有效值,越接近標示值,才表示這顆電容的品質優!!

通常量測有效值會低於電容表的測試值,但是2個數值相差過大尤其是測量值超過標示值時

通常有效值會低很多,不換掉就是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