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SL5001(P504MQ)

楼主(2012-11-13):
一台積塵已久的故障螢幕
今天給他拆來看看

背面型號

開機 > 藍燈

無任何顯示 > 紫燈

燈號由左至右 斷電>過電>無顯示
我拆面板外殼
訊號控制按鍵 PWB-5470
背殼
從背殼取出內部版子

高壓版 QPWBGL945IDG 一顆固態,一顆電解
高壓版背部貼紙
訊號版未拆下

拆下訊號版

幾乎都是固態電容,就那四顆電解電容,這幾天打算先換掉

沒忘記測燈管
另一邊也會亮

目前等待處理的是更換電解電容
目前的要做的功課是...
那個固態高雄哪裡找?
好不好換?

(不重要的圖縮小小,不浪費頻寬、流量;重要的圖放大大,可以一眼辨別仔細)

网友:
那四個電容應該是電源濾波用的,容量大小是多少呢?

我是覺得容量還好找到類似的固態電容,但耐壓可能就不太好找了。

网友:
那是小型SMD型鋁質電解電容,不是固態電容喔!!!!很多人都會搞混~~~~~

採用SMD型好處為:方便PCB佈線、減少打孔、方便自動化上錫等等...............

楼主:
To cremaker
藍色 300uF 16V
棕色 470uF 16V

To wet
感謝你
今天才知道原來那個是SMD鋁質電解電容
早上還在跟同事研究說
看了你的回文才知道又鬧笑話了^^~

今天的進度

進度1
由於還不知道拆焊的方式
大致上有在材料行請教單隻烙鐵解焊方式

進度2
發現這圖片中這顆最有問題
打算先換這一顆
沒找到SMD鋁質電解電容
一般電解電容也沒找到22uF 6.3V
想以已入手的22uF 16V來替代

其他
我哥說兩邊一起來比較快,他DIY給了我這個...
烙鐵頭比焊點大好幾倍
心裡頭擔憂...
上圖是示意圖,還沒開工...

网友:
如果確定電容已經不要了,那就建議直接斜口鉗伺候,先剪掉電容,再處理接腳

升壓板上那顆"小"電容的確故障率很高,之前修過不少片都是該電容NG

楼主:
下班後,如預期的先拆下高壓版那顆外表有問題的鋁質電解電容
結果,看見這樣下圖狀況後,回想著我是不是太暴力,硬拆下來了?
不知道有沒有間接移除版子上面的那層薄薄傳導物質...擔心中
然後把新電容的腳先剪個所需的大概長度,並且折彎
因為板子上面還有一些殘錫,不加新錫的狀態下
點焊固定位置
固定後再加新錫,並且折彎
特寫
訊號板上的四顆電解電容也順便一起換下
一共換了五個
剛剛小電容要折彎,是因為它復位時的位置不夠高,所以才折彎
裸機測試ok
外殼裝上後,過電未給訊號終於有顯示"無訊號",之前沒有
完工
感謝各位!!
感恩~

网友: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