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三星gh17ps拆機秀

楼主(2012-11-13):
SAMSUNG  gh17ps  拆機秀

朋友知道我是DIY一族,因此有故障的東西就送給我玩,這台gh17ps就是這樣來的。我是業餘玩咖,沒有專業技能,沒有專業的維修設備,有的只是一顆「願意花N小時將整個拆機過程,攝影、編輯、上網分享的心」。因為非專業液晶維修人員,我只能提供迄今我學到的,我認為最正確的方法。所以,文章內容可能存在錯誤、操作方法可能不正確,在此拜託線上網友,專業維修人員,不吝指教,提供正確內容與正確操作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先將一字型螺絲起子的刀口二面磨銳利,作為拆解液晶螢幕的先鋒,吾謂之「先鋒刀」,取其一馬當先之義。

偏光膜已凸起,成為顆粒狀泡泡。

關鍵的一顆螺絲。
貼得像百衲衣的是標記卡榫位置的膠帶。

蠻不錯的設計,可以調整螢幕高低,首先將螢幕下壓碰觸桌面,方便施力,螢幕下緣正中央有緩衝橡皮,不至於螢幕與桌面硬碰硬。

第一刀。

分離螢幕與腳座。

開始拆開螢幕,就像「條條大路通羅馬」,我就提供我拆開螢幕的方法,若有更好、更正確的方法,也懇請賜教。

連壓舌棒都上陣了。

粗心大意,插入太深,傷及內臟。「哈!哈!哈!這種功夫比我菜!也敢秀…」,如果你也有這般看法,那我就「功不搪捐」,給人歡樂也是一種無量功德。

終於看到「內場」了。

5Z6燒毀痕跡。

拆開腳柱。

啊!太大力了!

拆下底座的上蓋。

露出DC14V接頭,經測量「-」線正常,「+」線有斷開現象,初步判斷接頭可能有問題。

因為手邊沒有零件可用,不急著完修,等待「良機」,再度組裝回去,同時撕去標記卡榫的膠帶,回復真面目。

网友A:
做文件的功力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文件的功力很棒!!!

真嚇一跳!剛貼上就收到你的稱讚.
感謝您.

网友B:
一開始覺得為什麼要貼這麼多膠帶,看完後才知道答案,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開始覺得為什麼要貼這麼多膠帶,看完後才知道答案,
感謝分享~

我"偷吃步"先拆了二遍偷看卡榫位置,然後貼膠帶標記位置.

网友C:
還是海洋大提供的刷卡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是海洋大提供的刷卡法好用~

我太慢知道刷卡的方法...
感謝提供海洋大大用刷卡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15-1-1.html
我也用此法試了一遍,的確開蓋速度更快,但弄壞2張卡片(卡片要選用質地堅硬的材質才好用)

果然,分享又可以增長知識,我又學到了一招開蓋的功夫!

网友D:
很棒的圖文教學,不過個人建議不要用鐵製的東西去劃開CASE避免卡隼斷裂,純屬小弟自己心得,或許有的大大用鐵製的東西去開CASE可以用的得心應手,但小弟用鐵製的每每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棒的圖文教學,不過個人建議不要用鐵製的東西去劃開CASE避免卡隼斷裂,純屬小弟自己心得,或許有的大大用 ...

確實是用硬質塑膠卡片比較不會傷害接觸表面及內臟
但是...
不用鐵製品(例如:螺絲起子)而要產生最開始那條裂縫,真是傷腦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是用硬質塑膠卡片比較不會傷害接觸表面及內臟
但是...
不用鐵製品(例如:螺絲起子)而要產生最開始那條 ...

其實拆多了就會知道怎麼使力了,我剛開始拆時也是搞了很久,現在拆一台不含拆螺絲,只拆CASE不用一分鐘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太慢知道刷卡的方法...
感謝提供海洋大大用刷卡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15-1-1.html

用螺絲起子開是比較容易內傷的??  翹不好也容易留下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螺絲起子開是比較容易內傷的??  翹不好也容易留下痕跡??

我也覺得這台練習機怎麼被我拆的傷痕纍纍...
不知道大大們都如何掀開插入塑膠卡片的第一道裂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這台練習機怎麼被我拆的傷痕纍纍...
不知道大大們都如何掀開插入塑膠卡片的第一道裂縫? ...

我是跟G大買POM棒來使用,好用快又不留痕跡也不會斷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跟G大買POM棒來使用,好用快又不留痕跡也不會斷腳

有聽說過POM(塑膠鋼)棒
改天也去弄一根來試試
謝謝啦!

网友F:
感謝大大的分享與解說.

网友G:
面板框沒拆斷筍,手藝好啦!

网友H:
薄鋼片插入面積寬又有彈性,在開殼上也是相當得心應手

這款之前修理過幾部,遇過是升壓及燈管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薄鋼片插入面積寬又有彈性,在開殼上也是相當得心應手

這款之前修理過幾部,遇過是升壓及燈管故障的 ...

謝謝港都狼仔前輩提供檢修方向.
目前該機缺dc14v電源供應器及部份零件,待零件及機件齊全,將朝升壓及燈管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大大的分享與解說.

感謝您給我post下一篇作品的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面板框沒拆斷筍,手藝好啦!

這台是練習機,所以就比較粗心...
如果是別人的機器,我會更小心些.
感謝您收看.

网友I:
我是用鋼製的吉他彈片,淘寶買的~
還蠻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用鋼製的吉他彈片,淘寶買的~
還蠻順手~

有大大曾說過用"指甲",這太危險,恐將指甲弄斷.
有了鋼彈片那就可以取代指甲,真是個好辦法...
想必大大也是個吉他王子吧!我很羨慕會彈吉他的人,
因為我學到現在還是那一首初學者必彈的練習曲.

网友J:
感謝大大的分享與解說.我拆一台卡筍斷好多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謝大大的分享與解說.我拆一台卡筍斷好多個

敢嘗試就很值得讚賞,為你按個讚.
我ㄧ開始也是這樣...
找到好工具(例如sim卡的母座,塑膠卡片),練習幾遍就可以做的很好.

楼主(2012-12-15):
引用 网友K:
感謝大大分享

謝謝鼓勵.
我發現分享竟然收穫更多,因為網友會提供更好的經驗,技術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