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W221C 油畫 幫幫忙

楼主(2012-11-14):
麻煩各位專業的大哥幫我看一看,這螢幕該怎麼修。要換什麼零件?

有圖有真相

有圖有真相

网友A:
能告訴我  你 手上有何工具
落鐵 焊錫 螺絲起子 電表
還有 零件識別  如有缺
良心建議(送修)
如每個人 都來問換何零件
那真的 (母子皆要送去社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告訴我  你 手上有何工具
落鐵 焊錫 螺絲起子 電表
還有 零件識別  如有缺

烙鐵 焊錫 螺絲起子 電表 皆有

機器已經拆開

驅動板型號:715G2186-2C
高壓板型號:715G2594-1

實在是因為現在液晶螢幕價格22吋也不過3000多,若送修大概要花1000多。不符合成本效益。想說,如果可以自己解決,可以拿來當備用螢幕,感謝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B:
GAMA IC 掛!!  換掉舊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鐵 焊錫 螺絲起子 電表 皆有

機器已經拆開

把AD版的屏線 清一清
就是(那個白白的線)
在開機 看畫面 有沒有(變化)

請提供 AD 板 相片 容易辨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AMA IC 掛!!  換掉舊OK了!!

不一定喔
程序流失也會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喔
程序流失也會如此

GAMA IC 掛!!  換掉舊OK了
請問GAMA IC是指哪一顆IC

程序流失該如何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GAMA IC 掛!!  換掉舊OK了
請問GAMA IC是指哪一顆IC

GAMA IC 掛!!  換掉舊OK了
請問GAMA IC是指哪一顆IC
這個要(拆面板)怕你會弄壞(面板)省咧

程序流失該如何處理
需要用ic燒錄器 簡單說
就像是 顯示卡的驅動的使用方式
但 這裡 不是用光碟 而是使用 ic燒錄器
這樣有(概念嗎) 真的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
所以建議 在這裡先看一些 維修實例 增加 經驗
大家說明 您比較容易懂

网友C:
可以先做的是先把這顆IC的腳有鍚裂的或是有污點的給清乾淨,我之前也遇過一台一樣情形,一樣是在這顆IC重新補焊就OK,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做的是先把這顆IC的腳有鍚裂的或是有污點的給清乾淨,我之前也遇過一台一樣情形,一樣是在這顆IC重新 ...

我上淘寶去訂了mcu晶片,會有幫助嗎?

网友:
插花的!!看起來好像剛"灌好"~~顯卡沒驅動或是驅動錯誤!變成4BIT..

网友:
更換MCU無效的話 可用AOC的代用版  我自己用代用版 自己用的比較沒差XD

网友:
那顆部便宜吧.....不如直接換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