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中]飛利浦綜合擴大機無聲,請先進指導

楼主(2012-11-14):
先看一下主角的樣子 DSC07235  DSC07234  DSC07233
其中有一組為五顆電晶體共兩組加上一顆BDX5A在最下面 DSC07232  DSC07238  DSC07239  DSC07240  DSC07241  DSC07242  DSC07243  DSC07244  DSC07245  DSC07246  DSC07247  DSC07248  DSC07249  DSC07250  DSC07251  DSC07252  DSC07256   DSC07253  DSC07254  DSC07255
因功力不夠,目前只會換電容,請高手們出招吧,謝謝。

网友A:
會不會是控制Volume的電路故障@或是內部Fuzzy Logic Power Control??

网友B:
這台有15年以上了吧,我也有買一台,很久沒在聽了,VR有點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控制Volume的電路故障@或是內部Fuzzy Logic Power Control??

曾嘗試用電表紅筆碰觸音量控制板某點,會出現"'哼"聲,此時旋轉音量鈕,哼聲會隨旋轉方向大聲小聲,應該不是它吧?不敢斷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15年以上了吧,我也有買一台,很久沒在聽了,VR有點接觸不良。

這臺是朋友讓我試修,修不好沒關係,朋友說在某處擺了一年多,再拿出來就無聲了,說的更準確是喇叭有一個非常微弱的聲音,音量旋鈕怎麼轉仍然一樣,它的VR是一塊電路板,用WD40噴無效,猜測不是VR的問題。

楼主:
將量測的數據彙整

网友C:
已上圖片都是再量前後級放大的晶體
看有沒有辦法找到後級音源輸入端用手摸一下
如有哈木聲要往前級端找問題
如果沒有可能要把晶體請下來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上圖片都是再量前後級放大的晶體
看有沒有辦法找到後級音源輸入端用手摸一下
如有哈木聲要往前級端找問題 ...

用手觸摸電位器,有哈姆聲,旋轉旋鈕,哈姆聲可大可小,應該是前級的問題了,謝謝指教。

网友:
還真是詳細的貼圖啊~看樣子好像是前級的問題。查查看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手觸摸電位器,有哈姆聲,旋轉旋鈕,哈姆聲可大可小,應該是前級的問題了,謝謝指教。 ...

可以調大小聲表示前級也沒問題
因為控制大小聲的VR是再前級之前
如有示波器
請將放大器給訊號
用示波器查訊號斷再那裡
如果沒有示波器可以先重輸入端子查查看
稿不好只是接觸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調大小聲表示前級也沒問題
因為控制大小聲的VR是再前級之前
如有示波器

謝謝指教,有示波器,放到快發黴了,如有問題,再請指教。

楼主:
長的像電阻的電容,應該有人提過,黃色的是電容,弄清楚之前,怎麼量都沒阻值,是自己錯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油再努力

謝謝,最近比較沒空修,暫時晾在旁邊。

网友E:
有一種古老形式的晶體式耳機,有些材料行還買得到,價格大約30-50台幣吧,那是維修小訊號
電路的利器。

那耳機靠壓電效應發聲,因此極度靈敏,即使是老式唱盤的唱針發出的訊號,沒經過任何放大,
一樣聽得到,因此拿來逐級試聽小訊號放大迴路,可以馬上抓到故障點,速度極快!!

要注意的是:晶體式耳機不要用在後級,太大的電壓會擊碎其中的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種古老形式的晶體式耳機,有些材料行還買得到,價格大約30-50台幣吧,那是維修小訊號
電路的利器。

謝謝,我去找耳機,回來試。是這種耳機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39967114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我去找耳機,回來試。是這種耳機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39967114 ...

看起來是這種沒錯,只是沒想到現在賣得不便宜了= =。

看來小弟的物價概念可能還維持在30年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是這種沒錯,只是沒想到現在賣得不便宜了= =。

看來小弟的物價概念可能還維持在30年前... {:10_71 ...

我記得第一次去買電阻電容,一顆是幾毛錢。

网友(2012-12-20):
善用示波器,如果沒有信號產生器可以用示波器本身的校正方波來代用,

將此方波信號輸入,然後用示波器探棒由前往後測,

先測信號有沒有過,可判斷那一級是否正常工作,

示波器可以很快判斷有或無,直讀結果..........

有示波器為何不用呢?

楼主:
謝謝關心,示波器是買向高雄中古商買二手固緯牌,有時光棒不見了,這次是完全不見,正在洽談換機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的像電阻的電容,應該有人提過,黃色的是電容,弄清楚之前,怎麼量都沒阻值,是自己錯認了。

黃色的是電容

网友F:
還有不要帶金屬手錶測試------------------------後果自負

网友G:
量測到的數據是對地嗎?
改量B級對E及數據看看
如果音量無論調整多大,輸出沒反應
可以先從後級輸入端以手指去觸碰.輸出端接電表AC檔
看有沒有反應,如有反應再往前級查
沒反應就是後級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還有不要帶金屬手錶測試------------------------後果自負

感謝你的提醒,下次不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量測到的數據是對地嗎?
改量B級對E及數據看看
如果音量無論調整多大,輸出沒反應

用指針電表AC10V檔,去測量喇叭輸出,兩個聲道都量不到電壓,看來是後級問題,但用手摸電路表會發出哼聲,旋轉音量鈕,哼聲可大可小。再來,按照指導在後級電路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指針電表AC10V檔,去測量喇叭輸出,兩個聲道都量不到電壓,看來是後級問題,但用手摸電路表會發出哼聲 ...

用指針電表AC10V檔,去測量喇叭輸出...紅表棒要插在output的插孔位置,此時電表作db表用!
電表最內圈為-10db ~ +22db量程!

要去查VR第3腳可觸發哼聲變大之前的電路....就是前級的輸出到信號源的輸入之間的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