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A52E 接上變壓器時變壓器電源燈閃爍 且不過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2-11-14):
大家好 我是新手 也非電子科系  但很想學習自我為修的能力 還請各位前輩幫忙
請問有此型號的電路圖嗎?
另外這樣的情況我該從何下手
已知接上AC電源 變壓器會閃爍 (變壓器也以三用電表確認供電正常)
原本這台是我的同學不小心摔下去(當時這台是放在包包裡有接上電池),之後接上原來的變壓器經測試變壓器不過電(也是一起摔機,但換上同規格的變壓器用約一個禮拜都OK 之後也約有一個禮拜沒用 在開機就變成現在標題上的狀況了)  這樣的描述希望有經驗的前輩可以協助我判定故障零件  在此先謝謝各位~

楼主:
請問將PC9這顆電容阻值  2000M檔次量測為16跳到198再跳掉變成1(無限大??)  這樣跳應該是有問題的吧!!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確認零件正常與否  還請前輩提點謝謝。

楼主:
接上AC電源
量測待機電流
檔次20A 量測值
1.6 - 5.XX_請問正常嗎?

楼主:
接上AC電源
量測PJ1待機電壓無19V
請問該從何處確認?

楼主:
另外有個疑問  請問請下小電容 電阻 各位都用烙鐵  還是用熱風槍  烙鐵會讓小零件掛掉嗎?

楼主:
SW1,R314 無電壓  這代表R314故障嗎?

网友:
19V變壓器燈號會閃,查一查是否19V短路~

楼主:
jackchen681 請問19V短路該從何查起  我實在不懂才請教
另外我量了L47 這顆零件 會短路嗶聲  是否就是故障ㄋ?
若是正確規格是甚麼要去哪買零件

网友:
首先清查板上對地有低阻抗的電容(CPU可以的話先取下)
先了解是19V端短路還是後端有短路

网友:
可能有電容短路

网友:
真糟糕,機板上的零件代號都不知道代表的是甚麼原件
L=電感
C=電容
R=電阻
U=積體電路 (IC)
F=保險絲

网友:
這是BENQ A52E的電路圖,希望能幫到您

楼主:
感謝 changold2  提供電路圖,希望能修好,謝謝你。

楼主:
我這個新手想破頭,突然想到溫度測試  手摸零件  找溫度異常的零件  發現PQ24這顆IC 會燙手應該89不離十
這顆零件好男拍出編號  看起來是667SB  請問這顆IC哪裡可以買的到...

网友:
上面第一行才是型號啦~你寫的是Date code耶

楼主:
回 天之涯水之巔  如照片  第一行 PH3 後面兩個字看不太清楚  請問有人懂這顆零件嗎 可以提供如何購買   還請幫忙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 天之涯水之巔  如照片  第一行 PH3 後面兩個字看不太清楚  請問有人懂這顆零件嗎 可以提供如何購買   還 ...

感謝阿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這個新手想破頭,突然想到溫度測試  手摸零件  找溫度異常的零件  發現PQ24這顆IC 會燙手應該89不離十
這 ...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D/FDS6675.pdf

FDS6675

网友:
FB 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D/FDS6675.pdf

FDS6675

題外話.....
請教狼大...是否可以FDS6679代用!?感謝!
FDS6679

网友:
小弟經驗,這顆會掛不一定只有死這顆,請您往上游查線,是否有電容短路或PWM IC陣亡

网友:
此顆MOS會發燙是因為線路有短路, 變壓器保護,不斷ON/OFF, 因此這棵MOS也不斷ON/OFF造成發燙.
所以他未必掛點,請先找出短路點. 已有線路,可先量Vin對地是否短路, 電容或MOS可以先下手.

楼主:
目前量這顆零件 並無短路  應該如 arcing123  所說未必掛點

楼主:
請教一下若這顆 FDS6675 沒上主板,然後接AC電源 是否會造成其他零件燒毀。 (個人認為應該會)

楼主:
今天進度 PC129 132 135 請下量測並無短路(有疑問是只要量短路即可嗎?  ) ,奇怪的是 請下來時量測主機板 該零件的兩端都接地(這樣算正常嗎?)  另外 PF9請下來 量測是有導通的代表PF9正常

网友:
這片主版每一組電源電路VIN剛好有保險絲PF零件設計,一般用電感,也有layout直通,這些設計都方便卸下切斷檢測,當您截斷後就可判斷哪一區域短路,比如說您拆掉PF8,PF9後VIN_8736端的電容就不短了,就代表短路電容不再此區.反之短路繼續存在,其他區域電容都沒短路了,那短路電容範圍是不是縮小了,也方便查,不用整片主機板電容一棵一棵摘下

楼主:
移除F9 後測量 主機板上的兩端都接地 這表示 Vin8736 與 VIN都接地 是嗎?

网友:
PF9跟PF8是並聯,PF8有卸下嗎?
2者都卸下再判斷

楼主:
該板子上只有銲上F9,所以我只卸下F9後測量 主機板上的兩端都接地

网友:
PF8線路有記號應該沒上件, PF9移除主機板上的兩端都接地, 你指的是PF9 PAD的兩端各別對地嗎?
如果是的話問題比較複雜, 除了Vin8736這組有短路(看PQ45,Vin_8736上的電容有沒有短路),還有其他組也有短路.

网友:
VIN同時短路2組以上還真少見!您可以試別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板子上只有銲上F9,所以我只卸下F9後測量 主機板上的兩端都接地

@@ 憲哥 你還沒修好喔!!  要幫忙跟我說下嘿..這種短路 很好處理啦

网友:
老大 ,我跟你說阿 別再一直看那邊了.FDS6675 很少在直接短路的 你這是19V短 FDS6675很少直接參與19V ,往前端或後端看一下 隨便一個19V電容短 整片板都短路了,別在執著在那邊了,故障點大部分會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要是真的不行 !拿過來我這吧 我幫你把短路除掉就是了

楼主:
chi1030  你是....  該不會是紀中吧    竟然知道我ㄏㄏ
真的頭大,我還沒修好   雖然這幾天再忙別的事  但還是在想問題出在哪
我真想求救....

网友:
我不是紀中

网友B:
變壓器插上筆電開機會吃電,變壓器燈會熄掉或閃爍
是不是就表示電容有問題?

网友:
或者可以説負載端有短路(一般大多是電容 mos 甚至晶片)  變壓器啟動過載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插上筆電開機會吃電,變壓器燈會熄掉或閃爍
是不是就表示電容有問題? ...

這樣只能表示 19V對地短路了 原因很多種 這樣的狀況我都稱為 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