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en8800gt 缺件

楼主(2012-11-15):
朋友昨晚拿一片asus en8800gt給我修看看..
稍微看了一下應該是缺2件

正面:

背面:

背面編號D508不見了..
有沒有人給一下編號

另外紅色圈起來這個應該是缺電容吧?

网友A:
這顆 smd 應可對照到另一組 ram 的對等元件,因為兩組都是一樣,零件位置也會一樣.....

网友B:
看圖

D508

D508

SMD

SM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圖

哇塞..拍的好清處唷...
感謝啦..動手去修看看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顆 smd 應可對照到另一組 ram 的對等元件,因為兩組都是一樣,零件位置也會一樣..... ...

問一下,顯示卡為何會缺件?原廠沒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問一下,顯示卡為何會缺件?原廠沒焊嗎?

被不小心或無意不知寶的情形下撞掉了,原廠出廠時該有的都有,功能正常才會出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