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42吋(PM-42PK-S)電漿電視有顯示但1有白色垂直線條2白霧

楼主(2012-11-15):
你好我是維修新手
我有一台聲寶42吋(PM-42PK-S)電漿電視.有顯示但1.有白色垂直線條2.白霧狀3.會重複開關機。
經檢查小塊電源版有一個涋波燒毀(疑是雷擊)更換涋波與電容後狀況3有改善.
但狀況1和狀況2依樣在.無意間拍打機殼畫質變清晰但撐沒久還是一樣.拆外殼用拍擊法.其他機板都沒反應只有主機板的有綠色散熱片的IC敲她會變清晰但都撐不久這樣會是主機板故障嗎?
希望大大堤點迷津有感謝^^如果是的話那小電源版也要換嗎?

网友:
建議你拍照上來會比較清楚,介時站上有許多大大才能指引方向
有白色垂直線條有可能地址排有鍚裂現像

网友A:
維修第一步!!

拆......................

PO圖上來看看!!   說沒用,要動手!!

不然就是送修..............................

网友:
不知道狀況1是像以下的問題嗎?
這個就是地址排的虛焊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PM-42

楼主:
我不知如何貼圖

网友B:
點選論壇,右方有常見問題看這裡的標題,點入有貼圖教學.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知如何貼圖

喔!我必須貼滿10篇回文,才有辦法貼圖

楼主:
既然無法貼圖那我就用問得好了:
小電源板的輸出電壓在未開機12.6V開機後15.9v這樣正常嗎?(電容已換過,但沒原板的那麼大顆)電子材料行找的盡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第一步!!

拆......................

電漿送修會很貴嗎?大概多少摳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漿送修會很貴嗎?大概多少摳摳呢?

看狀況嚕!!

网友C:
般你補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般你補照片

對就是那兩個綠色善熱片,敲他畫質會變有時會變清晰但都牚不久,最近幾次都敲不清晰了。
感謝大大的貼圖n_092|

网友D:
維修新手.....??
主板送修吧!不然你要有設備或有植球經驗技術.
再不然就只能買新板了.
說真的電漿並不適合新手入門.
或請網上有設備的能人異士.幫忙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維修新手.....??
主板送修吧!不然你要有設備或有植球經驗技術.
再不然就只能買新板了.

是主機板故障嗎?
新版要哪買?
多少摳摳?
有大大可告訴我嗎?感恩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主機板故障嗎?
新版要哪買?
多少摳摳?

手摸 溫度 會燙手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主機板故障嗎?
新版要哪買?
多少摳摳?

高手到......
找wecan大就對了.

网友:
beer大的也是可以請教。高手雲集。有精彩的畫面了。我們等著了。

网友:
以為有(精彩)畫面
害我跑進來 真是害 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摸 溫度 會燙手嗎

重頭述說:朋友家的電視開機有蠻嚴重的雜訊,拆機110v有顆禿波燒毀,更換後雜訊改善但會自動開關機,經測量5v會降到4.3V就自動關開機,我就小電源板的電容更新n_112|,但長明街找不到一樣大的但我規格一樣喔!
換後就變這樣了n_074|
一開機就是一整片垂直線條,敲她顏色會變有時藍,有綠,有白,有時變清晰但撐不久(最近敲不出清晰了):on_096|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頭述說:朋友家的電視開機有蠻嚴重的雜訊,拆機110v有顆禿波燒毀,更換後雜訊改善但會自動開關機,經測 ...

小電源板的輸出電壓在未開機12.6V開機後15.9v這樣正常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電源板的輸出電壓在未開機12.6V開機後15.9v這樣正常嗎?

還是我再把電容換回去n_144|

楼主:
引用 楼主:
還是我再把電容換回去

我剛剛有開機半小時,摸散熱片會燙手n_1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選論壇,右方有常見問題看這裡的標題,點入有貼圖教學.

為什麼我要上傳的圖片他都說文件過大阿n_13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主機板故障嗎?
新版要哪買?
多少摳摳?

去找這家
h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17&ID2=1
它有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就是那兩個綠色善熱片,敲他畫質會變有時會變清晰但都牚不久,最近幾次都敲不清晰了。
感謝大大的貼圖: ...

那兩個綠色善熱片
用熱風槍加助焊劑補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有開機半小時,摸散熱片會燙手

主機板 和 小電源板更新就可以完修

要記的(更換地址排)
焊的話  有技術  用跳線 會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兩個綠色善熱片
用熱風槍加助焊劑補焊

撐不久 又要拆一次機(很累喔)
重植 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撐不久 又要拆一次機(很累喔)
重植 最好

大大的問題是
一開機就是一整片垂直線條,敲那兩個綠色善熱片顏色會變有時藍,有綠,有白,有時變清晰但撐不久
那不就是那兩個晶片脫焊,而且兩個晶片又不是BGA封裝

一整片垂直線條,又不是一.兩條白線,因該和地址排無關

因該先重AD板下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大的問題是
一開機就是一整片垂直線條,敲那兩個綠色善熱片顏色會變有時藍,有綠,有白,有時變清晰但 ...

就是 bga 故障  敲=震動  = 有接觸 = 良品
會關機 跟 那2顆ic有關
期待完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去找這家
h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17&ID2=1
它有賣

電漿電視有顯示但1有白色垂直線條2白霧全部請看這裡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電漿電視有顯示但1有白色垂直線條2白霧全部請看這裡啦

wecan大
提供非常贊的維修資料
各廠牌的電漿電視故障問題大都以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wecan大
提供非常贊的維修資料
各廠牌的電漿電視故障問題大都以樣

這塊 主機板
用在 很多型號機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維修新手.....??
主板送修吧!不然你要有設備或有植球經驗技術.
再不然就只能買新板了.

對啊!拆開後蓋就開始後悔了n_108|那麼多板子看到都暈了n_144|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到......
找wecan大就對了.

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找這家
h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17&ID2=1
它有賣

感謝我會上去找找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兩個綠色善熱片
用熱風槍加助焊劑補焊

哇焊功夫有待加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 bga 故障  敲=震動  = 有接觸 = 良品
會關機 跟 那2顆ic有關
期待完修

挖焊工夫不好,考慮買板子換咖妥當,免得越搞越大洞。
如果店員與主板換過有改善的話,那地址排還要弄嗎?
板子是找文星還是華升哪家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挖焊工夫不好,考慮買板子換咖妥當,免得越搞越大洞。
如果店員與主板換過有改善的話 ...

板子先(徵求一下)不然是(貴三三)
加一加 3-5千(跑不掉)  自己(定奪)
你在(北中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先(徵求一下)不然是(貴三三)
加一加 3-5千(跑不掉)  自己(定奪)
你在(北中南) ...

高雄市北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漿電視有顯示但1有白色垂直線條2白霧全部請看這裡啦

我找到方法貼圖了n_027|
這是我拍的圖

网友E:
你按一下2個ic中間
有一個小ic就是他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按一下2個ic中間
有一個小ic就是他在(作怪)

對ㄝ按它變清晰ㄝ,大大你太神了
那我是不是換個新主板就好了嗎?
按它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對ㄝ按它變清晰ㄝ,大大你太神了
那我是不是換個新主板就好了嗎?

建議您換新版子時 (加個小風扇)可以長命百歲
然維修也可以啦  (重新植珠) 看其右邊 ic 因不正常放電
造成 高溫 也有可能 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對ㄝ按它變清晰ㄝ,大大你太神了
那我是不是換個新主板就好了嗎?

呵呵呵~~~
看見他的工作室~~~~
你會看見~~~~

很恐怖的事情發生~~~

呵呵呵~~~

网友:
兩顆大ic之間的較小顆ic,可以開機前壓住,開機後看會不會正常,一段時間後放手問題會不會出現,如果會出現,大概可以判斷這邊有問題,不過新手可能無法處理,還是要送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呵呵呵~~~
看見他的工作室~~~~
你會看見~~~~

最近比較少上線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比較少上線喔

線都有上~~
但是都是另外在事~~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線都有上~~
但是都是另外在事~~
哈哈哈~~

我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您換新版子時 (加個小風扇)可以長命百歲
然維修也可以啦  (重新植珠) 看其右邊 ic 因不正常放電
造成 ...

wecan大感謝你此機已完修我有加裝14cm的電扇給他吹希望他長命百歲n_116|
拍謝已交基了忘記拍照請見諒n_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