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要找人燒BIOS該找誰?

楼主(2012-11-15):
我有張ASUS P4PE上電BIOS沒跑碼,經檢測後LPC-BIOS電路應該沒問題,
想燒顆BIOS看看是否因BIOS程式故障所引起....

CPU核心電壓、記憶體相關電壓、系統P、C、R都有了,就是不跑碼....

高雄誰有替人燒BIOS的咧?

网友A:
你不是在台北~...找 阿智 PLAY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在台北~...找 阿智 PLAYART

我在高雄啦....

對了,口愛ㄟ~~~

北橋如果有虛焊你都透過帶燈假負載確認是吧?

楼主:
我發現溫度比較高的BGA封裝晶片如果散熱不好,
日後大多會產生虛焊情況.............

网友B:
沒跑碼
可能是cpu座有問題

把板子彎一彎試看看

网友C:
我在高雄拿來給我燒吧

网友A:
台南 可以找我~免費燒~但是要我有空的時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跑碼
可能是cpu座有問題

嗯.....CPU端有壓過了,目前發現壓北橋效果比較強,
該板會POST跑一跑就卡住,壓北橋則可以完整跑完開
機。所以猜測北橋有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高雄拿來給我燒吧

感謝你~~~目前暫時先不燒了,如果板子晶片組虛焊
就超過我範圍所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南 可以找我~免費燒~但是要我有空的時候

直接找你買板子比較快啦...........

网友A:
P4 的比較是座的問體~~你檢查下CPU 座 有沒有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4 的比較是座的問體~~你檢查下CPU 座 有沒有擴孔~

怎麼判斷插座擴孔?

擴孔應該是指插座的針腳孔變大、變鬆是吧?

楼主:
我都忘記怎麼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都忘記怎麼拆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3026-1-1.html

這篇,不過很容易拆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13026-1-1.html

這篇,不過很容易拆爛啊

沒拆過怕怕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