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這樣改接可以嗎?

楼主(2012-11-15):
小弟有一台電動自行車電池是鋰電池36v10aH 電動馬達好像是360W的
想請問如果我把電池單獨拿下來將輸出的36V接到變壓器DC TO DC 轉為12V 在買一個車用的變壓器DC TO AC將12V輸出轉為110V 輸出~~供給一個110V 33W的電風扇使用~這樣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可以的話~10AH的電池大概可以讓電善運轉多久? 或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這樣接很浪費能源???

轉換過程就會消耗不少電了??

网友:
嗯~同意eson0724大的說法!
不會有人這樣改的啦~
會多花錢又沒效率呦~

网友:
110V到處多有, 為何要這樣改

网友:
真的很浪費
用鋰電36V10AH加降壓及DC TO AC變流
只為了讓風扇運轉
除非使用環境受限制,又非得讓風扇運轉
否則實在沒必要這樣使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輩的指教
因為最近迷上露營~想說夏天在野外沒有電的情況下熱的時後可以吹一下~又不想再花錢買別的~
才會想說利用現成的電池來利用~那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利用36V的電池來驅動110V的電扇嗎?

网友:
麻煩請將標題改為 -- 36V10A鋰電池與110V33W的電風扇之轉換應用.

來試算一下你說的改裝是否可行,效率好不好.

36V10A鋰電池 → DC TO DC 轉為12Vdc → DC TO AC轉為AC110V → 110V 33W的電風扇

上面這種轉換方式,其效率較差,如果少掉DC TO DC 轉為12Vdc這一段,變成

36V10A鋰電池 → DC TO AC轉為AC110V → 110V 33W的電風扇

這樣可能會更好.
找看看能否找到AC36Vdc轉換AC110V的轉換器,不然得自製.

33W的電風扇消耗電流 : Iac = 33W/110V = 0.3Aac
鋰電池的本身功率 : Pdc = 36V x 10A = 360Wdc
AC與DC的基本功率轉換 : 33Wac x 1.414 = 46.7Wdc
提供33W的電扇80%電源轉換效率之功率 : 46.7Wdc / 80% = 58.4Wdc
多加20%餘裕功率 : 58.4Wdc x (1+20%) = 70Wdc

36V10A鋰電池可以供給110V33W的電風扇時間 : 360Wdc / 70Wdc 5.14 hrs.

以上之估算值,會因為所使用的DC To AC轉換效率而變動.
因為一般是用PWM做轉換,所以整體輸出電流還要再降低.

网友A:
直接36v轉AC110v就好....
買不到就訂製!
風扇也可以用直流風扇!
不一定要用AC1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36v轉AC110v就好....
買不到就訂製!
風扇也可以用直流風扇!

對啊,風扇也可以用直流風扇.
再加個PWM,還可以調風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