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S3001AM 無電源

楼主(2012-11-15):
此機接電後電源燈不亮按下按鍵一樣沒有指示燈,畫面也沒有,以後為各接點電壓由上往下標示,還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迷津,謝謝

紅框處由上往下各接點電壓0.0855
0.0825
0.9170
12.234
12.234
12.234
12.234
0.080
0.080
0.080

藍框處由上往下各接點電壓
0.0819
0.0795
0.0025
0.0025
0.0020
0.0020
0.0025
0.0020
0.0025
0.0025

紅框處由上往下各接點電壓
5.097
0.9136
5.116
0.031

藍框處由上往下各接點電壓
3.318
0.030

网友A:
斷開電源板的紅藍排線,單測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開電源板的紅藍排線,單測電源。

五燈大大,我斷開電源板的紅藍排線後量得電壓幾乎是一樣差異性不大,沒有明顯的不同,不會超過正負0.5V,120電源正常有進來

网友B:
先確認是主板壞.還是電源.
這片主板故障有電源不亮燈.
維修要小心送錯電.主機板直接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確認是主板壞.還是電源.
這片主板故障有電源不亮燈.
維修要小心送錯電.主機板直接燒! ...

謝謝大大指引,有查詢過之前正一大大POST的文章,但這塊電源板和正一大大的電源不同板子,小弟不是很確定是電源板故障還是主板故障才上來請教大大,不過目前比較傾向於電源板故障

网友C: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指引,有查詢過之前正一大大POST的文章,但這塊電源板和正一大大的電源不同板子,小弟不是很確定 ...

電源板,單板測試,12V給它降壓至5V,後加到ON/OFF點,後測量是否有24V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板,單板測試,12V給它降壓至5V,後加到ON/OFF點,後測量是否有24V電壓

謝謝正一大大指引,但小弟不懂該如何降壓至5V加到ON/OFF點,可否請大大指引說明一下,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正一大大指引,但小弟不懂該如何降壓至5V加到ON/OFF點,可否請大大指引說明一下,謝謝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0183_3k6_376179435
這個就可以了或是(穩壓7805應該也可以沒有試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639290422&ali_trackid=2:mm_14507416_2297358_8935934:135307018 ...

假負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負載用??

不是...此電源板, 待機電壓12V, 要電源板,單板測試,12V給它降壓至5V,後加到ON/OFF點,後測量是否有24V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

這個像灌水的回文ㄝ????

問題還沒有獲得解決喔???

网友:
如果覺得很麻熕,教一步,找個dc5v左右的變壓器,找個數十歐姆的電阻,接在變壓器+,電阻另一端接到到電源板on/off(要記得把原本主板過來的on/off接線解除掉),負端焊到接地,就可開啟電源電路,量測各組電壓(如果電源板是正常的話)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點,目前已解決此故障現象,但又發現高壓板上的其中一個高壓線圈包壞了

网友:
奇怪,怎麼電源模組的 5V 沒出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