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GF191驅動板零件一問

楼主(2012-11-15):
請問這到 4KA17-18這顆左角0V 中間1.9V 右角3.2V想這顆是要1.8才對,想請問可以用1117-1.8代替代嗎

楼主:
請問大大可以找到4KA17-18的DATASHEET嗎

网友A:
依數據看起來沒有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數據看起來沒有壞啦..

大大怎麼判斷的呢~我是想中間那支腳測1.9,好像正常是要1.8~我現在還有畫面只是每個字都被切~如果圖~高壓板電壓12v都正常

网友:
1.8與1.9v只是一線之間 看作測量誤差也無妨 是指1117-1.8那一個元件沒有壞..
能否讓大家看一下整個畫面的圖..

楼主:
機器在公司~沒帶回來~只是沒方向~想差0.1就先換看看

楼主:
用1117-18替代後畫面回復正常了~但奇怪的是有插訊號線才會有電源與畫面~沒插就什麼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