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平板無法解鎖 [已解決]

楼主(2012-11-15):
手中有一台對岸的7吋平板,品牌是 "" MID android ""

出現解鎖圖形出錯次數過多

到輸入gmail的帳密

但帳密忘了

就連要回復原廠出廠值也沒辦法

因為找不到reset孔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解

网友A:
一、手機連上電腦,手機應該都有開USB偵測在選擇僅充電
二、下载附件adb解壓縮到電腦C:\。(即c:\adb\里面有4个文件)
三、開始執行 ~cmd确定。在DOS窗口下輸入命令如下如下命令,每输入一行必須按ENTER一次

要開始了喔~~~~~~~~~~~~~~~~~~

cd c:\adb\                         (注意cd後面留一空格)
adb shell                           (注意adb後面留个空格)
su
cd /data/system/                (注意cd後面留个空格)
rm *.key                           (注意rm後面留个空格)
exit
exit
adb reboot
exit

以上動作完成後 手機會自動重新開機 開機後 就會恢復原來的設定嚕~
檔案下載!w w w . b ox. com/ s/7b6p u7ike fkjchh ewkzc
麻煩將空白刪掉!
轉帖自apk論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手機連上電腦,手機應該都有開USB偵測在選擇僅充電
二、下载附件adb解壓縮到電腦C:\。(即c:\adb\里面有 ...

也適用平板嗎?
明天來試看看...

先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適用平板嗎?
明天來試看看...

不好意思~我沒有用過!
就指令來看!是只會將密碼去掉~因該不會刪掉個人資料~您的google帳號密碼都忘記了?不然可以用查的呢~~

网友B:
有的平板在系統設定選項裡,有個「回復初始化」或「回復出廠預設」,
可以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平板在系統設定選項裡,有個「回復初始化」或「回復出廠預設」,
可以試試看。 ...

這個沒用.一定要重新刷機.才可解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沒用.一定要重新刷機.才可解鎖.

有沒有辦法用硬體的方式
回復到原廠值?

就拆開拔電池之類的

現在連 Android usb 驅動都找不到

要怎麼刷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沒有辦法用硬體的方式
回復到原廠值?

除了重新刷機.別無方法.

网友:
在關機狀態下,經由特定的組合按鍵,可以進入recovery模式,裡面有Load Factory Default可以選~
另外,我不知道樓主的平版是否為A10,如果是,應該不會太難找到驅動。
樓上提供的ADB指令,因為要su..所以只有在ROOT過的平版才能用~
但是如果可以找到驅動程式,可以嘗試使用
adb shell reboot recovery
看看能不能進recovery模式,可以的話,就可以處理了~

另外,建議提供型號,光只有平版的品牌,不太容易找資料~

网友:
試著試看看,按下BACK+POWER不放來開機~
或是MENU+POWER來開機~
看看會不會進入RECOVERY模式~

楼主:
我看的字樣只有 "" MID android ""

說明書中 也只知道 android 4.0版本

其他資訊都沒有...

補盒子圖

网友D:
試試看按住音量-或+其中之一然後再按開機鍵(音量-或+其中之一不要放開)
看看能不能叫出工程模式還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看按住音量-或+其中之一然後再按開機鍵(音量-或+其中之一不要放開)
看看能不能叫出工程模式還原

如果按住音量-或+
再按電源就沒辦法開機

今晚試如果不行就要花800元請通訊行處理了

网友:
這個方法行嗎??
按下BACK+POWER不放來開機~
或是MENU+POWER來開機~
看看會不會進入RECOVERY模式~

楼主:
完成,收工

感謝 小蟲弟 大大
給的指令
真的有用

重點是驅動,找好久了...
但是找到不能用
還是要找別的來整合

呼...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收工

感謝 小蟲弟 大大

恭喜恭喜!解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