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國際Panasion電視遙控器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2-11-16):
這兩隻國際Panasion遙控器.一支是全無反應.一支有部分按鍵無法控制.

先來看看這支.聽主人說這支是原廠隨機的遙控器.
這支的故障狀況是全無反應.

第一步當然是先拆殼了.

順便目視一下遙控器損壞狀況.

顯然這以前裝過鹼性電池.機板有腐蝕現象.

很少看過這型號之振盪器.

這發射二極體怪怪的.先以其他發射二極體代換看看.

賓果.果然中獎了.
那就直接焊上機板.

測試看看.所有按鍵功能.

已經恢復正常.兇手就是這顆發射二極體.

另外這支遙控器是主人的預備機.
故障狀況是有小部份按鍵無法遙控.

這也是多功能萬用遙控器.

當然第一步也是拆殻.

便宜貨當然品質就有差別了.
連這導電橡膠阻抗都普遍偏高.

印刷的導電石墨也厚薄不均.

這邊根本都不導通了.

飛線解決.
另一按鍵點之導電石墨.竟然一摸就掉.
只好自己製作導通點了.

套上導電橡皮.

先測試看看.

沒有問題.

組裝機殼.
全盤測試.

真不好意思.就這樣不小心就把這兩支遙控器解決了.

网友:
維修費起碼要收400元n_006|通常一般店家都拒修n_136|

网友A:
按鈕導電橡膠也沒有料件可以更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鈕導電橡膠也沒有料件可以更換啊?

拆廢料或貼導電膠布解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廢料或貼導電膠布解決.

G大~

你有沒有碰過按鈕導電橡膠與PCB之間有黏黏情況過?

我家那隻三菱TV的遙控器會黏黏的,導致接觸不良...

須經常拆開用去漬油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大~

你有沒有碰過按鈕導電橡膠與PCB之間有黏黏情況過?

導電橡膠變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大~

你有沒有碰過按鈕導電橡膠與PCB之間有黏黏情況過?

橡膠不透氣會生水

网友:
看來英雄所見略同~~~那塊按鈕橡膠皮得換掉了

网友:
那個紅外線測試訊號
感覺不錯的樣子

紅外線測試模組有辦法自行diy嗎?

另外團購的 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可以當 紅外線遙控器測試器 用嗎?

网友:
不錯的維修分享
遙控器壞了還真麻煩,有的還找不到咧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