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壓取樣電組,業界最多由幾顆組成?

楼主(2012-11-16):
例如12v的輸入,我們要取樣6v則用1k+1k的電阻即可完成。但12v要取樣到5v3,你會發覺材料行的電阻都是整數值沒辦法2根電阻分壓取樣到我們需要的阻值,假如真的要一絲不差分壓取樣我想要5根電阻以上跑不掉
1、例如充電電壓控制,要有一定精確度,業界最多由幾根電阻完成?是一絲不差還是最後仍有幾%不準?
2、smd元件我想可跟廠商訂製阻值,請問一次最少訂購量是多少售價約幾元?例如我要10.3741234234k的電阻,則廠商能製作的電阻為小數點後幾位?
--
以上問題請問各位賢德,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我想真的要求精度就該用vr然後定時矯正
不然你的電阻就算是ppm等級的都沒用吧

网友:
新選擇與問題相對應的版區發問,否則都將增加管理人員版務的負荷,造成版主與我的困擾。

敬請配合!

网友:
1.電阻在製造時就會有誤差.
2.文中所述"10.3741234234k的電阻"就算製造出來,恐也無儀器可測試.
3.一般要得到較精準且穩定的電壓源,除了須使用標準電壓源產生器(Ref. Volt IC) ,再配合大電阻阻串聯小VR阻調整來獲得.

网友:
1.在電路設計階段應就功能及價格考量精確度.
2.就精確度測量時所需的量測儀表價格而言例3位半電表需NT400.每增加一位價格約需為4倍,目前業界最高為8位半電表(此也針對DCV所列,其餘電量-ACV,I,R 準確度更低),估算其採購價格為400*4*4*4*4*4=400,000.

网友:
為何一定要堅持5.3V?取樣如果用ADC0804或單晶片,通常在0-5V間作取捨即可,
一定要2顆電阻的話,12V可以分壓至4V(2K+1K),程式再配合即可。
至於詳細數值,請自行拿捏。

楼主:
1、但像手機充電器這不到1元鎂的東西,出廠前vr校正人工費很貴,我想最終售價20鎂的產品都不可能人工vr校正,它們怎麼解決這問題?
2、例如充電電壓控制,要有一定精確度,業界最多由幾根電阻完成?是一絲不差還是最後仍有幾%不準?
3、smd元件我想可跟廠商訂製阻值,請問一次最少訂購量是多少售價約幾元?例如我要10.3741234234k的電阻,則廠商能製作的電阻為小數點後幾位?

网友A:
手機電池一般3.6v锂離子電池
最高充電限制4.2v
標示於電池上
並不需要太精確的充電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但像手機充電器這不到1元鎂的東西,出廠前vr校正人工費很貴,我想最終售價20鎂的產品都不可能人工vr校正 ...

你到底在固執什麼?業界通常基於成本的考量,材料及電路都盡量簡單化,
也就是說為了節省成本而犧牲掉精準性,但誤差是在可接受範圍且不影響電路運作。
有10.3741234234k這種電阻嗎?你試著用訊號產生器調一個60.0000000000Hz看可不可以調得出來。
電阻通電後又會發熱,阻值又會變化,即使你有10.3741234234k那又怎樣,還不是變來變去。

网友:
其實我覺得你應該從基本的禮節做起,在網路裡問問題與你在日常生活中問題是相同的,就算你跟別人問路,也應該要先說"請問......",不管對方的答案你是否滿意也該回應並說聲"謝謝"。

注意一點小禮節會讓你很快適應一個新環境。

网友B:
本來這篇文章我是沒在看的,畢竟維修不一定要懂這個。

我忽然想起以前一位電子大廠老總以前帶人的經驗。說,有下屬反應東西開發不出來是因為晶片廠生產的元件不夠好。老總解說後,下屬並不接受。後來老總火了,就大罵:反正晶片不會講話,怪它就對了,是嗎??
同理也就是說:『反正什麼理論都有,一切都推到理論就可以了!!』
還有,反正理論也有,只要你找得到蟲洞就可以回到過去了~~~問題就是在弄不出來啊!!

現實的世界還是用現實能處理的方式來解決,不要帶入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或做法,這樣比較能解決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來這篇文章我是沒在看的,畢竟維修不一定要懂這個。

我忽然想起以前一位電子大廠老總以前帶人的經驗。說 ...

說白一點就是閉門造車?

如果我們整日對著冰冷的儀表,電腦打字,只會對電腦自言自語也就罷了.........

但是當你面對一群和你都不相識的無限空中的人際,卻是不懂的如何面對,
那麼讀再多的書,做再多的研究都是枉費,因為人際關係的學分就不及格!

就如管理員老大說的向別人問路,連『請』 和『謝謝』都不會表達的人,
給人的印象是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楼主:
謝謝各位回答,問題簡略是說
1、假如我開給顧客成品spec是1%,則分壓取樣電阻造成不準,a/d取樣也會造成不準…。1%是要求spec,則取樣電阻造成的誤差一般業界容忍多少%?業界最多由幾顆組成?(smd電阻也不貴)
2、訂製特定阻值電阻那麼難嗎?這不是很常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白一點就是閉門造車?

如果我們整日對著冰冷的儀表,電腦打字,只會對電腦自言自語也就罷了.........

這一篇就必要一定要再回一下了。。。。

他已經有改了。已經從善如流,很好。。。。
(不用也不能再責難下去,已經比那些死要面子又不肯改的人好很多了)

网友:
這是態度問題。

网友:
感覺不到!

有些人的回應好像是不存在的,因為這些答案不是我要的,所以忽略掉了,

不過至少有作用了就好.........

以樓主發的許多帖,嚴格來講並不太適合本論壇以維修為主的理念,
所以才有版友有對樓主的發文有 RD 的質疑.........

网友:
本來一直想讓這種事自然消失,不過即然都己提出了,
且just4elect大大你也有所改善,那麼請just4elect大大你也必需稍作一些改變

有些話是自今年2月以來一直想說但又不太想指明的事

自今年2月以來just4elect大大你的發文都是為射後不理
以要求解答方式直接詢問問題,然後就當沒事發生,

但這里的各位大大並非just4elect大你的員工或下屬
至少除了"請問"外,還有要請just4elect大你至少能對有答覆的大大們能有些回應
不管是否是你想要的答案,那也是別人的善意回答

而不是看了答案就當成是應該的,
現在just4elect大你能聽進其他大大的建言,實在是好事
但也麻煩just4elect大大你以後也能在每次發文後對有所答覆的大大們能有些許的回應

問的回題內容範圍有點亂,很像是剛進社會或是剛進另一個領域工作的人
因為連個pcb怎麼洗可不是一般久作RD的人會問的問題
單純發發勞騷而己,麻煩just4elect大大你能見諒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回答,問題簡略是說
1、假如我開給顧客成品spec是1%,則分壓取樣電阻造成不準,a/d取樣也會造成不 ...

1.就取樣電阻誤差而言,應選擇<0.5%.
2.但電路的整體誤差並非僅來自電阻誤差,還有輸出電壓自身的誤差,及其他無法預估的誤差來源.
3.問題是你的產品價格要求便宜,卻又需極其精準,在不使用VR情況下,真只能期待奇蹟出現.

网友D:
業界兩根, 業餘三根
山不轉人轉, 只有輸入電壓可動手嗎
電阻要定到比 0.1% 更高的精度會貴死人
電路其他地方沒有對應到同等級的精密度也是白花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機電池一般3.6v锂離子電池
最高充電限制4.2v
標示於電池上

低成本還是用TL431阿,電壓比較器不難上也不貴阿

网友:
5.3V Vref 何不用稽納或是其他Vref IC
要成本便宜選用電阻誤差要是到0.1%
我想也不會比稽納或是Vref IC還便宜...

网友:
底下為節錄TL431不同等級之誤差規格:
Reference Voltage Tolerance at 25°C
− 0.5% ...B Grade
− 1% ...A Grade
− 2% . . . Standard Grade
也就是說最重要的元件為基準電源產生器(如TL431),若本身選用的誤差若已超過1%,那選用高規格電阻也於事無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業界兩根, 業餘三根
山不轉人轉, 只有輸入電壓可動手嗎
電阻要定到比 0.1% 更高的精度會貴 ...

沒錯沒錯,某些時候電路上的精度是相對的,山不轉路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