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965GM-S2 BIOS故障維修

楼主(2012-11-16):
這是客人送修主機內的,主板是技嘉的GA-965GM-S2 (iG965+ich8)
未期的症狀:開機相當不穩,時常開不了機,小姐氣得快爆了

剛到我手上也是,經多次嚐試後,終出現了如下畫面:

好在主機板…說話了

接下來動工了…
先檢查BIOS的規格

查編程器有支援,可以動手拆下、燒錄軔體程式

再焊回BIOS,裝好開機測試 (好加在晶片沒壞,祇有程式掛了!)

沒問題了,裝機收工

网友:
恭喜Lianyich大完修,遇到BIOS故障我也沒輒,只有拜託大大囉!

网友A:
Lianyich大大,我如果要拆BIOS是用熱風槍吹下好,還是烙鐵拆銲比較好?

网友:
用刀頭烙鐵就很好處理,這種比貼片式的PLCC32好處理太多了.......話說2個多月前我也有買1台編程器,現在根本就不怕刷BIOS的問題(915系列除外......)

网友B:
雖然說重新燒錄BIOS後正常
但是對於之前的不穩狀態?
有沒有可能是記憶體不穩定造成的?

這塊除錯卡蠻奧妙的啊,上面還有ROM,可以更新?

网友:
恭喜完修..撿到軟的..不然就有的察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anyich大大,我如果要拆BIOS是用熱風槍吹下好,還是烙鐵拆銲比較好?

那要看個人的技術而定。
此例的BIOS是SOP封裝,
我是以熱風槍拆焊,要注意:以防熱貼住週邊小元件(如圖4)。
焊回用烙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說重新燒錄BIOS後正常
但是對於之前的不穩狀態?
有沒有可能是記憶體不穩定造成的?

您說記憶體不穩定問題,其實我也假設過
但它開機就無法動作,有畫面時BIOS會亂跳,有時會找不到硬碟…
試過很多次,直到圖2畫面出現…
這是我一個月前維修拍的照,當然主機事主還在使用中。

网友:
咦~這主機板沒雙BIOS啊?

燒好就好~~對方又省一筆拉

网友:
技嘉的好奇怪,都壞BIOS.
問題卻不是晶片壞,是只要拔下來重燒就可以...有誰可以解答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 =?

网友:
這部分通常是電力異常造成BIOS資料錯亂  硬碟有時抓不到 可以優先刷BIOS 再確認問題  極少遇到BIOS ROM 掛掉的  大多重燒就OK

网友C:
BIOS發生異常,AWARD有放一段boot,它可以用來做修復,它會從磁碟片或硬碟去找檔案

以前有發生過,將製作好的磁碟片用來開機,它就會繼續跑下去更新,硬碟應該也行

這邊有
http://electronmania.blogspot.tw/2011/01/bootblockbios.html

不過以我的印象有點不太一樣,有的說要連同放執行檔,有的是只放BIOS檔,

畢竟10年前遇到的都快忘了,現在比較少遇到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發生異常,AWARD有放一段boot,它可以用來做修復,它會從磁碟片或硬碟去找檔案

以前有發生過,將製作 ...

此板的BIOS內有一選項,可自動將軔体拷貝到硬碟存放,如遇軔体故障時,即出現圖二的畫面。
但我遇到畫面的就這麼一次,還剛好拍完照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拆下BIOS,重燒錄軔体的原因。

网友:
這個問題我今天碰到...

說要找BIOS image file...

放了光碟硬碟行動碟都找不到...

換了記憶體就好了...

网友D:
請問您那八腳bios,是直接放在原本的座上就可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您那八腳bios,是直接放在原本的座上就可以了嗎?

e851102大:我們上次團購時,不是有多買一個壓式SOP20轉座 (數字代表腳數),
這個SOP20相容於SOP16、SOP8, 那本例的BIOS即是SOP8:

您的疑問,感覺好像沒用過的樣子。沒關係,來這裡的目的就是要學習的

以下看圖操作

1、把轉座插在座上,向下靠齊,注意第一腳是在左上方

2、本座是壓式的,用時先用手壓下,再放BIOS(注意第一腳是在左上方),放手就夾住

3、再來就是編程器的燒錄…

講解完了,謝場

网友:
呵!原來這個座就是用在這種bios上,真是的,又麻煩lianyich大了,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