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要買"機王"?Dell® TrueMobile 1170 Wireless Base Station

楼主(2012-11-16):
前幾天陪老闆去倉庫那裡拿東西,原本要找雄爸爸的大功率電源供應器,不過電源供應器沒找到,卻找到了有"古早味"的無線路由器,老闆說那堆都是"機王"。

這台也是大有來頭,是Intel專案做的,有兩支外接天線,大小約 185mm*240mm,使用5V/1A的變壓器,我拿了一台回家試,但是臨時找不到5V變壓器,所以先放在一邊。

這台只有一個WAN跟一個LAN,也就是只能接一台有線的,要擴充還要經過HUB,老機器的速度不能跟現在的AWRT-600N比,但是這耐用度絕不是一般家用品能比擬的。

不要求速度的話,也適合拿來玩一玩,當古董還嫌不夠,有興趣下次再去拿幾台回來。

這台價錢在露天有人賣到1000元,不過他應該是賣不出去的,我再來問老闆這台要賣多少錢。

网友:
正「機王」無誤!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到802.11的a還是b吧!
耐用度!?
要老大把她脫光光之後,
讓我們好好的「一探究竟」一翻才行啊!

网友:
http://www.ebay.com/itm/Dell-Int ... ation-/350535367029

ebay上的

The Dell® TrueMobile™ 1170 Wireless Base Station is an 802.11b wireless access point with a built in Internet router. With a connection to a cable or DSL modem, the Base Station can give both wired and wireless computers simultaneou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The Base Station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functionality. Use as a wireless hub to connect wireless computers for file and print sharing. Use as an Internet router to connect to a cable or xDSL modem providing Internet connectivity to wireless computers
The firewall features included in the Base Station control Internet access and protect your network. Also can function as an Ethernet bridge which connects to an Ethernet hub, extending Internet connectivity and sharing to wired computers
The Base Station supports up to 252 clients. Up to 16 of the 252 clients can be wireless. The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 feature allows 64 clients to simultaneously communicate out to the Internet
The built-in Ethernet wireless access point runs at 11 Megabits per second (Mbps), and the LAN (wired) port runs at 10/100 Mbps
The maximum distance between the Base Station and each computer is 300 feet. This distance may be less depending on your environment

网友:
我將60333tim提供的部份,大概翻譯了一下,希望有興趣了解的人可以看得懂,若有更好的翻譯,也請貼出來.

Dell(R)的TrueMobile(tm) 1170無線基地台是一個802.11b無線存取點具有一個內建的網際網路路由器。連接到電纜或DSL Modem(調制解調器),基地台可以提供有線和無線兩種方式讓電腦同時存取網際網路.

基地台提供了廣泛的功能。其使用就像是一個無線集線器,無線連接到電腦的檔案和列印共享功能。使用就像是一個網際網路路由器連接到一條Cable(電纜)或xDSL Modem(調制解調器),提供網際網路連接到無線的電腦.

防火牆的功能,包括在基地台控制網際網路存取並保護您的網絡。也可以作為以太網橋,它連接到一個以太網集線器的功能,延伸網際網路連接和共享到有線的電腦.

基地台最多可支持到252個客戶端。 252客戶端中的16個可以是無線的。網絡地址轉換(NAT)功能,允許64個客戶端同時與網際網路連線.

內建的以太網無線存取點運行在每秒11兆位(Mbps),和運行在10/100 Mbps的LAN(有線)連接埠.
基地台和各電腦之間的最大距離是300英呎。這個距離可能少但可以根據您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