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這台LCD是怎麼了?畫面有凸出的條狀!

楼主(2012-11-16):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這台LCD是怎麼了?畫面有凸出的條狀!
如圖:

是因為內部撞擊嗎?還是外部撞擊?還是自然變質了?還是長蟲了?還是異形入侵!?

謝謝謝謝!

网友:
你把外星人的變種生物養大了!!

网友:
拆開背光模組看看.答案就在裡面.

网友:
還以為在看顯微鏡

网友:
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情形,背光模組拆來看看吧

楼主:
由於這是線上的機台,不能說拆就拆的,有廠商要歸責的,
所以,這應該不是外力所為的,這應該是能確定的嗎?
如果不是外力所為的話,那就要廠商歸責修復了!
所以故障品也不會到我的手上來的啦!
如果到我的手頭上,一定發篇詳盡的拆解文!

网友:
有點噁心~好像長蟲
會動嗎

网友:
這是lcd的什麼地方,也許在組裝時有雜物侵入•

网友A:
很像是蟲卵~~~在背光裡面~~

网友:
異形入侵,它再跟您報大樂透的號碼.

网友:
LCD??這是白的??感覺好像在背光~是不是已經拆開了??

网友:
大家好想知道答案!!
裡面到底是什麼東東

网友:
全球10大未解之謎要增加一個了

楼主:
關於後續,這張完整圖片已送去廠商的維修中心去研判了,
所以,後續是怎樣我目前也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像是蟲卵~~~在背光裡面~~

+1
有可能
我遇過螞蟻、小強、織蛛…

网友:
好噁心~一整個雞皮疙瘩不過也想知道答案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