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煞車尾燈吃AC電??!

楼主(2012-11-16):
今天發現剎車、尾燈故障了於是去機車行換燈泡,過程中聊到現在
小朋友喜歡改裝LED,話鋒一轉替我施工的師父說"你這車不適合改
LED",我驚訝的追問"何出此言?!",師父說"你這煞車尾燈吃AC電,
LED會燒掉"..................

此言一出讓我滿頭霧水,我記得我的車是單相AC的電仁,AC輸出給

頭燈使用,另一路經整流穩壓後作為充電系統、其他附件電路使用。

除了頭燈使用AC之外,其他均使用DC12V才是阿....

煞車燈引擎不啟動都會亮....DC沒錯,尾燈吃AC.....??

网友:
引撆未啟動,煞車燈會亮,應該是 DC 吧
沒有必要未啟動,就弄個 DC → AC 來浪費電…

如果真的是 AC 供電,要改裝 LED 也應該不是問題吧(整流、濾波、穩壓…)

网友:
很好奇~~你的是甚麼車 ?

网友:
就算是AC供電不必整流LED還是會亮不會燒掉

楼主:
我找到答案了~~~~主要是師傅語意不清所致

你這煞車尾燈吃AC電...........
他這樣講其實有點含糊,剎車燈泡內有兩組燈絲,
一條是剎車燈(剎車就亮)一條是所謂的尾燈/牌照燈
(啟動引擎後打開頭燈開關才亮)..............

剎車燈不用發動引擎就會亮代表剎車燈迴路用電瓶的電(DC)
,而尾燈<牌照>要發動引擎開啟燈光開關才會亮,用的應該
是AC沒錯,與頭燈系統同一迴路..................

完整的意思是...............那師父指我的車是單相AC發電的,
大燈、尾燈(牌照燈)是同一迴路,不適合改剎車尾燈啦,LED
燈會壞掉。
如果是現在噴射引擎的車它們大多採用三相AC發電,全車使用
DC迴路比較適合.............

我想他的意思是這樣子....................我車是YMT的SV啦

网友A:
我記得老師說過發電機發出來的電是dc的電
是我記錯還是老師騙我
但我覺得煞車燈要改led應該可行
只是配線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老師說過發電機發出來的電是dc的電
是我記錯還是老師騙我
但我覺得煞車燈要改led應該可行

目前汽機車的發電機都是AC發電機,經過整流器整流限壓成DC12V給車上
電系、設備使用,機車方面有分AC點燈、DC點燈系統,怎麼分辨?..........

如果你的機車在沒發動引擎的情況下可以點亮大燈(像汽車)就是DC點燈系統
,反之就是AC點燈系統。AC點燈系統是指發電機輸出分兩路,一路經過整流
器整流輸出DC12V給充電系、部分燈光系統使用,一路未經整流給頭燈系統
使用..........

五期環保標準之前的化油器引擎車有些用AC點燈有些用DC點燈,五期環保的
車因為燃料系統改成電子噴射,該系統需要比較穩定的電系,因此噴射的車
電系全部改為三相AC供電全車整流DC使用..........

网友B:
SYM 新高手就是AC尾燈,所以引擎沒發動,夜間行車燈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M 新高手就是AC尾燈,所以引擎沒發動,夜間行車燈不會亮

這樣啊~~~~

AC點燈的好處就是不怕粗心人忘記關掉大燈耗掉電瓶
電力.....壞處是大燈燈光可能不是很亮...

网友C:
AC點燈的壞處是在夜間引擎發不動時大燈燈光不亮.在暗夜路上推車就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點燈的壞處是在夜間引擎發不動時大燈燈光不亮.在暗夜路上推車就慘了!

跟你請教AC點燈的問題..........

AC點燈系統跟發電機是幾相發電機有關嗎?

我感覺好像不相干喔~~~純粹是電路配置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請教AC點燈的問題..........

AC點燈系統跟發電機是幾相發電機有關嗎?

AC點燈 是吃發電機的電 轉速越高才會越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請教AC點燈的問題..........

AC點燈系統跟發電機是幾相發電機有關嗎?

完全絕對沒關係,一般來說3相發電電流比較穩定充足,多裝有的沒的比較不會不夠電

网友:
紅線就是尾燈電流流向,起點是交流發電機

原檔24MB DOC檔,傳不上去

网友:
贊一個! 第一次看到如此詳細的配電圖!!

楼主:
嗯~~這我知道,大燈與尾燈同一個迴路.......

噴射系統的車全部都是三相DC供電系統了.....

网友D:
跟你請教AC點燈的問題..........

AC點燈系統跟發電機是幾相發電機有關嗎?

我感覺好像不相干喔~~~純粹是電路配置的問題
應該說單相整流------主要都配AC點燈--這樣可減少整流器的電流減少成本--------不開燈一般也用電阻排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請教AC點燈的問題..........

AC點燈系統跟發電機是幾相發電機有關嗎?

知道了....用水泥電阻當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