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S5000(S5A)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2-11-16):
這台故障的Asus S5000(S5A)筆電,網拍買的,賣家沒特別說明故障原因,沒測試只當故障品標....收到後
,覺得12.1"的筆電還滿小一台的~~

問題來了..插上變壓器後,變壓器的LED一直閃爍~~知道問題在哪,就好處理了...拆掉鍵盤,狀況還是一
樣...LED還是一直閃..

還是要拆機才能確定問題點...大卸八塊囉~~~

NB主機板型號....S5A V2.0

供電源頭已經短路囉....

CPU Vcore供電電路沒發現有短路現象..

旁邊給mos用的濾波電容4個全都呈現短路...

這附近幾個電感,只有圖片中的對地阻值偏低,,先不理它,處理短路完如果還不能開機.再來解決它~~

北橋旁邊也有一顆電容對地阻值偏低..一樣先跳過~~

靠近充電池接頭的位置也有一個電容短路..但是跟它方向相反的鄰居卻沒有..用歐母檔量這兩個電容
的內阻,結果兩者相差非常大,一個天,一個地..應該就是這裡了..老鼠屎.....拆了它~~

果然沒錯...拆下後,幾乎沒啥阻抗......

再插上變壓器,原拆掉電容的位置還沒補零件上去..LED呈恆亮狀態,短路故障排除

故障的電容...........15uf/25V

挖東牆補西牆,從故障主機板找來相同規格補上去..焊得還算能看......

裸測一下...開機畫面出現了...可以裝回殼去了~~

都裝好了..完工~~

跑一下mini XP試試~~

完修..先前有提到那個兩個對地阻值偏低的地方,個人覺得還不到短路的程度,所以沒去理它,能正常開機
的話,那應該就算正常,通常有帶內顯的北橋,對地阻會較低些

                                              Asus_S5000(SA)_點位圖.rar (160.33 KB, 下載次數: 116)

网友A:
恭喜John大完修,會修的就是寶,不會修的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John大完修,會修的就是寶,不會修的是.............................................................. ...

"賣啊捏共"~~~多看看,多思考...一定會進步的...

网友:
挖賽.....真懷念
我的S5200N已經放在牆角機灰塵4年了...
還是好的,只是電池2個都不能續電了....
這RAM 超貴的,最大也只有512M+內附256M...
當時這台剛出的時候還真的挺拉風的......

网友:
真是精彩 對我這外行菜鳥來說 甘恩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