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瑞軒42吋工廠模式?

楼主(2012-11-16):
曾提問過可能沒圖沒真象,補上圖願舊雨新知各大,不吝指敎!
問題是按鈕7個全新線路查過無誤,上下選台按無效,遙控器所有功能都正常,也是只有上下選台按無效。

网友A:
因該部會是按鍵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該部會是按鍵壞了吧!!!!

按鈕7個全新,換後測試好的

网友B:
試試看進manul後,2489
還是4398!
不確定,加減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進manul後,2489
還是4398!
不確定,加減試試!

gamepower68 大
我試了進manu→0489 - 9489
還試了進manu→0389 - 9389
我試了進輸入→0489 - 9489
還試了進輸入→0389 - 9389
答案揭曉   失敗! 還是謝謝!

网友B:
聽說,進選單後,按2489(<-----這是它家的股票代號,沒記錯的話),就可以進入了!
還是說po個osd畫面讓大家看看!

网友C:
依照機型不同,應該有3種方式可以進入...

方法一:
1. 關閉電視
2.按住電視上的 [CH +]和[CH -]不要放開.
3.然後按電視上的電源開關[POWER]開啟電視.
4.放開[CH +]和[CH -]按鈕.
5.按遙控器上的[MENU].
6.這時應該會顯示出正常目錄畫面,但是會在目錄右下方多出一個 "F" 字 (表示工廠模式).
7.按壓住[MENU]按鈕幾秒鐘.
8.Service Menu就會出現.

方法二.
1.關閉電視.
2.按住電視上的 [CH +]和[CH -]不要放開.
3.然後按電視上的電源開關[POWER]不要放開.
4.三個按鈕都不要放開幾秒鐘.
5.按遙控器上的[MENU].
6.這時應該會顯示出正常目錄畫面,但是會在目錄右下方多出一個 "F" 字 (表示工廠模式).
7.按壓住[MENU]按鈕幾秒鐘.
8.Service Menu就會出現.

方法三.
按壓住遙控器上面的[EXIT]按鈕3秒鐘然後放開.
然後按遙控器上的[1] [2] [3].
按[EXIT]離開.

如果上面幾種方式都不行,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說,進選單後,按248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照機型不同,應該有3種方式可以進入...

方法一:

carl0804 大,測試報告
方法一:
1-3按電視上的電源開關[POWER]電視無法開啟,沒反應。
方法二
1-5按電視上的電源開關[POWER]電視無法開啟,沒反應。
方法三.
按[EXIT]按鈕3秒鐘然後放開.按遙控器上的[1] [2] [3],結果是 123ch

答案揭曉   殘念! 謝謝!

网友D:
請問有找過menu裡有沒有按鍵鎖

或遙控器上有這個功能嗎?

或者試試menu裡的reset

要不然找找使用手冊有無解除按鍵鎖的方法了

再不然重新掃台看看= =死馬當活馬醫(可能台數固定一台造成問題之類)

另外遙控器確定是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有找過menu裡有沒有按鍵鎖

或遙控器上有這個功能嗎?

long大 感嗯!
我目前是用全新萬用遙控器,也借過原廠遙控器看過、試過,menu裡沒有按鍵鎖也沒有這個功能。

我試menu裡的reset 也是無效。

這電視是二手的,所以沒有使用手冊,至於有無解除按鍵鎖的方法,那就?

原廠也說重新掃台就會好,但我掃過 n 次了也是無效。原廠說若還不行就要送回原廠,機板換新

遙控器確定是好的,全新

网友:
或許調諧器壞了,所以掃不起來。

不然用選台器加減看也行= ="

能省則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