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NA-90ET洗衣機軸心請益[已完修]

楼主(2012-11-17):
家中國際牌 NA-90ET 9KG洗衣機軸心異常,現象為脫水不同步造成晃動,
有找到軸心 編號為 W110103
http://www.lin-sing.com.tw/product_B_list.php?g_item_no=8
(若有侵權請通知移除)
但不知道是否9KG的都是同一顆怕買錯,請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請問,軸心的38MM 螺絲是否為反牙,謝謝,,
DIY施工不知道是不是很困難?

网友A:
脫水不同步造成晃動跟軸心會有關西嗎n_064|
檢查這個懸吊桿會比較可靠喔
一共有四支一個弄好再換另一個

网友:
有很多類似文章,可以爬爬看ㄛ~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13-1-1.html

网友:
請解釋一下脫水不同步是什麼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脫水不同步造成晃動跟軸心會有關西嗎
檢查這個懸吊桿會比較可靠喔

開放式的懸吊桿是靠氣壓配合彈簧來避震的,塑膠殼內部是不可以有油漬的(密閉式例外),
抹了油彈性就變得太軟了,失去了氣壓的功能只剩下彈簧功能,所以彈簧及橡皮部份是不可以抹油的
只能抹在塑膠殼外面及上座上

网友:
是脫水時 洗衣盤還在動作嗎 這會造成搖晃及不脫水

楼主:
謝謝大家回覆,氣壓彈簧的部分小弟也有懷疑過,
也有單支單支拆下來處理過(因為之前洗衣時有過異音),
包含皮帶之前也有換過,緊度也ok,機身水平也有調整過都沒有改善,

目前洗衣的部分都沒有任何問題,只有在脫水的時候衣服會瞬間偏向單邊導致不平衡,
在衣服極不平衡的狀態下,洗衣筒撞了幾下隨即停止又進水洗衣(動作未完成重來一次),
不管衣服洗多或洗少,有沒有用洗衣袋都一樣,

有在網路上找了一下資料,很多人也有類似的問題,
有一篇文章有提到(sorry,沒有記到網址),這個原因是因為在脫水時,
下面的洗衣轉盤跟洗衣筒必須要同時間一起運轉,這樣才是正常,
小弟也確實做了一個實驗,在脫水前的放水狀態,衣服確實是平均分散在洗衣桶中,
但是在脫水瞬間,下洗衣盤比洗衣桶提早動很多,瞬間把衣服捲向一邊,然後洗衣桶才跟著運轉,
於是不平衡的衣服在洗衣桶運轉,在極度搖擺的狀態下,
安全開關作動將洗衣機停止回到原洗衣狀態重來洗衣模式,

這個原因是因為軸心磨損或是軸心內的摩擦彈簧壞掉或磨損才會導致這種現象,
不知道大家的洗衣機在脫水的瞬間是不是下洗衣盤跟洗衣筒同時轉動?

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若有錯誤請更正,謝謝 !

网友:
你這樣一說就懂了
意思就是說
脫水一開始只有洗衣盤轉動
洗衣盤將衣物推向一邊
禿然洗衣桶開始轉動
使整個洗衣桶亂撞
之後又重加水
是的話
這是摩擦彈簧打滑
可先嘗試將摩擦彈簧部份的油擦乾淨
看看摩擦彈簧是否有很平整沒生鏽
是很平整沒生鏽
潤滑油重塗
摩擦彈簧與軸心接觸部份用砂紙打磨
試試看應該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回覆,氣壓彈簧的部分小弟也有懷疑過,
也有單支單支拆下來處理過(因為之前洗衣時有過異音),
包含皮 ...

還好你有解釋了
這種情形只要處理磨擦彈簧就可以了,最好是將磨擦彈簧換掉,不必整支軸受阻立都更換,
更換磨擦彈簧也不必拆38mm六角螺母

网友:
國際牌NA-158KB洗衣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29-1-1.html
這篇受到各路英雄豪傑群聚會診提供你參考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回覆,

請問 tsao0427 大哥,更換摩擦彈簧可以不拆 38mm螺絲,
是指從洗衣機底下直接施工不必把軸心總成拆出來分解處理嗎?
意指 "就地正法"?
太感謝大家熱心幫忙了...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回覆,

請問 tsao0427 大哥,更換摩擦彈簧可以不拆 38mm螺絲,

沒錯...
將洗衣機倒過來,從軸受阻立上的皮帶傳動輪開始拆,一直拆到看見一個黑色的彈簧,那就是磨擦彈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
將洗衣機倒過來,從軸受阻立上的皮帶傳動輪開始拆,一直拆到看見一個黑色的彈簧,那就是磨擦彈簧 ...

C360_2012-11-19-08-11-44 (複製).jpg   剛才照著 tsao0427 哥的說明已經將摩擦彈簧拆下,這個彈簧在下來的時候有點緊,
也沒有什麼潤滑油的狀態,在摩擦彈簧有兩個地方有凸點,一個比較明顯,這一個凸點是卡進塑膠齒輪盤內,
但是另一個不明顯凸點,卻找不到任何位置可以卡,是有東西不見或壞掉嗎?
將彈簧不明顯突點裝進軸內一直旋轉也沒有地方卡的進去,再找不到任何地方可以固定的狀態下,
直好將模擦彈簧,心子及齒輪盤吃油裝回去,摩擦彈簧的部份確實有些磨損,面不是非常平但還算完整,
裝好之後洗衣,第一次脫水還算勉強可以,第二次又停了,殘念....
摩擦彈簧因為還不知到尺寸所以還沒買,剛才已經將尺寸記下,,
C360_2012-11-19-08-04-44 (複製).jpg C360_2012-11-19-08-03-06_org (複製).jpg

請問,摩擦彈簧是不是兩側都應該有固定點還或是不一定?
或是說這個彈簧的不明顯凸點是實上已經是斷掉的狀態?
還是一定要換新的彈簧試試?(可是我看彈簧好像還好)
謝謝~

楼主:
剛才跑去買了一個摩擦彈簧,順便把塑膠齒輪清一清後發現,
原來安裝摩擦彈簧不是只入槽就可以,凸點還要身出洞外.javascript:;

另外老闆野蠻熱心地告訴我,摩擦彈簧不可以上油,
這樣會讓摩擦彈簧作動時夾不緊軸心,狀況不會比較好,
於是回到家重新拆一次,要注意的地方都確認了,
裝上新的彈簧後試機,哇~~~ 好了耶.....

回過頭來看舊的摩擦彈簧,還真的有磨損
裡面也是...javascript:;

應該是修好了吧....

太感謝痞酷網上面的各路英雄好漢幫忙,,
讓我不用換軸心總成...
真的太感謝你們了,真的....

网友:
有拆就有希望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了,有空改一下標題喔~
國際牌 NA-90ET洗衣機軸心請益(已完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才跑去買了一個摩擦彈簧,順便把塑膠齒輪清一清後發現,
原來安裝摩擦彈簧不是只入槽就可以,凸點還要身出洞 ...

請教 摩擦彈簧哪裡有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教 摩擦彈簧哪裡有賣?

gs1rt 大:國際服務站有.如缺貨我這裡還有3個.

网友:
引用 网友D:
gs1rt 大:國際服務站有.如缺貨我這裡還有3個.

謝謝金龍大.有需要再聯絡n_109|先問起來放

网友:
恭喜完修!有拆就有希望!

楼主:
我是直接打電話去材料購買洽群處問的,尋找離自己家最近的地點,如以下網址
很多零件都有賣,我也順便也買了皮帶及棉絮濾網.

http://pmst.panasonic.com.tw/fro ... SPCAccessories.aspx
有需要可以參考看看,原本我以為他們不外賣零件的.

哪位大德方便教我改一下帖子的標題嗎?我想照滷雞蛋大哥的提醒加上(已完修)的字樣,帖子文章內找不到編輯的功能...
看了一下不知道要從哪裡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打電話去材料購買洽群處問的,尋找離自己家最近的地點,如以下網址
很多零件都有賣,我也順便也買了皮 ...

已請管理員老大開權限1天,再請您留意及更改喔~
謝謝~

网友:
上次我家的國際牌洗衣機如述狀況,上網請原廠師父來換軸心。
事後告知:用洗衣機洗衣時,不要常常把整個塞滿,久了容易傷軸心。
看了這篇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