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問題,實量結果與標示值差

楼主(2012-11-17):
標示為 161-193㎌
有黏一顆 15k 1w 洩壓電阻

(用量具量測試,有解焊電阻)
普通電容表量出 265 ㎌
家用測試儀量出 222 ㎌

193+19=212

蠻接近家用測試儀的 222 的
但普通電容表的結果好像太大了些…

這樣正常與否?

网友:
有時候大電容壞了,一般電容表好像比較測不出來。

因為大電容(啟動電容!?)耐受度佳,小電容表沒能力測出來。
但在大電流折磨之下就會撐不住而顯現出來了。

网友:
其實我覺得只要電容沒有影響到使電路不能正常運作,那它就可以算好的。

只不過,我們為了要對電容體質做出量化規範,才會訂出一個檢驗標準。
有人說,±15% 或 ±20%,其實都可以的。

有些老化到25%,也還能用,也還沒讓電路不正常。但可以先換掉,解決以後的問題。

(版上有些維修實例都壞到剩不到30%,甚至10%。這表示什麼!?這表示之前剩50%時還不是還在用!可能不太健康,但還是能用。)

网友A:
想一想,再補充一下可能會比較好。

電容可以用來橡皮來比喻。橡皮有很多種彈性與大小。彈性太好跟彈性不好,要看用在什麼地方,材料得用對才行。

直流濾波電容可視為不能充氣的汽車輪胎,輪胎磨耗很嚴重不代表不能用。愈用愈沒氣以後(電容容量變小),做同樣的功所需消耗能量就會變大。也就是主動元件(供電)要愈出力,才能做到同樣的事。

交流電容可視為拉一根橡皮帶,愈拉愈鬆也不代表不能用。愈用愈鬆以後,要做同樣的功所需消耗能量就會變大。也就是主動元件(供電)要愈出力,才能做到同樣的事。有時候主動元件的負擔會增加好幾倍,負擔甚至會大到把自己搞掛。

電容老化、劣化會造成其他元件更用力,除非這個元件沒有回授要拉高輸出,不然一定會更出力。也就是說,有可能會導致其他元件掛掉。

所以太不健康的電容還是換掉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一想,再補充一下可能會比較好。

電容可以用來橡皮來比喻。

所以才會有某大大,不用電表,拿到要修的主機板就順手把電容全部換掉

畢竟不健康不是不能用,只是對系統效率有所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會有某大大,不用電表,拿到要修的主機板就順手把電容全部換掉

畢竟不健康不是不能用,只是對系統 ...

不考慮成本,都換掉好,不過一般考慮成本,大電容本身價位比較高,所以都會用到電容值只剩50%以下才會考慮換掉,不過通常用越久內組越大,內溫度也越高,就像draculaxx大所說的,也是會讓附近零件也為了配合他,而增大出力,提升溫度,還有高壓電容容質高一些或低一些都算是可用的,電表也沒那麼準確,尤其量高壓電容,誤差都會比較大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