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聲寶 PM-42K1 42" 電漿電視, 開機無影無聲[已解決]

楼主(2012-11-17):
天氣一冷, 這台電視又開始鬧脾氣...
早上開機時, 電源燈亮了以後, 無影無聲, 在畫面上隱約可以看到雜紋...
有時整天開不了機看不到畫面... 有時多開關個幾次就能開機...

天冷下雨... 不能出門淘金...
拆了機器, 補焊了小電源板, 結果相同...
量過小電源板的輸出後, 判定是小電源板出問題了...

SAM-P352 小電源板
正面照

背面照

目前已經買到殺肉機的備料完修, 燒機中!
但還是想試看看如何能將這塊電源板修好.... 煩勞前輩出手相助了!
Thanks!

网友A:
這板很騷 沒修過
QC OK那顆電容與左邊電容(如果是)有過熱跡象,必換

不然從標準版測量輸出四組電壓,下兩腳為共地
然後與故障板比較,從有問題電源腳往前查,運氣好電阻過流高溫偏移變大

网友B:
量過小電源板的輸出後
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板很騷 沒修過
QC OK那顆電容與左邊電容(如果是)有過熱跡象,必換

回popcorn大, 真的有可能是電阻有問題!!
正往這方向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過小電源板的輸出後
電壓是多少

回WeCan大! 所有的輸出都是 DC0V

電路板有一處特別黑, 是一顆電阻,
量了電阻前後的電壓, 進來是DC156V, 出來祗有6V...

板上有二顆電阻怪怪的... 都量了~ 但色碼有點跑掉, 不確定原來的阻值!

那個大電容有量到DC156V, 所以進來的高壓側應該是正常的吧??

楼主:
今天買了顆2W/370K的電阻把R4換掉了~ 輸出端已經量得到電源...
算是修復納庫當備料了吧~ 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