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GV-NX85T256H破圖-RAM接點腐蝕(完修)

楼主(2012-11-18):
今天碰到一片技嘉顯卡.狀況非常類似 YUNG6313大大這一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526-1-1.html
不過因為直接處理 卻忘了拍故障照    YUNG6313大大 借用你的破圖狀況來用  在此謝過
將記憶體顆粒拆除後發現有一個 PAD已經腐蝕
將顯示卡除錫後清洗
記憶體重新植球
手動對位  迴焊
測試
第一次發帖   我也在測試 希望成功

网友:
恭喜完修
不用客氣圖拿去用
我那張顯卡還沒去動它
1張還變2張一樣的
工具還再對岸還沒運回來

网友A:
請教您是用返修台還是土炮呢?

网友B:
來痞酷久了
工具會越買越多
慘慘慘

网友C:
8500GT 我遇到都是 GPU問體~記憶體 我沒遇過~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您是用返修台還是土炮呢?

用預熱台+熱風槍就可以 返修台我反而覺得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級!!!

是的 記憶體算小片,用熱風槍就可以搞定了 相信你也很有經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來痞酷久了
工具會越買越多
慘慘慘

勇哥  趕快動手啦   用預熱台+熱風槍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00GT 我遇到都是 GPU問體~記憶體 我沒遇過~
恭喜完修~~

可愛大 我之前也是曾經碰過先做GPU 但兩三個禮拜後 又"一模一樣的問題" 我才會把焦點轉到記憶體上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預熱台+熱風槍就可以 返修台我反而覺得不好做

架厲害,用預熱台+熱風槍 完修....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架厲害,用預熱台+熱風槍 完修....強

^-^當然也要一支烙鐵和一片鋼網+幾顆錫球

网友F:
恭喜完修   我也沒見過 VGA RAM  接點氧化  請問有用 VGA RAM測試工具嗎?  不知道是否這樣的情況能測出問題...

楼主:
我也在找 但沒有找到 要不然也不用一次8顆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我也沒見過 VGA RAM  接點氧化  請問有用 VGA RAM測試工具嗎?  不知道是否這樣的情況能測出問題 ...

大大指的是這個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16671-1-1.html
ati 顯卡 跟nvidia顯卡的記憶體測試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