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種類選擇

楼主(2012-11-18):
看過板內很多網友自製AC110V的LED燈,自己也很想動手試試看。
想請問各位大大LED的種類很多應該選擇哪一種,聚光型還是散光型。
各是適用於何種場合?請熟知的先進高手不吝指點,謝謝。

相關帖子

网友:
LED屬於點光源! 亮度集中!!
AC110V LED燈 有 單一個!! 有 幾十個的! 有不耗電的(電容隔離)!! 有耗電的(電阻限流)!! 先把需求提出來!!

网友A:
種類真的很多我也不知要選那一種
但我知道的是去材料行買白光的led都很貴
我比較想知道到是比較便宜的led白光的
要去那裡買

楼主:
AC110V LED燈 有 單一個!! 有 幾十個的! 有不耗電的(電容隔離)!! 有耗電的(電阻限流)!! 先把需求提出來!!

我想試試看用電容做限流方式來製作LED照明燈。

网友B(2012-12-19):
引用 网友A:
種類真的很多我也不知要選那一種
但我知道的是去材料行買白光的led都很貴
我比較想知道到是比較便宜的led白 ...

yung6313大大:

小弟買過露天拍賣上的"終極爆亮 第2代"的LED,1顆3元,真的超級亮,用來做小夜燈只要1個就夠亮;
該賣家還有60LED的燈泡套件(也有成品),小弟做好後實測2.2W還是3.2W忘了,亮度直逼7W的
省電燈泡,而且LED只有微溫,可見效率極高、而且應該能夠耐久不光衰,您不妨參考看看。

要注意的是,該LED滿載電流為15mA,請用10~12mA就好,千萬別用20mA,以免縮短壽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試試看用電容做限流方式來製作LED照明燈。

大大要用在室內照明(大範圍)、還是檯燈(小範圍)??
依用途先決定需要的LED的照明角度是多少,然後找有標明工作電流、亮度值(mcd)的賣家,再仔細比較
1下每個賣家出的價格、賣家的交易評價,應該可以找到適合您的,請參考。

网友:
要看用途與需要照射範圍有多大
如果只是當檯燈用, 散光型就可以了, 不過距離超過1公尺亮度就減弱囉
假如是要當投射光源之類的補光用途... 就選用聚光型的, 可是沒有照到光, 亮度是差很大的~

之前看到那種要取代傳統神桌燈泡的LED燈, 小玻璃罩裡面裝了好幾顆聚光型
排列方式是有上中下三層, 各有喬角度排起來像個花型, 耐用程度不知~

楼主:
依用途先決定需要的LED的照明角度是多少,然後找有標明工作電流、亮度值(mcd)的賣家,再仔細比較
1下每個賣家出的價格、賣家的交易評價,應該可以找到適合您的,請參考。

感謝A-John 的回覆,我再上網去搜尋看看合適的LED。

如果只是當檯燈用, 散光型就可以了, 不過距離超過1公尺亮度就減弱囉
假如是要當投射光源之類的補光用途... 就選用聚光型的, 可是沒有照到光, 亮度是差很大的~

感謝apex168的回覆目前想是做樓梯間照明燈與小夜燈,由於照亮面積較大,所以應該選用散光型的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ung6313大大:

小弟買過露天拍賣上的"終極爆亮 第2代"的LED,1顆3元,真的超級亮,用來做小夜燈只要1個 ...

賣場對於LED亮度有許多稱呼:超高亮度 爆亮.....亮度值(mcd)...
請問要如何正確的去測量它的亮度?

网友:
小夜燈的話可以參考我之前PO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1401-1-2.html
high~low power都有玩過,板上也有很多類似的
可以多爬文,有問題可以再討論~

网友:
用食人魚做的效果也不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0425543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yung6313大大:

小弟買過露天拍賣上的"終極爆亮 第2代"的LED,1顆3元,真的超級亮,用來做小夜燈只要1個 ...

大大~你說的那個我有看到.但他不是寫1W嗎? 您測出來實際比他高喔~還是他騙人的?
而且他還寫說等同省電燈泡15W~~~搞混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賣場對於LED亮度有許多稱呼:超高亮度 爆亮.....亮度值(mcd)...
請問要如何正確的去測量它的亮度? ...

要正確測量它的亮度的話,您得有照度計,然後在距離1米遠1米平方範圍內,以多各點測試其照度、
再求出平均值。

專業的方式則是在1個球型外殼上放置多個測光元件、光源置於圓心... 稱為積分球測試方法,詳情請
搜尋"積分球"即可找到許多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你說的那個我有看到.但他不是寫1W嗎? 您測出來實際比他高喔~還是他騙人的?
而且他還寫說等同省電燈 ...

小弟測出來為3.2W~3.3W左右(特別又去測了1次),其實看他的套件的電路板就大約可推算出來:
它是3個LED為1串、然後用20串去並聯,使用的定電流為300mA,300mA除以20串,每串電流
為15mA,正好為該LED的滿載工作電流,然後1串是3個約9.6V、再將9.6V乘上0.3A就可得到LED
共耗電約3W(光是LED的耗電喔,定電流的部分還沒算在內),所以絕對不是1W。

至於亮度,他說約等同15W省電燈泡,亮度看起來(肉眼感覺、沒用照度計測)確實像15W,但因
該燈泡所用LED為180度,而省電燈泡光照為360度,因此應該算1半,所以小弟會說像7W...

大家買東西時,建議盡量用看得到的資料稍微估算1下大約的數值,這樣就能判斷賣家是否誇大得太離譜,
因為雖然1樣亮、但是180度和360度實在有50%的差別...

网友:
引用 网友B:
yung6313大大:

小弟買過露天拍賣上的"終極爆亮 第2代"的LED,1顆3元,真的超級亮,用來做小夜燈只要1個 ...

謝謝提供資訊
很想玩但最近有點忙還沒空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