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製 ESR表--- 摸索中

楼主(2012-11-18):
以前網路上看過 許多ESR 表自己也曾經試做過,因為每次都要連上"示波器"看波形太麻煩,結果一兩次就沒瞎咪用了,日前看到 xiaolaba 大的 ESR表覺得很實用,於是想用 MCU來做,這念頭是因為"不知天高地厚". 當把電感計告一段落之後,經過好好拜讀 xiaolaba  大的大作以及相關的文章之後,決定乖乖的作類比式電表型 ESR表,電路上也儘量使用手頭的零件,這也算是"融合版"吧!!
因為手頭上沒有 74HC04 以及 680歐姆5個,所以改用 555震盪電路頻率 100KHz 這是網路上普遍的設計值,邊作邊想才知道 有阻值問題,----- 我不知道我的電路他的阻值範圍多少!!!----也希望先進高手幫忙釋疑!!
輸出的電流過小,手頭上也沒有 50uA的電流表(只有1mA),於是把傳統的三用電表最小的檔位 100uA來使用,最後包裝的時候把多年前的 宇鋒三用電表(已故障分屍)拿來使用,感覺上還瞞不錯的... 與大家分享!!

這個電表 1mA可惜不能用!!

電路板

宇鋒三用表表頭

外殼(磁碟片盒子)

以前仿作的電感表電路

以前仿作的 ESR 電路

此次的ESR 電路

使用 5V外部電源

測試

最近作品

1.電晶體使用 C1815 ,一開始的時候使用 S8550卻一直不會"放大",更換之後就有放大信號了!!
2.電流過小無法驅動表頭,試著把 電晶體後的 0.01UF電容短路,電流有上升一些但是仍然不能推動 1MA的電流表
3. 555 輸出接上 100 歐姆電阻,原因不知,只是原有的電路就是如此可能是要與10歐姆作分壓比例用.
4. 第一次 PO上的線路錯誤但是無法刪除,所以下面這一張線路圖上面標的 1N4007下邊 2隻 100歐姆是錯誤的 應該是 10歐姆!!

网友A:
antlu大
有些東西應該沒你想的這麼複雜,差個念頭而己
如果只是單純類比的數值要轉成數位顯示antlu大你應該可以去試試的
你手上的stc-mcu也有內建A/D轉換,剩下的是如果作取樣和精確度而己
內建A/D和外加A/D有時外加A/D即使只有8BIT也會比內建10BIT來的更穩定
其實這類物件antlu大可花點時間去試試,對以後很多東西都能更容易上手
只是初期設計上會多花點心思去思考,和多點失敗而己,時間上會多一點時間
東西都是人作出來的,只是每個人的想法不同,作法不同,功能差不多就差在精準而己

网友B:
強!!!
(不用太高興,你只是被一個肉腳稱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有些東西應該沒你想的這麼複雜,差個念頭而己
如果只是單純類比的數值要轉成數位顯示antlu大你應該 ...

legion 大:
  感謝您的鼓勵!! 目前已經開始著手 A/D的研究,手頭上有的 MCU 89C2051  89S52 STC89C52RC . 有看過有A/D 的程式,就是要開啟相關的暫存器... 最近的研讀算是進步了一些,比較大的問題在於 相關的公式和MCU的深入了解,像是 指令的時間 中断的進行 ... 以這次ESR電路,問題出在 單位以及內阻如何求得? 這物理的計算就需要從基礎學起...

网友A:
antlu大
如果依你手上有的MCU 89C2051  89S52 STC89C52RC
不好意思,對STC的MCU一直都沒去想過太多,不過剛才看了一下STC的DATA
STC的系列要STC12C系列才有內建10BIT的A/D,STC89C系列是沒有A/D的
另內建的A/D由於REF電壓大都份都是從VCC來的,
會容易因VCC的變動造成A/D值的變化,內建的10BIT-A/D反而都只取他的高8位元來用
看來依目前情形可能要找棵外加的A/D來用,最簡單的A/D大概就用ADC0804來用
簡單又四處能找到也便宜,不過要看你個人的使用,
反而在用A/D前先把週邊的電路先完成會來的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如果依你手上有的MCU 89C2051  89S52 STC89C52RC
不好意思,對STC的MCU一直都沒去想過太多,不過剛 ...

LEGION大:
   A/D 我可能會從外部先著手,找時間再買有A/D的 MCU 來玩玩!! 畢竟,有A/D的MCU 那些指令還是要學的!!

楼主:
線路圖畫錯了!!在此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強!!!
(不用太高興,你只是被一個肉腳稱讚而已。。。。) ...

draculaxx大:
    感覺很爽!! 謝謝!!

网友C:
1.555振盪器頻率約111kHz.
2.若需較接近100kHz,可在6.8k電阻串聯5kVR調整.
3.此電路也不需調至100kHz,直接調整電路中20kVR,亦可達成同樣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55振盪器頻率約111kHz.
2.若需較接近100kHz,可在6.8k電阻串聯5kVR調整.
3.此電路也不需調至100kHz,直接 ...

ciko.ciko大:
".此電路也不需調至100kHz,直接調整電路中20kVR,亦可達成同樣功效." 這一點我不明白!! 調整 20KVR 會影響電流表的刻度,但會影響前方的震盪頻率?
當初用 555 比較擔心的是 DUTY CYCLE 比例,還好差異不大,不知道這個 ESR表 DUTY CYCLE差異過大會不會影響到 量測值!!

网友:
1.如果振盪頻率會改變電流表刻度指示,剛好可用此VR來做修正 .
2. 此電路的 DUTY CYCLE 約為47% .至於  DUTY CYCLE 會不會影響測試值,可直接用外部信號產生器測試來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5/556 Astable
http://www.kpsec.freeuk.com/555timer.htm#astable

scottwang大:
   感謝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