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os的debug程式

楼主(2012-11-18):
請問各位前輩
有那位有用過用dos的debug程式

小弟再網路上看到
清除硬碟第0軌資料的方法...用dos的debug程式

1.準備一張DOS的開機片,裡面要有合乎版本的debug.exe程式
2.用此開機片開機
3.執行debug
4.接下來輸入一小段組合語言程式如下
-f 200 3ff 00 [enter]
-a 100 [enter]
xxxxx:0100 mov ax,301 [enter]
xxxxx:0103 mov bx,200 [enter]
xxxxx:0106 mov cx,1 [enter]
xxxxx:0109 mov dx,80 [enter]----->清除第一台硬碟輸入80&第二台硬碟輸入81
xxxxx:010c int 13 [enter]
xxxxx:010e int 3 [enter]
xxxxx:010f [直接按enter結束輸入]
-g=100 [enter]
然後出現一堆cpu register的值後,可輸入q [enter]跳出debug程式
5.重新開機.....噹噹....硬碟變成全新的咧!!

(請問第1.2步要如何做)

网友:
你在Google打入:如何用windows 98製作開機片.
先研究一下內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freedos.org/

http://www.allbootdisks.com/

用這個... 比較齊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llbootdisks.com/

用這個... 比較齊全...

請問是燒成光碟嗎
還是軟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燒成光碟嗎
還是軟碟

可以燒成 "開機光碟" 來用!!
用Nero, 選開機光碟, 載入下載下來的開機映象檔(IMG)...

也可以還原成軟碟使用.
下載WinImage就可以將下載下來的映象檔(IMG)還原到軟碟上!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燒成 "開機光碟" 來用!!
用Nero, 選開機光碟, 載入下載下來的開機映象檔(IMG)...

請問是下載MS-DO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下載MS-DOS的

剛剛發現一件事... 該網站提供的Boot Image, 都沒有包含Debug.exe
(怪... debug不是內建的嗎??)

你試看看附件好了...   Win98.zip (922.29 KB, 下載次數: 85)
解開後會是一個Win98.ima, 可以用Nero燒成開機光碟, 或是用WinIMG還原到磁碟片上用.
如果更進階, 可以用GRUB以載入Image的方式做開機...

网友C:
請問一下, 用這種方式是有什麼特殊需求嗎?
不然在wondows下, 刪除磁碟, 重建磁碟->快速格式化, 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 用這種方式是有什麼特殊需求嗎?
不然在wondows下, 刪除磁碟, 重建磁碟->快速格式化, 也很方便

硬碟變成全新的
沒用過
再網路上看到的

网友D:
跑過真正低階格式化的硬碟,會把所有資料清除,包含MBR(除了在硬碟第0軌之前的軔體與SMART儲存區)
在拿來連接作業系統,就會要求要初始化,看起來很像新的

一個硬碟的資料組成,以第0軌為分界點
第0軌之前的是保留區,除了原廠維護工具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程式可以寫入
主要資料就是硬碟軔體、序號、SMART資訊、硬碟缺陷表P-List、G-List等等
(硬碟缺陷表 P-List、G-List 被很多人以訛傳訛的誤解為邏輯壞軌、物理壞軌,這是另一回事)

第0軌開始是可使用區,建立資料的程序依序是:
初始化(建立MBR)、磁碟分割(建立Partition)、格式化(FORMAT)

一般的高階格式化程式並不會變更MBR的資料
所有對於Partition、FORMAT的動作,作業系統都不會要求你再次初始化硬碟(MBR沒變動)

而真正的低階格式化是連MBR區塊一併刪除,所以低階格式化後的硬碟都會被要求重新初始化

簡單的說,只要你刪除了硬碟的MBR,系統就會要求你做磁碟初始化,因為需要建立MBR才能繼續下面步驟
網路上很多關於「有資料的硬碟要求初始化」的求救文,都是針對MBR的部分在討論,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過真正低階格式化的硬碟,會把所有資料清除,包含MBR(除了在硬碟第0軌之前的軔體與SMART儲存區)
在拿來 ...

那硬碟的SMART資訊真的沒辦法歸零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硬碟的SMART資訊真的沒辦法歸零嗎?

我手上2個
跟你一樣的情形
一定要(低階格式化)才有救
我也努力很久(現在還沒有成功)
可以(使用)但(溫度高 )44度執行速度慢
pc3000 可以救 (研究中)一起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2個
跟你一樣的情形
一定要(低階格式化)才有救

pc3000聽說可以重寫硬盤內部微碼模組
我自己也有PC3000 V12+V14+中文+手冊
可惜不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c3000聽說可以重寫硬盤內部微碼模組
我自己也有PC3000 V12+V14+中文+手冊
可惜不會用 ...

我自己也有PC3000 V12+V14+中文+手冊 這個我沒有中文的 我是(俄文版)和(英文版)
我是看(教學影片)來學習的 玩了一個(晚上)到現在還沒有睡(確實功能很多)也可以將(壞軌)弄掉
就不會有(故障)訊息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