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LG變頻洗衣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2-11-21):
機型:WT-Y122X

症狀:面板無顯示,按鍵失效

先將二塊機板由固定板取下

檢查電源鍵迴路,正常無損壞

挖開防水膠,檢查控制RELAY無電壓

由線路往上查,橋式整流已短路

此電源振盪IC300  TOP243YN D腳,是由橋式整流與高壓電容並接而來,同樣也是短路狀態

拆下IC300,TOP243YN 再量橋整已無短路

查此IC TOP243YN 資料

剛好手邊有TOP246Y可以代用,但拆開包裝之後,竟發現是K246,孰不知是否相同特性,網路又查無此IC資料,但接腳相同,那就碰碰運氣囉!

換上IC之後,依舊無電源,再往上查ZD302亦有短路情形

查得此穩壓二極體為8.2V

換上二極體之後,狀況依舊無電源,心想這下踢到鐵板了!無計可施情況下,再次取來印有TOP246YN字樣的IC

換上新IC後..........來電了!!!

量橋整電壓...正常

量IC300 D腳電壓...正常

測ZD302電壓...符合此電容耐壓規格

再量RELAY電壓...正常

將機板組回,實際裝機測試!咦...奇怪?怎會有怪聲音???打開背部板一看,只見那排水閥一直返覆的動作!

依排水馬達控制線的顏色往回找

原來是此TRIAC在檢修時接錯腳位,將之取下,重接到正確的位置

重新插電試機,已正常動作

讓它全程跑完數次...沒問題...交機!

謝謝觀賞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洗衣機內部電路,
有點好奇 電路板是如何從洗衣機拆解的 ?

网友:
這是高手過招
基本工不足請看熱鬧n_046|

网友:
十足的耐心與毅力加上技術與努力.給您1個囋!!

网友B:
恭喜完修,還好不是INVERTER電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洗衣機內部電路,
有點好奇 電路板是如何從洗衣機拆解的 ?

多點幾次洗衣機的維修實例就瞭解了!!

网友:
依序查故障,真的很厲害,
那個除膠也是很麻煩的地方。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還好不是INVERTER電路故障

要是INVERTER電路故障? 這較麻煩..........................可能摳摳無法順利入袋!!!

网友:
感謝lhc大大分享耐心與毅力完修

网友C:
感謝分享~
強喔!!
我都是利用鋁罐加熱.去除朔膠殼從機版背面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分享~
強喔!!
我都是利用鋁罐加熱.去除朔膠殼從機版背面開刀!

這方法小弟未曾試過
方便的話...請老刺 大頃囊相授...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方法小弟未曾試過
方便的話...請老刺 大頃囊相授...謝謝...

不敢當.互相交流.
即是利用空鋁罐開孔.放至瓦斯爐加熱!
利用高溫直接烙開塑膠底板.(注意防燙)
取下塑膠板.挖開矽膠.
完修後.再上矽膠.蓋回塑膠板即可.

個人經驗分享.希望有所幫助~

楼主:
如是小範圍,小弟使用的是"現搭"將該部位輕輕的切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當.互相交流.
即是利用空鋁罐開孔.放至瓦斯爐加熱!
利用高溫直接烙開塑膠底板.(注意防燙)

如是小範圍,小弟使用的是"現搭"將該部位輕輕的切開!

网友D(2015-01-08):
請問ZD302能用1N4001替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ZD302能用1N4001替代嗎?

ZD302是穩壓二極體
IN4001是低壓整流二極體
兩者不能替代!

网友:
請問1N4739能取代嗎?另請教假如玻璃穩壓二極體是印數字是8.2嗎?想說找舊機板上,找一顆來換。

題外話 TOP243YN換了,還是沒電源。努力中。

网友:
怎麼有人這麼厲害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麼厲害--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