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此燈泡的底座型號???

楼主(2012-11-19):
小弟的電冰箱燈泡燒掉了~~

但是原廠 BOSCH 說這是特蘇燈泡~~

想請教各位前輩

是否可以使用其它燈泡代替???
還是一定要使用原廠的???

上次4月買~~大約半年就燒了~~~

謝謝...

网友A:
一般是E12,也有E14,E17
去拍賣網站搜尋一下"冰箱燈炮"就有了
偶目前用一般小夜燈燈泡
感覺亮度較暗

网友B:
冰箱用的燈泡大部份是110V/15W的
從照片中看起來跟三洋冰箱使用的燈泡是一樣的

网友C:
照理說這燈幾乎不會壞
是不是開關門頻繁,或是燈恆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E12,也有E14,E17
去拍賣網站搜尋一下"冰箱燈炮"就有了
偶目前用一般小夜燈燈泡

謝謝 雷大 前輩指點

小弟問原廠~~
他說是E14的~~
有點想改(神明燈)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用的燈泡大部份是110V/15W的
從照片中看起來跟三洋冰箱使用的燈泡是一樣的

謝謝 tsao0427 前輩指點

如果跟三洋雷同
那小弟找尋方向就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理說這燈幾乎不會壞
是不是開關門頻繁,或是燈恆亮

謝謝 popcorn 前輩指點~~

小弟有試過
冰箱的開關沒壞~~

以照點燈時間來說~~
未免也太短命了~~(以一年365天*10次來算.一次讓你5分鐘)

原廠說此為消耗品~~
雖然說只要100元
但是~~~~有點賭藍~~

网友:
E14是指燈帽直徑14mm

神桌燈那種"蠟燭小燈泡"是E12規格...

省電燈泡的叫做E27

网友:
因該是E17的

网友D:
量取螺紋的直徑,如果是14mm的話,就是E14.
我在大潤發買過E14鎢絲燈泡,換裝聲寶牌微波爐的燈!
兩顆裝約50元以下(價錢不太記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取螺紋的直徑,如果是14mm的話,就是E14.
我在大潤發買過E14鎢絲燈泡,換裝聲寶牌微波爐的燈!
兩顆裝約50元 ...

謝謝前輩~~~~

小弟已經解決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