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此萬國牌電鍋電容何處買?(其實是發熱絲)(已解決)

楼主(2012-11-19):
已經燒黑了,聽說是 40W 110V 0226
站上 那位大大知到那裡買??謝謝!!我在彰化.

网友A:
是保溫片....去大同3c買一片(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保溫片....去大同3c買一片

感恩,彰化真是小地方,看來得北上台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彰化真是小地方,看來得北上台中了!!

                    抱歉 舊資料......  服務中心(站)..... 請看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同3c彰化服務中心  TEL:   (04)7279176   地址: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31號

大同3c彰化服務站:  TEL:     ...

服務中心的話,用這個網頁查詢的結果
http://tcpc.tatung.com/Service/I ... &currentFilter=
中彰投地區只有台中服務站
地址:台中市台中港路三段250號
TEL:(04)2359-5832
營業時間:am 9:00 - pm 6:00

彰化市中正路這個,用GOOGLE MAP查起來是.......眼科

但是如果門市部能買到零件的話,彰化倒是有門市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務中心的話,用這個網頁查詢的結果
http://tcpc.tatung.com/Service/Index?search_tree=4&search_tree1= ...

彰化市中正路這個,用GOOGLE MAP查起來是...護膚中心

抱歉我的資料太老舊,原來己經收編了!

還是在地的  RussellTuan大  比較熟門熟路!

网友C:
電鍋800W電熱絲盤密封不能修,大同單買170-
這是40W保溫電熱絲,
懶得出門買,釣魚用的鋁管/銅管(一包15),將電熱絲單線折雙線夾接
也有人用鋁罐剪片夾接
其構造很簡單-雲母片- 電熱絲- 絕緣片(黑)- 鋁殼
資源回收場也有,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鍋800W電熱絲盤密封不能修,大同單買170-
這是40W保溫電熱絲,
懶得出門買,釣魚用的鋁管/銅管(一包15), ...

我一直把它想的太復雜
了,這個裝置,只不過是一段電熱絲。

40W + 800W ,40W 的電組比較大,這樣總耗電就被限制,
在40W左右了!

网友C:
40W與+ 800W 開關各自獨立
視使用者的操作需求~

网友D:
彰化市算蠻多家的~曉陽路上也有,往台化方向也有,另一家忘記哪一條路了....
以前常去各站上調貨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彰化市算蠻多家的~曉陽路上也有,往台化方向也有,另一家忘記哪一條路了....
以前常去各站上調貨XD ...

看來我應該可以去,曉陽路。感謝大大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W與+ 800W 開關各自獨立
視使用者的操作需求~

大大是對的!!!

以下錯誤,罰關禁避一週n_106|
----------------------------------------------------------------------------------------------------------------------------------------------------------
大同的電路,我不清楚。萬國的我看它是串在一起,所以我一直以為它是電容,它就好像,串一個燈泡,遇到短路,燈泡亮起,電阻變大,電壓跨過燈泡,短路處沒有點壓,功率趨近於零,達到保護作用。

這裡,應該是把功率限制住。如有錯誤,請站上大大,不吝指正

网友D:
那個是保溫片~就是加熱完後保溫用跟加熱器兩個作用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是用來限制功率的~你可以找一下我發的電鍋維修手冊你就會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是保溫片~就是加熱完後保溫用跟加熱器兩個作用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是用來限制功率的~你可以找一下我發的 ...

大大是對的!!!

我回來一接上,只有保溫片會發熱!!,再把電路看一便,是分開的.看來我這篇一整個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是對的!!!

我回來一接上,只有保溫片會發熱!!,再把電路看一便,是分開的.看來我這篇一整個錯!!n_106 ...

哈哈~~有搞懂就好
基本上不管萬國牌或是大同的~原理都是一樣
只差在結構組件不太一樣~有些還可以代用但是有些就沒辦法了
以前我在大同3C當服務員的時候也是有遇過客戶拿萬國牌的來修~結果因為開關組不一樣而作罷
但是也有遇過上銀接點壞掉的....那個就剛好可以拿大同的代用~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