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2400N 花屏請教

楼主(2012-11-19):
這台是小弟的古董,昨天開機後便這樣

一進WINDOWS就跳重開機,但是進BIOS或DOS不受影響

請各位前輩幫忙診斷是北橋還是記憶體的問題,謝謝

网友A:
內建記憶體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建記憶體故障

多謝P大指點,請問記憶體是否需要8顆全換,還是換故障那顆就好

還有請問能不能未拆前抓出哪顆記憶體故障,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P大指點,請問記憶體是否需要8顆全換,還是換故障那顆就好

還有請問能不能未拆前抓出哪顆記憶體故障 ...

這台有點麻煩 好像其中一顆前端有燒錄程式不能代用 這是華碩m系列筆電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有點麻煩 好像其中一顆前端有燒錄程式不能代用 這是華碩m系列筆電通病 ...

可是RAM不是斷電記憶就會消失嗎,燒錄程式又要怎麼燒進去,因為小弟看電路圖也沒找到ECC校正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RAM不是斷電記憶就會消失嗎,燒錄程式又要怎麼燒進去,因為小弟看電路圖也沒找到ECC校正IC ...

不然你就試者將記憶體換掉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你就試者將記憶體換掉看看吧

多謝P大指導,小弟打算先補焊,不行就盲目拆換記憶體,還好小弟有多1隻256M NB用DDR記憶體可以殺肉

网友:
我也有這台是記憶體問題..
樓主不知道有沒有修好..
修好記得上來報告一下喔~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支持,請問這種SMD 蜈蚣型IC補焊用拖焊效果比較好還是用熱風槍加熱比較好

网友:
我以前看公司同事是用熱風槍

网友:
有鉛的用熱風槍就可以了

网友B:
北橋晶片加助焊劑烘烤看看應該會好也說不定...再不行拔起來重植球..

网友C:
changold2大的M2400N.剛好比我的M2400E高一級.大哥您好

請問changold2大.電池要至少每個月完全放電放空一次再充飽嗎.
如果頻繁外出使用電池.要不要讓他的電都用光.還是要留一些.再充滿?
因為換新電池.我看顯示.2小時..請問我們這種舊電腦.能買到使用更久的電池嗎.
最近常常看到廣告.什麼新筆電的電池可以用5-6小時.看得我口水流啊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橋晶片加助焊劑烘烤看看應該會好也說不定...再不行拔起來重植球..

多謝指導,小弟過幾天比較有空會拆機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angold2大的M2400N.剛好比我的M2400E高一級.大哥您好

請問changold2大.電池要至少每個月完全放電放 ...

這個小弟也不知道,小弟這台是別人破面板壞鍵盤外加內建網卡掛點不要了,小弟撿回來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angold2大的M2400N.剛好比我的M2400E高一級.大哥您好

請問changold2大.電池要至少每個月完全放電放 ...

老筆電能有二小時真的不錯了~~

网友:
ㄏㄏ..明白.謝謝兩位大大

楼主:
昨天整天下雨,剛好來修這台古董

小弟拆機參考維修手冊,所以就不拍照了

正面U18記憶體6,7,8腳已經腐蝕

先換U18,換完上電症狀依舊

於是乾脆正面4顆記憶體全換

背面還沒換

換完更慘了,上電按開機鍵,燈號亮一下,風扇轉一下就停了,LCD完全沒反應,開機鍵一直按著,風扇會一值轉約10SEC後停轉,CPU會發熱,請問各位前輩,小弟有哪些步驟出槌了嗎,謝謝

楼主:
小弟附件發成了電路圖,再重發一次

楼主:
參考前輩案例跟小弟修ASUS A6KM的經驗,電源管理IC空焊也會有相同症狀,小弟電源IC跟北橋都上熱風槍吹過了,症狀還是一樣

不過用手摸,CPU會逐漸升溫,裝上風扇,發現溫度上升後風扇會自動啟動,才想起華碩的老毛病,為了省電靜音,CPU升溫到了50度以上風扇才會轉

目前推測CPU應該有工作,因為記憶體問題,顯示功能罷工(接外顯一樣不顯示),晚上準備把背面4顆記憶體也換了,還是不行就上網買片良品板來換

小弟的功力修筆電看來還需要再三練習

楼主:
昨天先上硬碟跟光碟機再上電,按電源鍵後IDE指示燈會閃一下,而且硬碟跟光碟機有上電動作,但是LCD依然沒反應,突然聞到燒焦味,U18記憶體3,4腳位間出現火花,原來是焊油沒清乾淨短路,換上新IC再上電,症狀依舊

樓上提到這台不好搞,看來這台會挑記憶體不是傳說,阿素死是哪個天才,竟然設計把記憶體焊死在主機板上,老師沒教過記憶體是消耗品嗎,還是說阿素死的政策要消費者時間到就換機,這樣子拼經濟會動搖國本國父有教啊

小弟準備把原來的記憶體改變排列再焊回去,再不行只好去什麼都有什麼都賣求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整天下雨,剛好來修這台古董

小弟拆機參考維修手冊,所以就不拍照了

你真厲害!連電路圖都有,想必你是維修公司上班吧!!

佛心來也,我的m2400n也剛好on/off開關鍵壞掉,現在正修理中,看到你提供的電路圖真的久旱逢甘霖!!下載來修看看,再不懂的話我也準備上網發問了。

感謝你提供這設備的電路圖,讓大家有一個依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真厲害!連電路圖都有,想必你是維修公司上班吧!!

佛心來也,我的m2400n也剛好on/off開關鍵壞掉,現 ...

小弟是吃公家飯拿針筒的,電路圖是板上前輩熱心提供載點
請參考
http://www.wuhannb.com/Soft/Show ... ecialID=&page=1

昨天比較忙,今天繼續奮鬥,不過小弟有心理準備要上什麼都有什麼都賣找殺肉料了

网友:
很令人羨慕 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閒暇之餘又可以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你的人生起碼85分以上了

网友:
有錢又有閒的生活讓人羨慕,changold2的日子真的稱上【隨心所欲】。我也好生佩服!!

希望有機會再向你請教。

楼主:
有錢有閒是各位前輩太抬舉了,領死薪水又做的要死只是好個暫時不用擔心裁員,會修東修西也是環境逼出來的,舊的能報廢新的不能買,又要你做到好,不修行嗎

把原來的4顆記憶體焊上,再上電後按開機鍵,燈號會像正常時一樣,先閃一下風扇慢轉,再閃2下風扇快轉,然後風扇停轉等CPU升溫再轉,LCD內接無作用,外接白屏,USB PORT無反應且無5V,內接鍵盤無反應,裝上HD跟光碟機,這2項會過電但是主板抓不到(IDE燈不亮)

小弟手氣有這麼差嗎,才拆換記憶體而已,南北橋都被小弟搞出事

由燈號反應看應該有開機,可是所有輸出都罷工,難道說這片基板已經升天了

楼主:
昨天反覆測試,情形還是一樣,應該南北橋都有問題,小弟已經死心,決定買片中古板來換,原板就留著殺肉

這台的北橋散熱設計很差,只有貼著一片小小薄薄的銅片,風扇氣流也不會通過北橋,好像故意設計要縮短耐用壽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先上硬碟跟光碟機再上電,按電源鍵後IDE指示燈會閃一下,而且硬碟跟光碟機有上電動作,但是LCD依然沒反 ...

ACER的ULTRABOOK S3 記憶體也是焊死在板上, 不過看在他是4GB的份上, 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