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老CRT維修

楼主(2012-11-19):
這台是1995年出廠,老丈人不用了交接的

症狀為開機模糊,要熱機15MIN才會清楚

直接拆了

CRT管座3點鐘方向獨立那隻長銅綠,其他腳座還好,但是映像管腳都已經氧化變暗

長銅綠那隻近照

管座電路板補焊,所有氧化腳座跟接腳刮亮,組裝後熱機5MIN畫面就能清楚

其實CRT腳座應該要換了,但是買不到料,只好加減撐

网友:
家裡的crt電視,已看了12年了,有想換液晶的念頭…
無耐…家裡的小孩正皮的時候

网友:
我家好像有一台一模一樣的,之前也是同樣的問題,請人來看報價1500元,因為某些原因就剛好不修送回收了。這類電視機都說有高壓電所以我不太敢隨便自行試修說。

网友:
數位類比相比, 還是 CRT 的修起來比較有感覺.

网友:
CRT要怎樣放電???

网友A:
Q1.修理後要熱機5MIN畫面才能清楚,這正常嗎???

Q2. CRT要怎樣放電???

网友:
果然利害喔!因為台灣比較潮濕大部問題都出在這裡!會發出高壓的聲音也是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修理後要熱機5MIN畫面才能清楚,這正常嗎???

Q2. CRT要怎樣放電???

A1.當然不正常,但是沒零件也沒辦法

A2.小弟從來都不放電,頂多戴橡膠手套

网友:
這9P的燈管座聽說已停產了
這是消耗品...
但應該不會難買的啊~
PS:高品質的...較難買...
     大陸製的低品質的...比較多!!!

网友B:
放電  一字起子  將插頭兩腳放在起子中間   然後插進高壓帽   碰觸裡面的金屬    當然起子要有絕緣的    我是這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電  一字起子  將插頭兩腳放在起子中間   然後插進高壓帽   碰觸裡面的金屬    當然起子要有絕緣的   ...

這樣會碰的一聲吧~~>_<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修理後要熱機5MIN畫面才能清楚,這正常嗎???

Q2. CRT要怎樣放電???

Q2: 曾經用1000:1高壓探棒測試陽極帽電壓,20" 約 20000VDC , 29" 29000VDC    32"沒修過~
板子上共點接地鱷魚夾接線到長柄長桿一字起
然後慢慢伸入陽極帽,聽到嘶聲,啪~ OK ,
靜候30秒再重複一次將殘餘聚集高壓能量釋放。

Q1 常見電容老化,容量不足
以前做法是不拆板,溫機畫面正常,再五分鐘後關機(出問題的電容手觸溫度會較高),執行陽極帽放電。
重新開機,看畫面出現正常時間,以區隔是水平高壓或是DC低壓電容所引起。
印象中160VDC低壓大顆電容出問題較多,
電表250VDC檔夾在最大顆低壓電容上,
開機,觀察電壓是標準恆值 -高壓問題,上升值低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