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要更換筆電變壓器電容,新買電容KMG,測出容值及容抗,

楼主(2012-11-19):
[請教]要更換筆電變壓器電容的話,新買電容KMG,用BR886A測出容值及容抗,是否可用?

400V 120uF----111uF,9.3Ω

400V 120uF----111uF,9.2Ω

400V 100uF----94.5uF,11.8Ω

容抗是否太大?

网友:
我是看eson0724 大去操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BR886A
發現有問題的都是大於2.5~3Ω

我這邊測量出來
正常大概是2Ω以下

不知道其他大大的經驗如何

网友:
沒有必要搞到這種程度。

能用且電路動作正常就行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1898-1-1.html

网友:
容抗太大當然不好,但是也不是越小就越好。

就像橡皮的軟硬一樣,不是越軟就一定越好。得看情況用材料。

楼主:
背景緣由:

因有兩顆筆電變壓器,未能啟動筆電,未加負載皆有19V,加負載後,變剩0.1V(用22Ω電阻測),
拆開目測零件外觀無異常,大電容拆下測
400V 120uF-----117uF ,8.7Ω
450V 100uF-----91.6uF,11.1Ω

35V 680uF -----617uF,1.5Ω

所以就電容體積,在4家材料行買4種電容測量如下:

日製KMG
400V 120uF----111uF,9.3Ω
400V 100uF----94.5uF,11.8Ω

臺製電容
400V 120uF----102uF,12.1Ω
450V 100uF瘦---86uF,11.8Ω
450V 100uF胖---101uF,10Ω

新電容-容抗,反而比拆下用了4年之舊電容大,
有些疑問,才請教各位大大.

目前新電容未換上變壓器.

网友:
一般電源輸入時已經有濾波器了,所以外來大部分的高頻雜訊會被濾掉,
這個是輸入端的穩壓電容,容抗"比較"不重要!
後方高頻切換的地方還會產生高頻雜訊,輸出的地方再濾就好了~

這只是純粹的成本考量,當然你要買很好的電容也行,
出來的電源可能就更乾淨一點!但是效果說不定你感覺不到!

网友:
高耐壓小容量電容內阻會較高,只要容量差異不大,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