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廳換了LED燈泡,不過,不怎麼滿意

楼主(2012-11-19):
前天買筆電
送了5顆8W LED燈(晝白色)
換下原本的3顆20W省電燈泡
5燈全開之後
1.總覺得顏色怪怪的
2.沒有3顆20W省電燈泡亮

LED燈是否可以真正取代省電燈泡???

网友:
請看一下盒子上寫的字:流明

一般市售的 LED E27 燈泡,發光效率大多落在 70lm/w ~ 80lm/w
可能更高或更低
lm → 8w * 70 * 5 = 2800
w → 8w * 5 = 40w

而省電燈泡大概在 50lm/w
lm → 20w * 50 * 3 = 3000
w → 20w * 3 = 60w

就我簡單的計算來講,比較省電,但亮度也降低了,類似把 T8 → T5 的結果

顏色怪怪的,很正常,色溫不一樣
演色性的參數也請參考一下~

有一種對比:不考慮亮度,壽命 + 售價的探討
其它隱藏參數:污染&環保、壽命、體積、售價

网友:
led 的光總覺得怪怪的 !!

有的 偏藍 有的 偏黃 還有 偏白 !!

可能是一般省電燈泡用慣了吧 !!

使用 led 當照明 總覺得顏色不對 !!!

對我來說感覺是這樣子 !!!

网友:
1.e27 led 燈泡功率因素一班都很低約在0.6 所以說8w但是實耗13w以上個人認為5個是65w以上
2.led 燈泡光譜集中在特定波長 易造成以眼睛疲勞
3.led 發光角度較少 造成燈前與燈後照度落差過大

网友A:
個人感覺,僅供參考。

我現在家中除少數特定區域,也都換上 LED 燈泡了。

個人是覺得要想和往日(如使用省電燈泡)般的使用感覺,真的要靠點運氣。我曾分別在三個賣場買三種不同廠牌但看說明規格應該一樣的,但使用起來三種感覺都不太一樣 >_<

所以真的要多試幾種廠牌找出取適用的廠牌及規格。

另外,個人覺得現在價格還滿貴的,以 8W 的來說一個大約在 300 元左右,或許再等等,等到政府有補助時(不知道什麼時候)再下手吧。

目前我還是覺得 “省電電泡” 在各方面都比 LED 燈泡較適合家庭使用。

网友:
目前市面上的LED燈泡,大都用滿載電流運作,加上溫度很高,因此很快就會出現光衰...
不如趁現在還沒光衰時,拆解研究一下,如能稍減電流,雖然光度略降,卻能大幅增長壽命。

网友:
有亮度 沒照度 led目前的致命傷......

网友B:
雖然很久以前就接觸LED,30年有了吧,一直對LED很著迷,大約20幾年前剛好有機會接觸到所謂高亮度的LED,以前的LED雖稱省電,亮度卻不足,現在的LED雖已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在照明上應用的LED,若不是很貴,就是亮度不足,亮度不均勻,使用的壽命降低等問題.

自從被CCFL燈管吸引,做了一支來試用之後,發覺太棒了,感覺上就像是小型化的日光燈,照度與日光燈沒兩樣,亮度又可以自由調整,亮度就代表功率,功率就代表電費,以前我都是用23W的省電燈泡,現在的CCFL大部份時間都是調在3W以下,即可以達到我所需要的亮度,視需要隨時可以調整亮度,可以啟動的最暗亮度,在有需要當做長時間使用的小燈泡時的費用也很省,大約1W.

現在使用超過3個月了,也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因為大部份使用的亮度和瓦數都在原規格的1/3以下,所以使用壽命應該也會提高,現在準備要再做其它的CCFL燈,來代替實驗桌上的23W省電燈泡,當然也有其它的Idea在想,只是沒動手做.

在某些簡單照明的應用上,我還是會用LED,只要是體積小,自己設計組裝容易,但是要代替電腦桌用的和實驗桌用的,可能還得再想想辦法了.

高壓板和4支17" CCFL燈管,可調燈光亮度照明用的燈具
http://bbs.pigoo.com/thread-40493-1-1.html

网友C:
LED照明的部分,覺得規格太多種而且廠商並不特別註明,所以為了省電省錢買了不少種產品,大都覺得划不來。尤其是光衰的部分很嚴重,手持式手電筒,LED照明燈,小型夜燈,......先花了一筆錢買這些產品,還沒省到錢就壞掉了。

至於E27規格的燈泡的話,我現在大都用7W的,用在書桌檯燈(把老檯燈拿出來用還不錯)跟不需看字只需照明的走道上還不錯。上個月吧PCHOME還有在賣7W平均一顆150元而已。遠百愛買也一直都有在特價7W大約一顆198。8W以上的我都還不買,因為價格貴了很多,啊亮度又沒有追得上21W螺旋燈泡。要換算一下省下的電費要多久才能追得上買貴貴的8W以上LED燈泡。

顏色部分前面各位先進都有提到演色性的部分了,習慣就好。

CCFL照明我也覺得不錯,但也奇怪為何沒辦法在家用照明部分擴大市占率。特力屋之前曾有裝計數器把CCFL燈泡跟螺旋燈泡比較,號稱點滅破十萬次都OK,而旁邊的螺旋燈泡早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感覺,僅供參考。

我現在家中除少數特定區域,也都換上 LED 燈泡了。

cremaker大:
    響應環保! 讚!!
    勇於當白老鼠,為科技貢獻研發經費!讚!!
    承認事實(省電燈泡還是比較好) 讚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雖然很久以前就接觸LED,30年有了吧,一直對LED很著迷,大約20幾年前剛好有機會接觸到所謂高亮度的LED,以前的L ...

scottwang 大:
    我有一些高亮度LED要不要再試試看啊!! 5MM 帽燈型 0.8流明/個 我把他用在 http://album.blog.yam.com/show.p ... ;i=22378604&p=9  看板上超棒的!!
   CCFL 當然好!! 先決條件是要買到 WISH 大的電路板才行啊!!(俗又大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照明的部分,覺得規格太多種而且廠商並不特別註明,所以為了省電省錢買了不少種產品,大都覺得划不來。 ...

昨天去大賣場LED燈泡溫度高到5~70度很燙手喔!! 價錢太高了,6W一個假如可以賣到 80元的話已2年就 掛掉的話,還可以接受!! 我家的省電PL燈管 以及日光燈管都是10年以上才有機會換下來,看樣子LED燈泡要賺到我的錢很難!! CCFL 燈泡有一種是沒有外罩保護的千萬不要買,前一振子拿了一個裝在外面一不小心燈管就断了(很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D:
scottwang 大:
    我有一些高亮度LED要不要再試試看啊!! 5MM 帽燈型 0.8流明/個 我把他用在 http://albu ...

阿乾牌LED燈瓜 ...

我這裡還有一些以前買的1W的,都還沒真正試過,也有少數散熱片,也有12V的Adoptor,要找時間來試,下個星期三以後了.

等一下要坐捷運送貨到汐止 ...

网友:
貢獻荷包, 提高廠商的庫存週轉率, 股價才能漲, 這樣才能研發新產品

楼主:
公司最近換上LED燈管,比較亮,也沒有顏色問題
難道LED燈管跟燈泡用料不一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最近換上LED燈管,比較亮,也沒有顏色問題
難道LED燈管跟燈泡用料不一樣??? ...

櫻花鉤吻鮭 和 綠蠵龜 都是 " ㄍ ㄨ ㄟ " 一個是 真空管充氣+激發  一個是 半導體+能階  現在還有 半導體+能階+螢光染料 用料不同!! 省電燈泡不需要昂貴的"散熱"裝置(銅 或 鋁 或增加風扇)..所以比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櫻花鉤吻鮭 和 綠蠵龜 都是 " ㄍ ㄨ ㄟ " 一個是 真空管充氣+激發  一個是 半導體+能階  現在還有 半導體 ...

我的意思是
公司:原本是一般燈管,換上LED燈管,變亮,顏色卻沒有什麼改變
家裡:原本是省電燈泡,換上LED燈泡,變暗,顏色怪怪的
如果家裡可以跟公司一樣同效果,一般家庭或許比較容易接受LED燈泡

网友:
抱歉我誤會您的意思了!!
一般在公司大量更換照明因為有足夠的預算,而且力求日後的"維護減少"所以本錢比較粗,像以前我工作的場所 8000平方米更換照明都是一次完成,同一批燈管價錢又好當然會亮又足,而且找人來測光譜費用也不多頂多1%的費用,自家很少會一次把全家的燈管(全部照明設備)換新吧!! 這時"比較"的感覺就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公司:原本是一般燈管,換上LED燈管,變亮,顏色卻沒有什麼改變
家裡:原本是省電燈泡,換上LED燈泡 ...

會不會是製作出來的色溫不一樣?
還有驅動方式與偏壓也會影響照射出來的顏色
再則有些LED看起來邊緣會黃黃的
實在不適合室內照明用,當手電筒倒是無所謂

网友:
我在網路上看蠻多家在賣8W LED燈泡的流明大多550~650上下,很多200元不到

同樣8W大廠的可以到810LM,亮度差了蠻多,不過價錢要接近300,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
前幾天到客人家,看見樓梯轉角燈換LED的白光,覺得好像是在辦法會的FU.

网友:
LED 燈泡一年省下的電費不到一個LED 燈泡的錢!!

网友:
用黃光LED燈泡補一下顏色看看。

网友:
LED對我來說就是它光源無法像傳統白織燈、日光燈光源四散,
它有指向性就像用手電筒......

网友:
我家大多用BB燈管(23W或27W),但覺得最不耐的是燈具裡的點燈器,好像沒半年就壞了,有誰可以推薦的產品廠商,我都是買到一種雜牌的?

网友:
BB燈管我都改用CCFL燈管了, 還蠻好用的, 但聽說會有高頻聲, 我是沒聽到, 有些人敏感的會聽到
你還是買X利浦的會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