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_153v_(GY15VSSB/TWW)背光不亮

楼主(2012-11-19):
無意間取得 Samsung_SyncMaster_153v 這一台
背板型號 GY15VSSB/TWW
開機後隱約可以看到螢幕的影像

打開背板

拆到這裡才發現
後面這四個地方竟然把它們倆焊死
另一面,真是傻眼@@~
左邊的版子(爬文所得知的PI版?)
右邊的訊號版
測試燈管
四個燈管都會亮

目前測試到這裡
只見到一個電容微凸...

楼主:
目前進度,更換所有電解電容
依舊無背光,想嘗試更換左上角黑掉的藍色陶瓷電容...
這篇文章是直接換公版
http://bbs.pigoo.com/thread-28372-1-1.html
但,是完全沒有下文...好可惜
如果目前市面上有符合這台九年古董機的公版,該挑哪一款?

网友:
其背光電路採用的小型升壓變壓器故障率頗高,可以從阻抗測量得知,比較建議改品質較好的背光電路公板

楼主:
網路上找到一塊極相似的公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245634392
目前網購一台可以用的二手機約500~700
這塊板子要價350(還不提供寄送)
有點想試試...(可惜在遠地)
手上板子的跳線腳位解釋並不是很完整
搞不好會死在我手上@@~
各位先進是否有其他板子的建議?

网友:
推一下~改公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73799351
但要先確認尺寸可以不可上??不行的話就要再找小一點?但會比較貴..
不然就是上面的Q檢查一下

楼主:
To kaijay
你po的只有高壓的部份
沒有變壓的部份

网友:
因為你的高壓部份壞了,所以kaijay 大建議你直接改高壓板。

線接對就可以點亮了,剩下的可以參考舊文章。

如果還是不會改,乾脆買一樣的板子比較快。

网友:
紅圈這個看起來像保險絲,有導通嗎
左下角陶磁電容看起來黑黑的,可能要看一下有沒有裂開

网友:
這一型的,那個高壓變壓器故障率很高。。。。

(我有三台,全壞高壓變壓器)

楼主:
To LONG
小的孤陋寡聞
在PI版直接改高壓,這是第一次聽到,感覺很方便
不過小的不是電子系的,尚不敢妄動
會找時間爬文後,再考慮看看自己能力

目前還沒找到一樣的版子
感謝您的資訊與指教

To s512212
感謝您,這個今天測量好像真的故障了
(用歐姆檔測量兩端,沒動靜,剛詢問哥哥如何測試)
明天會先找這個零件來更換
藍色陶瓷電容部份,目前外觀沒有損傷,僅燻黑而已(之前自己說要換也還沒換)

To draculaxx
請問您這三台的後續維修處理動作是?

网友:
一般高壓 保險 會燒..他的後面通常也都是短路了
先吧後面有問題的地方修好..在來換保險..否則..換上去也會在燒毀

改公板比較快..找一下文章..我記的有不少都是P+I板改 I板公板的..

楼主:
To LONG
直接改PI的文章有爬了
但,以我搜尋到的文章來看,我的能力尚不足
殘念...
如果您看過更適合初學者的
請不吝指教一下相關網址

To s512212
確定這個有壞
但換上去後,就如同akgkaylin講的一樣
又掛了@@~

To akgkaylin
感謝你,真的上去又燒了...
因為是在學習,已得知你的訊息之後,知道就算會燒掉還是想試一試
沒想到上去就燒了@@~,連顯示個幾秒正常都沒有...哈哈..

手上是有高壓版,但還不會直接改
而且尺寸可能塞不下去

PI版改公版部分尚須爬文學習
另尚有一疑問就是一般是12V三星是13V(功課尚未做完)...

以上
目前進度...

网友:
變壓器故障機率很高???

PO一下電路板背面,來研究看看,

若是要省錢省力,改公版高壓是比較好的選擇???

改公版其實很簡單,有3條線就可以了,

+12V,GND, ON/OFF

看一下那條ON/OFF,按下開機有沒持續輸出+5V電壓

高壓公版的ON/OFF可以從這裡取得

+12V電壓直接由POWER的+12V輸出取得,

這樣就能直接控制高壓嚕????

楼主:
To eson0724

電路版正面 大圖路徑 http://700.theweb.tw/Q/2012/20121130_01a.jpg
電路版背面 大圖路徑 http://700.theweb.tw/Q/2012/20121130_02a.jpg
(為方便比對已經左右鏡射)

假日會找時間研究+測試改公板方式
下次po上測量值

网友:
這篇可以給您參考看看,板子跟您的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5%A3%93%E6%9D%BF

网友:
把陶磁電容黑掉的擦乾淨看有沒有裂掉。
還有一點最有可能的,就是4顆變壓器接點錫裂了,高壓元件很容易造成焊點錫裂
可以的話四顆變壓器都補一下焊錫。
另外就是量一下背板那4顆電晶體,可能有一邊是掛掉的。如果要知道怎麼量要把那顆型號key上來
一般8腳mos n單通道的話可能是 123腳S極 4G極 5678 D極 (有圓點的是第1腳)
舉個例子,看一下datashe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CHILD/FDS4410A.html
如果完全短路的話你用電表 二極體檔 量GS 或 GD可能全都導通。

換保險絲又燒~那4顆可能其中有2顆或1顆有問題

楼主:
To eson0724
已補上測量圖,假設紅色為Pin1
改公板只要三條線,聽起來超方便(信心大增)
我會再衡量一下擺放位置與大小後再決定
謝謝啦!!

To LONG
太感動了!!!這就是我想找的!!!
可能我下的搜尋關鍵字不夠正確吧?
感謝您!!

To s512212
陶瓷電容已經擦拭乾淨,亮晶晶,沒有裂痕
變壓器接點是指圖中四個長長的,型號是"SPI 8TT0006 B 0313 6FC"
(一邊六腳一邊兩腳)?
電晶體型號 "4600 AD3F12"附圖
我目前手上工具還無法更換八腳小怪獸
如果未來購入工具,還得再尋找看看是否有此料件...
感謝您提供的訊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eson0724

電路版正面 大圖路徑 http://700.theweb.tw/Q/2012/20121130_01a.jpg

你可以先把變壓器拆下,測量一下圈選的那4顆IC輸出是否正常???

會造成保險絲燒毀,那4顆IC很可能有故障了

那4顆IC的位置,很明顯有過熱情形???
(綠色框部分)

也很可能是主驅動IC有故障,不會測的話,可以嘗試將紅框圈選處零件都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eson0724
已補上測量圖,假設紅色為Pin1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5/AOSMD/AO4600.html

可能是這顆。
有黑點的為第1腳
1、2、8腳 為一組  3、4、5腳為一組 量看看
照一般MOS的量法
如果有低阻值或完全開路導通的情形下就有可能是壞的。

沒有熱風槍的話就要用拖焊的,先把一邊弄滿焊錫,再弄另一邊,速度快一點,就能用夾子夾起來

楼主:
To s512212
我會盡可能把那八腳的IC拆下量一量
目前手上用的是40瓦的烙鐵
曾看過拆換的教學影片,但還沒實際做過
醜媳婦遲早得見公婆,我會跟它拼了!!!(目前會選擇拖焊)
如果這個東西壞了,那兒可以買到?
今天跑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沒見著蹤影...

To eson0724
那四顆IC的背後真的有焦黃的現象
剛好就在那四顆小電容的位置
至於小紅圈電阻型保險絲還好找到料
大紅圈的IC今天也是找不到料

謝謝兩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s512212
我會盡可能把那八腳的IC拆下量一量
目前手上用的是40瓦的烙鐵

有開路導通的話你在線量就量的出來了,不用拆下

楼主:
近日較忙所以較晚回覆訊息

To s512212
在您告知連結後,很快就下標取得了
之前以為4600的AD3F12才是型號,所以網拍搜不到
沒想到4600竟然是型號...

目前參照這篇量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N通道(1、2、8) G接正極 S接負極
P通道(3、4、5) G接負極 S接正極
(但我正反極都給他測了)
測得值
紅點為電錶紅棒 黑點為電錶黑棒
我尚未拆下,未通電時以歐姆檔測量,不知道這樣對不對,請不吝指教,感恩!!
以目前測試結果來看,好像第三顆有問題...

另,網站不是設定必須登入才能看到圖片?
我尚未登入就可以看到圖片的說...

楼主:
目前進展
初試身手,拆了第一顆
喔喔,不妙,好像連電路層的保護層都給撥離了下來
上面紅紅的應該是膠,為什麼這裡要放膠...
四顆都下來了,果不其然,四顆都有膠...
還好保護層沒全給撥離下來...
終於都焊上去了,發現焊上去比拆下來困難@@~
本來想把(藍圈處)的兩個接點連焊上
卻發現之前拆換的電容其腳位有一個怪怪的(紅圈處)
於是想補焊,可是卻發現吸錫後,它基礎的那層電路不見了
我先用小刀刮除(藍線)部份顯示出銅箔,再用不要的電容腳一小段(紅線)當連接
此為未更換前的舊圖,在圖四要連接的(藍圈處)地方,是因為本來它就有一條小細線連著
而我換完之後發現焊錫沒有連接,所以想補強
焊上後的測得值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大力協助
剛剛上機測試後沒問題
就把機殼裝回去了,再試OK!
補上完修圖
如果這台又掛掉
下次就會學改高壓部份
再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