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 SlimAGE 821A (IBM PN:5H02093) 開啟後5秒自動進入燒機程式

楼主(2012-11-20):
Hi all,

今天修到一台螢幕SlimAGE 821A  (IBM OEM的~其IBM PN編號為:5H02093)

狀況是,開機可以正常顯示~~但是約5~6秒後會自動進入LCD燒機模式,一直反覆出現~全藍,綠,紅,白..等

我利用這5~6秒的時間~~按menu進去檢查~~此款LCD也沒有回復預設值得選項,只有Auto調整畫面

1.我換掉幾個按鍵也確定開關板OK了~~也單獨拆掉開關板後~~開機測試~~結果一樣約5~6秒後會自動進入LCD燒機模式

2.進入menu調整一些數值可儲存OK~~不會miss

3.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如何進入工廠模式~~或是如何取消掉這個5秒後會自動進入LCD燒機模式的問題?

TKS

楼主:
後來一直(利用5秒正常顯示時間)一直亂按組合按鈕

不知道按到哪幾個按鈕~~畫面會變成全黑~~但是按menu會出現選單,然後我也只選了個語系改成英文~~然後再power off / power on 就會復正常了!

(雖然亂按搞定)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是哪幾個按鈕~~

网友:
好怪喔~~只改語系就能正常
不過最好還是要再TEST幾次會比較安心一點喔

楼主:
因該不是改語系OK-~~而是我亂按組合按鈕~~不知按到哪幾個~~自動解除燒機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