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鑽PCB小電鑽推薦

楼主(2012-11-20):
請問一下有沒有推薦用來鑽電路板的小電鑽呢

之前用網路上1支300的東西 感覺太難用了

不知道有沒有推薦 鑽起來比較有力一點的電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5436823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315441 ...

不必用這麼好的。。。。

有一種台子加馬達的那種小鑽子,專門鑽小孔用,還不錯。

在網拍上好像五十、一百就可以買到那個馬達小鑽子的夾頭。

网友B:
我用的是這一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67269518

第一次送電時,誤送 +12-12v,抖很大
十幾秒就燒滾滾了

送電前,先對準洞,要事先打好點,開電源,不到一秒就鑽過去了

网友:
主要是看你的用量來決定的。

這類工具要考慮到幾點:

1.需要的程度及用量
2.不易滑動
2.穩定性及正確性

若常用的話,建議專用的機種,大多是小型鑽台,不過價格就有些貴了,大約 6000-12000 元之間,這類工具業餘和專用的使用起來真的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5436823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315441 ...

這功能不是鑽電路板的小洞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這一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6726951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29665801
這一隻我用了近20年吧!! 不但鑽PCB 後來常常用來切割壓克力盒子... 導致常常用手給他啟動...沒換過電刷!!只換過橋式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29665801
這一隻我用了近20年吧!! 不但鑽PCB 後來常常用來切 ...

我都嘛裸裝直接上
今天無聊試下各種驅動電壓

1.3v+1.3v 可以驅動,速度很慢,但可以鑽,當然很穩定,只是鑽不透,無力,安心使用
4.0v 速度還不錯,可以鑽透電木板,但銅箔有一點變形,速度不夠快或鑽頭不夠尖
5v 同上
12v 有點拿不穩,得先打點,對準壓在預定要鑽的點,再啟動電源

剛入手時,對夾具很傷腦筋,該再買就是得再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嘛裸裝直接上

我買的是 八爪章魚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功能不是鑽電路板的小洞的吧!!

可以加購轉接頭,當電鑽用!!  又是電動螺絲起子,滿方便的!!

网友:
cremaker版大說的沒錯,先考慮是否常常要用?常常要用的就需買一台小鑽床來鑽,PCB通常要鑽很多孔,而鑽孔又通常是0.8mm或以下,這麼小的鑽針用手握的電鑽一不小心就會將鑽針弄斷,時間久了手部也會不適,反而得不償失。

另外鑽PCB時其實不宜轉速太快,因為鑽針很細,轉速太快鑽針很容易就磨損了,我們自己DIY不像公司大量生產,需要那種主軸幾十萬轉的設備,其實鑽針鋒利時,轉速500轉也很好用呀!像我在用的迷你魔鑽床,它最低約1800轉,對我來說都嫌太快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52-1-1.html

還有一種是號稱鑽PCB的鑽針,我買過一次,但是我認為還是NACHI鑽針比較耐用,不過這是與個人使用習慣有關,只提供給大家參考。
說到這個又讓我想到,有人說沒有用鑽PCB專用的鑽針無法做雙面貫孔,這個是有問題的,我至少化學貫孔DIY十年以上的經驗了,我都是用一般鑽針在鑽孔,貫孔一樣沒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3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購轉接頭,當電鑽用!!  又是電動螺絲起子,滿方便的!!

鑽PCB是垂直上下的因為工作需求以及姿勢所以要選迷你電鑽的方式,鑽大樣一點的工件很少用垂直因為用力會太足夠所以電鑽方式往前操作,更大的工件因為工具已經抬不動了所以又恢復使用"垂直"方式, 鑽洞和起子是兩種不同的需求,前者高速扭力小,後者低速扭力大... 這就是練劍和練刀的武者不同之處!!

网友:
手持迷你電鑽+1.
做的PCB,要鑽孔的位置是沒有銅的,所以在鑽的時候,鑽頭不大會亂跑.所以鑽頭很少斷.

网友:
上次看到這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44805117
看起來還不錯,可夾0.3~4mm 而且與同級小電鑽相比好像更方便,夾不同大小鑽頭不用換夾頭
不過我是找淘寶代購買的,不含電源供應器連運費1支大概630元台幣
收到後接一般筆電的19v變壓器鑽pcb還蠻好用的

网友:
推薦國際牌槍型電動起可夾鑽頭用了N年囉
樓上鐵殼電鑽,黑殼電鑽我都有
後來買MIKITA直角變速電鑽扭力最強,適合多種工作需求。
最近買這支刻模機,迷你多用途,夠大碗,可調速,拋光打磨都很強,只是鑽頭要選柄徑是3mm漸縮形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37267077?u=Y9355363922

网友:
這支我也有,處理小工作PCB沒問題,鑽鐵就不夠力,但是便宜~320.-
60件充電雕刻電鑽組/刻磨機,也可以當小電鑽~多種夾頭,充/插電~(板橋可自取)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77921169?u=Y0990963537

网友:
我是迷你電鑽加電鑽架,電鑽架除了可以鑽比較直外,重點是可以控制深度。
另外加個調光器可以控制電鑽的轉速,有時速度慢一些鑽頭比較不會燒焦。
鑽電路板時,在電路板下面放一片木板,可以把孔鑽的更漂亮。
但這是在鑽小板的時候才這樣做,大板子電鑽架就放不下了...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