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鋰電池充電器電壓正確嗎?

楼主(2012-11-20):
今天心血來潮量了一下座充兩個接點的電壓,結果是4.05V

我記得剛買回來時好像是4.2Vㄝ~~

是不是壞了?

网友A:
應該是4.2才對 4.05低了點
用它來充電 不就每次都充不飽

网友B:
至少要用usb的電壓才推的動充電吧!

鋰電池滿載4.2V,usb的標準電壓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4.2才對 4.05低了點
用它來充電 不就每次都充不飽

對阿~~~我就覺得怪才量電壓的...

以前剛買我量過是4.2V,剛好4.2V是鋰電池
充電終止電壓避免過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用usb的電壓才推的動充電吧!

鋰電池滿載4.2V,usb的標準電壓5V..

我是指電池座充的輸出端子電壓.............

网友C:
亂猜滴
會不會  是4.2v脈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指電池座充的輸出端子電壓.............

這樣電池充的飽嗎?

如果有充電指示燈的話,燈號會轉變嗎?

若顯示充飽電的鋰電池,量出來的電壓多少呢?這個總該不會騙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電池充的飽嗎?

如果有充電指示燈的話,燈號會轉變嗎?

充的飽嗎?..............我不知道飽不飽,
充完之後電池電壓大約4.04V再也上不去,裝上手機
顯示容量96%.....我記得要顯示100%大約4.5~4.6V以上

最重要的是我曾經有過電池4.1X電壓裝上手機的紀錄(從
買回家每次充電前/後我都有紀錄電池電壓的習慣,手機
顯示容量剩20%就關機拿下來充電,顯示100%的電壓大
約4.5~以上即可)

1.LED會變燈
2.還似乎能100%(手機顯示)
3.目前電池充好大約4.0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亂猜滴
會不會  是4.2v脈衝

脈衝?~~請賜教,感謝n_148|

楼主:
發這篇文的出發點是我發現我這個買手機綁的座充其端子
開路電壓(這麼講對不對?~就是電池接點沒接電池時的電
壓)似乎"變了",以前我曾經量過...4.2V,現在只剩下大
約4.04V(三用表電池檔位),用DC檔則4.07V....

飽..........好像還能充飽!?

鋰電池(鋰離子/鋰聚合物)的終止電壓為4.2V,超過了則
會有危險(如果電池端沒保護電路),實際使用上只要手機
顯示電池容量為100%,我們就可以算它飽了.....

換言之,只要電池終端電壓跨越手機定義的"飽"這條線,
就會顯示100%了,可是某些狀況下我們還繼續給它充電
,或許充到上限4.2V或許充到4.1X.....

就像一杯飲料杯子1000ml,老闆訂800ml為標準容量,但
店員可能給它倒滿到850、900甚至一拜滿1000ml

网友:
一般相機或手機的鋰電電池電壓是3.7V
充飽是4.2V
大部份充電器都是5~6V去充...

我比較沒錢..所以我改成4V充..
充大概就是3.7V~3.8V就拿起來了..

聽說這樣鋰電電池充放次數和壽面會多一些長一些..
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也要看看是不是你的電表問題。

楼主:
剛剛跑了一下線路發現這個座充好......精簡,元件如下
TL431*1
雙色LED*1
電阻*8
NPN-D965*1
PNP-8550D*1

8550D...似乎用來控制LED變色
D965搭配431來控制輸出...

這座充外殼寫~
輸入DC8V~400mA
輸出DC4.2V~300mA

切換開關式的變壓器輸出6.71V(空載)........好像不對ㄝ,
我記得變壓器空載輸出都比標示電壓高些,例如3.3V的會
微微超過3.3V,怎麼這個空載輸出就比標示少...

變壓器橋整後靠13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跑了一下線路發現這個座充好......精簡,元件如下
TL431*1
雙色LED*1

雖然沒拆過這種東西,不過交換式電源,應該是 NPN-D965和 PNP-8550D 當切換開關,最後用TL431來穩壓,TL431是類似基納的功能不過是可調整的,最後再到變壓器輸出,雖然精簡不過應該是標準的電路,只是保護上可能沒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脈衝?~~請賜教,感謝

脈衝充電就是充電一段時間,停止休息,然後再繼續充電,持續重複動作循環,所以一開始,充電電流比較大,後面電流慢慢縮小,直到充飽,這樣對電池聽說壽命比較好,目前電池不怕充電電流大,而且要達到真正充飽,這方法應該是比較好,目前電動車電池方面似乎就常會用到這種充電方式。
其他還有定電壓充電、定電流充電,不過各有優缺點,也有合起來的,定電壓+定電流充電。

楼主:
座充電路圖

座充電路圖

這就是座充部分的電路圖,不含交換式變壓器...

U1 PJ431
Q1 S8550D、PNP
Q2 D965S、NPN

R2藍灰灰金....68/5%
R3藍灰棕金.....680/5%
R4紅紫橙金.....27K/5%
R6黃紫金金.....4.7/5%
R8棕黑棕金.....100/5%
R9藍灰紅金.....6.8K/5%
R10棕紅黑黑棕...12.2K/1%
無編號假定"GI"紅紫棕X...260/5%

楼主:
不知道以上電路我有沒有跑錯咧~~~給大家看看

目前電池端空接....4.07V,應該要4.2V才對....

變壓器輸出6.71V<=正確否無法確認,變壓器貼紙寫
輸出4.5~12V,Max800mA....

座充殼體寫輸入8V-400mA,輸出4.2V~300mA

楼主:
如果電池端要有4.2V,那TL431的參考電壓要有2.5V,目前還差點...
所以是分壓的R9、10有問題囉?

Q2我看不懂,它是不是變成PNP會比較合理些?

网友:
1.  Q2  的BE腳 好奇怪 是不是反了

2.  在13# ...切換開關式的變壓器輸出6.71V(空載)........好像不對ㄝ,...
    ==> 2.1   試著量在座充電源端(不加電池)  電源=多少?
       2.2  在座充電源端  +- 加一個 100~220uF/16V  電容
            如果輸出昇上來  ==> 那就是該變壓器輸出電容 罷工了

3. 如果 上述2. 電源沒有問題  再繼續考慮以下疑問
   R9 和 R10 比例值 怪怪的 我怎麼算 R9都要8.2K 1% ( 5%會爆爆)
   ==> 以前新的時候  座充(電池端)輸出 真的可以到4.2V 嗎

楼主:
TO SIMON1016老大

給我時間去檢查一下...

3=>R9、R10我透過在PCB測量與目視電阻色環來得到數值的...
如果我沒記錯它真的剛買回來時不裝電池,其充電端子電壓有4.2V。
不然我電池電壓充放紀錄中怎麼會有裝上手機時有4.1XV的紀錄..

2=>我試試看

1.我再仔細檢視一下,的確你這樣改之後我比較看得懂...
TL431產生基準電壓透過D965S輸出...

這個座充會引起我的注意是起因於我注意到每次電池充好
電時用電表量電池的端子電壓只有4.0XV再也上不去了,
不管你繼續再充多久也這樣.........

而以前則有將電池充滿到4.2V的紀錄,隨著電池的耗損變
成4.1XV,裝上手機時每顆電池的端子電壓都有4.1以上。

附註~~這手機和座充買回家時我就有了一個怪習慣,就是
每回電池交換時我都會用電表測量該電池的充放電壓(充電
前、後,使用前、後)所以我能發現其中的差異.....

剛剛測量了一下...
A.交換式變壓器空載輸出...............6.8V
B.交換式變壓器接充電座無電池.....6.55V
C.同上,此時充電端子電壓為........4.07V

週一買回一顆新原廠電池(外觀同原廠真偽不知)充好電時
4.04V,過幾天裝手機時4.02V,手機顯示100%滿。
可是同樣的電壓在其他電池可能僅96%,也就是每顆電池
要手機顯示100%的電壓值都不太一樣...

网友:
你們實在太厲害了..我也去量量看我的充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沒充飽也沒什不好

我最大的感觸就是................"不知道手機怎麼判斷該顆電池是否滿電"

我剛買的新電池僅以4.02V上去運作,手機卻偵測顯示100%滿電,而
其他兩顆電池如果以4.02V上去用可能只顯示9X%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最大的感觸就是................"不知道手機怎麼判斷該顆電池是否滿電"

我剛買的新電池僅以4.02V上去 ...

量一下電池負載的電壓曲線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電池負載的電壓曲線不就知道了

煩請大大詳述~~~

楼主:
最新跑過的電路圖...

PCB

PCB

R1........紅紫棕....270
R2........藍灰黑金68/+-5%
R3........藍灰棕金680/+-5%
R4........紅紫橙金2.7K/+-5%
R6........黃紫金金4.7/
R8........棕黑棕100/
R9........藍灰紅金6.8K/+-5%
R10......棕黑黑紅棕10K/+-1%

目前的疑問是.....

1.電路中R6、R8是否構成分壓電路?...
2.電池端子+電壓為4.06V,如果要達到4.2V的話R9、R10分壓
要達到2.5V對吧!?....也就是431的3腳要有2.5V
3.目前電池接點電壓4.06V.....Q2和R6、R8精準度是否有關?
因為R6是藍色底色的電阻,很像是大顆的精密電阻(卻只有4色環)

网友:
我把電路整理一下 比較好辨識與說明

R6 是限流電阻  Q2對BATT的充電限流電阻   所以體積有可能大些  不需要精密電阻

   當BATT充電期間(低於設定電壓時)  R10/ (R9+R10) 分壓 低於2.5(精確說法為2.495V)
  使 TL431 輸出為HIGH
因此R8 的電流得以 進入 Q2/BE  使Q2 導通
此時Q2 的Ic導通電流  即BATT的充電電流  受 R6限流電阻
   也因為有R6 使得Q2 的Vce 降低(或等於飽和)
   使Q1/PNP/EB 經R3 進入Q2   Q1 導通 進而驅動R2 的LED
   所以R2_LED  應是充電指示LED

當BATT充電完成(達設定電壓時)  R10/ (R9+R10) 分壓 達到TL431 Vref 2.495V
使 TL431 輸出為 Low (理論上TL431 輸出Low 可以低到 非常接近Vref  )
在這個電路應用上 只要使Q2/B低於E (Batt電壓) 即關閉Q2  不再對BATT充電
關閉充電指示LED:
  因為Q2關閉 使得R3電壓被R6 拉高   Q1接著關閉 R2_LED  關閉充電指示LED

R4 :
     BATT 充電快到完成時  Q2要關不關的跳來跳去  可能使LED閃來閃去
    因此補上R4 使 Q1 較易導通  得以些許改善LED閃來閃去(不一定全好)

    補上R4  有個好處  當R6 限流電阻燒壞時 不插BATT 充電
   充電指示LED  也會亮  呵呵~~變成故障指示LED 了  不知是不是巧合

楼主:
TO  SIMON1016大

那LED本來是一顆3PIN雙色LED,因為畫電路的軟體沒這種LE的D符號,
所以我拆成兩顆,運作時只要變壓器輸出供電就先亮綠燈,放上電池開
使充電轉變成紅燈。當電池電壓達到約4V時燈號轉為綠燈,此時電池的
電壓還會繼續緩慢上升直到充電終止電壓4.2V或者被取下為止..........

今天我花點時間測了R9、R10、R6、R8,其中R6顏色標示為4.7歐拆下
量為5.8歐,R8顏色標示為100歐實測101.8歐。R9、R10則與色環標示
相符....R1、2、3、4沒測.......

我研究了431的應用電路,它R9、R10配置的確可以讓電池端子電壓達
4.2V,可是目前僅有4.06V...

是D965壞了?.........還是他本來就這樣設計的?

另外我在某電子論壇找到一篇文章,文中採用兩顆LM317搭配做限流、限壓
充電電路...用的料還比較少,跟這充電器比起來哪種電路好?

网友C:
LM317限流的方式在充電末期  仍然能夠相同的充電電流
若是像目前使用的電阻限流  中期 末期充電流會逐漸變得小  使得充電時間拉長變慢
除此之外  沒什麼大差別
穩壓部分TL431會比LM317 精密度強上些

一一一一

回到原來問題
假設電源濾波不良  使得帶有AC波型  此時DC檔是看不出來的
這個被限流電阻擋住之後  時間差的關係  後段電壓就昇不太上來
其實是有峰壓出現時有到達可是 DC檔看不到了
可以試用一個電解電容100uF偽裝BATT
利用有蓄電且比BATT較快充達到設定點
如果電壓有昇上來    那就是了

一一一一
Q2  NPN  老化hfe降低 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17限流的方式在充電末期  仍然能夠相同的充電電流
若是像目前使用的電阻限流  中期 末期充電流會逐漸變 ...

收到,瞭解..........這充電器用了約五年...似乎在最近一年出現這
種問題,但我沒注意到。直到最近才發現....

那電容容量非得100uF嗎?、耐壓比4.2高就行了吧?如6、16V..

把電容接在電池端子上,如果電表有看到4.2峰值出現,就代表
變壓器端綠波電容不良。該電容我規格廠商用16V470uF外觀正常
,電容表測出數值與標示值相差不遠,暫時沒更換(我也沒470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瞭解..........這充電器用了約五年...似乎在最近一年出現這
種問題,但我沒注意到。直到最近才發現 ...

那電容容量非得100uF嗎?、耐壓比4.2高就行了吧?如6、16V..
==> 容量: 我沒細算 只是大概而已 不被R9 R10 放電掉就好 例如: 100uF以上
     耐壓: 對!! 比4.2高就行了

另外會不會像 wish 大12#說的
會不會是你的電表在 [搞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電容容量非得100uF嗎?、耐壓比4.2高就行了吧?如6、16V..
==> 容量: 我沒細算 只是大概而已 不被R9 R10  ...

電錶應該OK..........我會改用其他錶量看看...

楼主:
昨天我找出之前退役的電表出來量...居然出現4.22V的數值ㄝn_083|

我電錶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我找出之前退役的電表出來量...居然出現4.22V的數值ㄝ

我電錶壞了??? ...

冷靜!!  冷靜!!
都是血汗錢換的  別砸了它

另外 既然是(之前退役的電表)  那還得注意電表內的電池電壓夠不夠
不然 還是會 [搞怪]

网友:
看來!!每個人的'傢伙'有時也要保養,校準一下了....

量了老半天,結果測量儀器失準,線路沒問題,那真的是.....

楼主:
退役的那台是使用時摔到,結果就無法測量了以為壞掉所以買新的,
新的買回來後檢查發現是錶筆線內斷,於是買了新錶筆替換~但一直
用新買的錶...............

目前這錶我認為很正常啊,除了量這個充電器電路之外,其他都感覺
很準。昨天拿出來心想試試看....結果還真量出4.22V這數值,A錶量
4.06~7V、B量出4.22V...相差約0.15...算不算誤差?

目前還沒針對交換式變壓器做檢查...上電容看有無升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靜!!  冷靜!!
都是血汗錢換的  別砸了它

不是量電阻~電池電壓才會影響到數值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量電阻~電池電壓才會影響到數值嗎?

會啊
供電不足
電表內比例積分電容的充放電流(定電流)會不足 積分時間一定錯誤
以 Intersil ICL7106 and ICL7107 或相容型的電表用晶片 為例 是穩死A
------------------------------
電表 通常會有電池彽壓不足 指示

也不排除 是電表沒校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啊
供電不足
電表內比例積分電容的充放電流(定電流)會不足 積分時間一定錯誤

SIMON1016大

可是這台沒顯示電池電量不足(沒顯示電池符號)ㄝ.....

沒辦法借電錶,不然我找另一台量看看就知道電壓是多少了..

還有那個變壓器,有示波器就知道波形如何不用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