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點焊機內部線路討論

楼主(2012-11-20):
拆開一看線路有點亂
有12顆10歐畝的水泥電阻只接1顆
第1張圖的零件不知名(猜想是點放作用嗎)?
跟大家討論一下
大概畫的不是很正確

网友A:
yung6313大大您好

第1張圖片那顆是SCR(矽控整流器)

下列是它的特性

http://www.vr.ncue.edu.tw/esa/MatlabPowerSystem/ch05/scr.htm

下列是它的規格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0/46/1/50RIA8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yung6313大大您好

第1張圖片那顆是SCR(矽控整流器)

感謝提供資訊

网友B:
那12顆20W水泥電阻
似乎是 串連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12顆20W水泥電阻
似乎是 串連 的

正在想是串6顆再並6顆=30歐姆
還是一次串12顆=120歐姆
確定6顆1組是串聯
.......................................................
突然想到1500uf/400V
會不會是220v的電源

网友:
這我就不知道了
至於SCR可能是控制變壓器的

网友C:
變壓器是接哪阿

  小弟學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是接哪阿

  小弟學習中

~"~
我也很想知道要接哪
因為機器是回收場回來的線路以被動過

网友D:
我猜測是點焊機
scr是控制電容器放電的--放到變壓器
那些電阻是給電容充電---限流電阻
變壓器一腳接scr一腳接地
當sw通-------------------+經scr導通經變壓器對地放電
'

网友B:
SCR是單向的

我想電路應該是我先想這樣             (電路還不完整)          你先在重劃一次電路圖   把整個點焊機都拆了線不要剪仔細觀察哪便看起來被改了       如果沒有就畫出來吧
                          若有了就圈起來
      -----變壓器第一測 (細線) ||||| 變壓器第二側  (線有夠粗)     \  SCR   A端
電源                                                         SCR   C端  -----放電端
     ------    接  奇怪接法的橋整    降壓電容   觸發用蓄電電容 --SCR   G端

SCR

SCR

SCR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是單向的

我想電路應該是我先想這樣             (電路還不完整)          你先在重劃一次電路圖   把 ...

重畫惹一下線路
10歐畝20w串12顆是猜的其他應該沒錯了
橋整我也覺得粉奇怪_會不會被前使用者維修時被偷改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測是點焊機
scr是控制電容器放電的--放到變壓器
那些電阻是給電容充電---限流電阻

重畫了一下線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我也很想知道要接哪
因為機器是回收場回來的線路以被動過

變壓器的線被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的線被剪了??

目前2個線路?????
變壓器輸入端跟12顆20w10歐姆沒接
20w10回來時只串1顆

网友:
連我自己都霧煞煞
(努力理解中)

网友B:
在我印像裡
變壓器好像要交流電O_O
但交流電經過橋整跟SCR會只剩半波??
還是點焊機的變壓器比較特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我印像裡
變壓器好像要交流電O_O
但交流電經過橋整跟SCR會只剩半波??

點焊機變壓器真的是以直流大電流驅動,因為只是瞬間將電容電量放光而已,算是脈動直流是行得通的。
那顆大電容是關鍵,不是一般電解電容,是低ESR快速充放電電容。

以前做過電阻生產設備點焊機,所以對這個有點了解.......

那顆SCR純粹是當開關用,用來控制電容何時將電量放到變壓器初級圈,變壓器二次側是很粗的銅線(通常是銅板),二次側圈數很少所以電壓很低,利用大電流流經接觸電阻產生高熱進而達到熔接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點焊機變壓器真的是以直流大電流驅動,因為只是瞬間將電容電量放光而已,算是脈動直流是行得通的。
那顆 ...

原來如此謝謝大大教導

但這樣做會有反電動勢吧
反電動勢不會打壞其他元件??
還是元件太少沒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畫惹一下線路
10歐畝20w串12顆是猜的其他應該沒錯了
橋整我也覺得粉奇怪_會不會被前使用者維修時被偷改 ...

這電路圖應該還是畫錯,照圖上SCR一導通就將電容短路了,
而且變壓器是並聯在電容兩端,這樣不會正常工作,
應該是電容+端接到變壓器初級圈,初級圈另一條線接到SCR A端,
SCR K端接電容-端,也就是變壓器是跟SCR串聯在接到電容,
圖面上畫的是SCR,變壓器,高壓電容三者並聯再一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來如此謝謝大大教導

但這樣做會有反電動勢吧

所以那棵SCR耐壓要比較高,以前我做電阻熔接機時在SCR與變壓器之間,還要串聯1200V螺絲型二極體,SCR A-K之間還要並聯R-C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那棵SCR耐壓要比較高,以前我做電阻熔接機時在SCR與變壓器之間,還要串聯1200V螺絲型二極體,SCR A-K ...

想不到點焊機還真不簡單呢

感謝指教

网友D:
變壓器接錯
大電容+接變壓器一腳
變壓器另一腳接scr A
不是接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接錯
大電容+接變壓器一腳
變壓器另一腳接scr A

如果這樣接呢??
謝謝指導
好像還是怪怪的

网友:
你圖上畫的c應該要接道大電容的-

楼主:
嗯嗯
c接負極就有像了
Thanks

网友:
橋式整流這樣接提高耐壓跟電流

网友B:
橋整怎模越看越像是有被焊接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橋整怎模越看越像是有被焊接過呀??

橋整是直接焊再DC端沒錯
有沒有被改過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如此謝謝大大教導

但這樣做會有反電動勢吧

電容的電
在SCR導通之後就已經放光光了
因此不會有反電動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橋整怎模越看越像是有被焊接過呀??

把他當半波整流看就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2個線路?????
變壓器輸入端跟12顆20w10歐姆沒接
20w10回來時只串1顆

電阻也有問題!?

電阻串聯,阻抗變大, 功率不變,電流不變  =10Ω.20w. 12 顆.串聯 = 120Ω .20w

電阻 並聯,阻抗變小, 功率變大,電流變大 ....

120Ω .20w應該很好取得......不用去串聯成120Ω .20w

所以應該是要達到,大功率, 大電流,而接成幾路的,串並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他當半波整流看就懂了

我知道但他的端子看起來就是有那種像有新錫在上面的感覺
但也真奇怪直接加一個二極體就好幹嘛要用橋整
用橋整有比較便宜嗎???
再說要是火線跟中性線接錯那後果不堪設想吧

网友:
用橋整有比較便宜嗎???
機械不差那零件錢---------
高耐壓二極體說不定成本更高

楼主:
跟據大家討論
初部擬定以下的線路有空時準備改接
請大家臥倒以免爆炸

楼主:
後續報導
實驗失敗
總覺得以上線路還是有少零件

网友:
scr的a跟c直接短 路一下下看會不會動做
如會scr應該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續報導
實驗失敗
總覺得以上線路還是有少零件

一開始就覺得怪怪的,因為觸發之後SCR會一直ON著,
缺少讓SCR關閉的電路。

网友(2012-12-28):
不知變壓器能弄得到嗎